管与VSS和GND 还有VDD和VCC 之间(已解决)

楼主(2014-08-02):
在百度上也看了很多    VCC电路电压 VDD期间电压     看到 很多电路 vss和GND之间 加了一个电容。。。 我不理解的是VSS 不也代表 器件的地吗???????   那怎么提供VSS呢?????

网友:
楼主这里说的vss应该是指的数字地吧,一般高频中为了避免干扰模拟地和数字地都是分开的,然后同时在一点汇聚在地上。这里加的电容应该是避免地上的干扰冲击

网友:
加电容的很少见,一船般都是加电感或磁珠

网友:
楼主应该要提供个电路截图好了解你的意思.

网友:
没遇到过,要看具体电路。

网友:
没懂你的意思。

网友:
楼主确定加的电容吗?很少见

网友:
VSS到GND加电容?

lz说看到很多电路,能否贴出链接或图片

网友:
发个原理图吧,没看很懂

网友:
楼主是不是看错了,加的磁珠啊。

网友:
确实一般都是加磁珠的

网友A:
以下是我自己的理解,如有错误请高手指正:
VCC和VEE是针对BJT器件的,比如BJT运放或74之类的,C、E分别是三极管的集电极和发射极;
VDD和VSS是针对FET器件的,比如CMOS IC,D和S分别是FET的漏极和源极;
因此,如果IC是单电源工作的,VSS和VEE就接地;如果是双电源工作的,VSS和VEE就接负电源(比如有些双极性运放或DAC),因此接电容还是接磁珠还得看情况。

网友B:
VCC:C=circuit 表示电路的意思, 即接入电路的电压
VDD:D=device 表示器件的意思, 即器件内部的工作电压;
VSS:S=series 表示公共连接的意思,通常指电路公共接地端电压

网友:
得分应用情况吧,如果是数模单点接地则是磁珠

网友C:
要是负电源则加个100nF滤波电容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负电源则加个100nF滤波电容也是可以的。

就是这个电路。。。

网友:
楼主,你那不是地了,你这个是负电源嘛,负电源加个电容是对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C:C=circuit 表示电路的意思, 即接入电路的电压
VDD:D=device 表示器件的意思, 即器件内部的工作电压;

第一次看到这个说法

网友:
双极电源,标个VSS-1,很难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下是我自己的理解,如有错误请高手指正:
VCC和VEE是针对BJT器件的,比如BJT运放或74之类的,C、E分别是 ...

这个有点印象,早期好像是这样。

现在,VDD都不是这个意思了。

网友:
20楼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C:C=circuit 表示电路的意思, 即接入电路的电压
VDD:D=device 表示器件的意思, 即器件内部的工作电压;

长见识了

网友:
楼主这问题难倒一片人呀
不上图想死都想不出

网友:
看了图才知道是负电源,还是原理图来的直观

网友:
没看到图真的是不清楚意思

网友:
负电源,不是地

网友D:
哎,看了图 简直想杀了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哎,看了图 简直想杀了楼主。

没看到---的地方。。

网友:
原来是负电源,我说没怎么见过地之间加电容的,还准备学习下

网友:
好好研究文档,啥都明白了

网友:
题目看不懂啊。

网友E:
其实即便是模拟地与数字地,通常都不建议用磁珠隔离的,尤其是高频电路中

可以用一个0欧电阻单点连接

通常在VCC串接磁珠以实现模拟/数字相隔离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即便是模拟地与数字地,通常都不建议用磁珠隔离的,尤其是高频电路中

可以用一个0欧电阻单点连接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