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直流电机电流环设计问题

楼主(2014-08-02):
之前做了PID算法控制直流电机的一些尝试,由于电机是12V小功率的电机,只做了速度环,如图,一看就懂了

后来看了一些直流电机控制方面的资料,很多都是速度环+电流环的,还有资料说直流电机是不允许直接通电起动的。对于这个“电流环”的问题始终看得一知半解,看资料始终不如动手干来得实在,可是感觉有点不知道如何下手。
各位能否用通俗一点的语言讲一下电流环的主要作用,实现方式呢?
PID算法用在电流环是否可行?
有没有相关的教材资料可以让我了解一下

网友A:
看来你还没有理清他们之间的关系,你可以参考的书有:运动控制系统,自动控制原理。

网友:
转速对应于电压,扭矩对应于电流。你在驱动时实际控制的是力矩,才让他转起来的。理解一下电感的原理也行,其机械惯性现象类似于感性发电机那样的感应电流产生电压

网友:
电流环可以直接用PID。准确的说是PI。输入为:电流误差。输出为电压,电压等于PWM占满比*电源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还没有理清他们之间的关系,你可以参考的书有:运动控制系统,自动控制原理。 ...

谢谢,这几天正在看书充电,感觉好多不懂

网友(2015-02-09):
楼主对于电流环控制研究的怎么样了,有什么好的资料能否共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