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511笔记本的待机触发开关在哪个位置?

楼主(2014-08-02):
笔记本一合上笔记本就可以待机,我想应该有个行程开关之类的。我以前有个华硕笔记本就能看到有个小行程开关,这个开关卡住了,电源一开,笔记本会启动,就是一会儿就没反应了,屏幕也不亮,把这个开关修好了就好了。现在我的compaq 511笔记本也是能开机,就是显示屏一直是黑屏,像死机一样,我怀疑也是待机开关的问题,就是找不到在哪个位置,有知道的么?还有什么原因会引起这个问题

楼主:
顶阿,继续等待

网友A:
有可能用了霍尔元件,拿小磁铁找找。一般在键盘区上方,不要靠近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用了霍尔元件,拿小磁铁找找。一般在键盘区上方,不要靠近硬盘!!! ...

对哦,难怪我在转轴处找了好久都没有看到有按钮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