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陈-FRDM K64L 蜘蛛机器人进度记录-20140901更新

楼主(2014-08-02):
2014-09-01,那个坏的舵机已经换了,上传脚移动的视频,用傻孩子的0.8版的模板,关节还不太正确,只能动一下看看效果,如果还有时间应该能走起。

*************************************************************************************************

我的进度有点慢了,追赶中。
由于是第一次接触Freescale的MCU,功能又如此强悍,所以对我来说,难度相当大,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学习的好机会。
软件环境是CR版的IAR7.2+PE,已经能正常编译,也试过WEB版的mbed(不知道拼错没有),个人觉得相对容易上手一点。
硬件的结构差不多了。
手机发的,先到这,加两张图。
现在手机发图方便多了,可以预览了。

网友:
这个必须点赞了!

网友:
重点留意中

网友:
老陈霸气

网友:
好样的,期待下一步成果,关注

网友:
这个要支持一个

网友:
蛮像模像样的。

网友:
老陈手脚蛮快的

网友:
求把保护纸撕掉

网友:
有点像送到月球上“月兔”车。

网友A:
陈老师~我很想知道怎么能快速上手一种新的单片机呢?在有51单片机的基础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陈老师~我很想知道怎么能快速上手一种新的单片机呢?在有51单片机的基础上~ ...

申请样片

把以前51做过的题目

全部在重新实践一次

网友:
看上去很有气派

网友:
支持老陈,学东西嗖嗖的。

网友:
上面那层膜要撕掉吧

网友:
很不错呀!羡慕中。。。

网友:
这板子怎么下载程序呢?

楼主:
谢谢莫生给我这个学习的机会。
谢谢飞思卡尔举办这个活动。
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工具。usb口就能下载。

哦,这样挺方便的。amok邮购部能买到这个片子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申请样片

把以前51做过的题目

就是要按照数据手册操作寄存器吧~没有别的捷径了吧~

网友:
叮叮铛,叮叮铛...

网友D:
表示关注,木头结构以后会换成铝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表示关注,木头结构以后会换成铝的吗?

那是亚克力 没接膜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是亚克力 没接膜

我以为是激光割的木结构,失误失误

网友:
期待这个开源项目的完成

网友:
关注中,祝早日成功

网友:
赞一个,持续关注中。

网友:
用的舵机可以换成质量好一点的

楼主:
硬件已基本完工,11.1V/4AH电池供电,整机重量已近850克,最终会在900克左右。
重心控制很重要,不然很容易摔跤。
软件先用傻孩子的模板测试,后面慢慢消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件已基本完工,11.1V/4AH电池供电,整机重量已近850克,最终会在900克左右。
重心控制很重要,不然很容易 ...

哈哈,老陈幸苦啦,期待视频

网友:
上段视频啊

网友:
请问老陈,你11V的电源是怎么降压然后给舵机供电的

网友:
来点清晰大图

网友:
是用的哪款芯片,是K20吗?

网友:
做工挺精致

网友:
期待下次进度更新。支持。

网友:
做得很整洁很漂亮啊!!

楼主(2014-09-01):
20140901最新状况:
使用傻孩子的最新模版程序,校正完偏移角度。
有一只舵机坏,表现为运动时严重来回大幅度摆动,停下后发现有10度左右的自由空间,还有备品,明天到公司拿回来换上。
很遗憾目前仍未能实现正常行走,如果就此收工实在太可惜,像傻孩子说的一样,谁都对不住。
麻烦莫生向飞思卡尔争取一下,虽然其要求很严,看能否延长1-2周的时间,让这三台哪怕有一台能走下来也好。毕竟全军覆没也不是飞思卡尔想要的结果。

楼主:
由于舵机的力量不大,把焊好的DC2DC电源板和电池拆下了,以减少负载。
上张近照:

楼主:
因下午要出差深圳,所以要晚上再补一些相关说明。

网友:
看起来不错,登月车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蜘蛛项目辛苦了。

我个人奖励2000飞币。

谢谢莫生,没能走起,受之有愧啊。

网友:
居然是洞洞板焊接的。

网友:
看了看视频,组装真心不错。
各个脚的控制也还挺灵活的。

网友:
其实控制的还是不错  顶老陈了

网友:
强力支持  早日开源

网友:
看似轻快的蜘蛛,原来这么多的舵机。

网友:
来个走动的视频就好了

网友:
应该交稿了吧,什么时候看看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交稿了。

飞思卡尔规定8月31号交稿,还有没完成的也就这样了。

哦哦,希望大家都能最终圆满完成
从这个蜘蛛能了解很多没了解过的知识

网友:
好样的,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
持续关注中,等套件

网友:
陈老师,辛苦了。

网友:
定一'下  。。。快完工了吧。

网友:
看视频,感觉舵机运转不太连贯(声音也是一顿一顿的);
请问舵机PWM占空比更新的频率是多少,会不会有点低了,使得运转不连贯

网友(2014-11-13):
进展怎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