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mini pro上的晶振和稳压电源是什么封装的

楼主(2014-08-02):
觉得Arduino板上的晶振和稳压电源不错
晶振体积小自带起振电容(至少原理图上是这么画的)
稳压电源超低压差(3.3v的0.05v压差)
但是官方的原理图上没写出型号 所以也不知道是什么封装
所以请大家帮忙看看 知道型号也行 封装也行

这个是官网上的电路板图
橙色框里的是晶振
红色框里的是稳压电源

下面是原理图

什么信息都可以 麻烦啦╰( ̄▽ ̄)╮

网友:
自带谐振电容是不是听上去有点扯啊?晶振放远点线拉长不就跑远了?每英寸差不多5pF呢

网友:
这个晶振是村田那个陶瓷晶振,确实是内带电容的。这个LDO就很多啊,像SPX3819就这个封装的。

网友A:
3楼正解,murata 谐振,很难焊好的金属外壳6pin,我们产品上一直在用的

网友:
请教一下,自带电容了如何控制频率误差呢?布线的影响就没法调整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3楼正解,murata 谐振,很难焊好的金属外壳6pin,我们产品上一直在用的

有3pin的,很好焊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 已经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