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飞思卡尔翻译进度贴:AN4323 翻译已完成

楼主(2014-08-02):
从确认领到文档到发帖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全部的翻译和校正工作,
文中的某些专业词汇可能翻译到位甚至有错误理解还请坛友们指正。
下边是中文文档(我很纳闷翻译完文档的体积怎么那么大,所以添加到压缩文件了)

坛友dmxfeng细心地发现第一页有“粉丝卡尔”的翻译错误,更正了下,重新上传压缩文件~

网友A:
先下了看看LZ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下了看看LZ辛苦了

关键是为啥翻译完体积那么大,原来的英文文档才1.9M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为啥翻译完体积那么大,原来的英文文档才1.9M

我翻译的一个也是体积变大几倍。中文比英文这么占存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翻译的一个也是体积变大几倍。中文比英文这么占存储?

不太懂啊~难道还要有什么类似于编译的步骤?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太懂啊~难道还要有什么类似于编译的步骤?

应该是中英文编码的问题。英文直接ascii。中文utf8?  瞎猜,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中英文编码的问题。英文直接ascii。中文utf8?  瞎猜,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哈哈。 ...

我对比了自己电脑里的中文PDF,有图有字的,发现按照页数来计算的话也没有那么大体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对比了自己电脑里的中文PDF,有图有字的,发现按照页数来计算的话也没有那么大体积啊~ ...

那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C:
应该是排版和图片比较占空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排版和图片比较占空间吧

不应该啊,图片和格式和原来的英文文档是一样的啊~

网友D:
第一页的 ”粉丝卡尔“ 这个名字起的不错,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页的 ”粉丝卡尔“ 这个名字起的不错,赞一个!!!!!

好细心的坛友!我赶紧改下~

网友E:
想问一下,楼主都是自己看懂翻译的,有没有软件辅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问一下,楼主都是自己看懂翻译的,有没有软件辅助啊?

百分之98是我自己翻译的~例如和心脏有关的专业词汇不了解都是查得~英语从来不是事~

网友E:
牛A,小生我没学好英语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牛A,小生我没学好英语

学好日语也是可以的!

网友F:
楼主辛苦了  好东西赶紧下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辛苦了  好东西赶紧下下来

注意文档里翻译可能有错误的地方~毕竟是自己翻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的     谢谢楼主

不要客气,共同进步!

楼主:
我把英文文档也上传下。

网友:
楼主辛苦了,感谢楼主的辛勤劳作,给楼主点赞!
下下来看看

网友G:
第7页,2路16位数次逼近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7页,2路16位数次逼近视

Good job!
把修改的文档上传下~

楼主:
又发现翻译的文档有一出问题。
原来的英文文档的蓝色字体有链接的,但是由于翻译成中文后位置不对应,
所以对链接部分进行了修改,现在可以完美跳转了。
上传下修改的中文版。
修改完以后发现竟然只变成了不到10M,好奇怪!

楼主:
对某些段落的行距进行了修改,不然有的显得太拥挤,不太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