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8抗干扰能力怎么样?PIC单片机抗干扰能力有多强?

楼主(2014-08-03):
老是听人说PIC的单片机抗干扰能力强,只要一说到工作环境恶劣,要求抗干扰能力强的,总是想到说用PIC的单片机?
感觉PIC单片机在抗干扰方面几乎都快被神化了,我想知道PIC的抗干扰能力到底有多强?能否量化的说明一下,或者有什么实际例子没?
还有STM32和STM8的抗干扰能力怎么样?
我还是比较倾向STM单片机的,STM8性能挺强的,价格超便宜,还有STM32F0系列的,也很超值。很多项目都可选,现在就是想知道它的抗干扰能力到底怎么样

网友A:
stm8抗干扰能力一般,比PIC要差 stm32还可以  布板要多考虑EMC兼容 AVR很强 主打抗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8抗干扰能力一般,比PIC要差 stm32还可以  布板要多考虑EMC兼容 AVR很强 主打抗干扰 ...

继续请教一下
新出来的STM32F030的抗干扰性能怎么样?
在没有专业仪器的前提下,如何简易的测试做出来的东西的抗干扰能力呢?

网友B:
按常规出牌,问题不会太大,多参考下官方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常规出牌,问题不会太大,多参考下官方手册

理论上是没错,而且既然芯片产商刚把芯片拿出来卖,肯定也得做一些测试什么的。但是不同芯片,在同一个工程师手上,在相同设计能力的前提下,哪个更好点呢?PIC真有如此犀利?

网友C:
PIC是传说
STM没有用过
AVR得看哪个芯片
目前用的都是STC的
应该说大部分都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C是传说
STM没有用过
AVR得看哪个芯片

PIC是传说呢?害死传奇呢?  名副其实吗?

网友D:
STM8  听说用外部晶振的话,抗干扰弱得一塌糊涂

网友:
引用 楼主:
PIC是传说呢?害死传奇呢?  名副其实吗?

我真的没有用过,没有发言权,只听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STM8  听说用外部晶振的话,抗干扰弱得一塌糊涂

我用了STM8S005K6T6C这款IC,基本上只要用到外部晶振,不管我怎么改板,都会在100块主板中有那么几块板是会时不时自动复位的,或者当机的。只要改用成内部晶振,一点问题都没有。现在设计都是用内部晶振的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用了STM8S005K6T6C这款IC,基本上只要用到外部晶振,不管我怎么改板,都会在100块主板中有那么几块板是 ...

用外部晶振的话,尝试一下晶振外壳接地,听说这样会稳定很多,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8  听说用外部晶振的话,抗干扰弱得一塌糊涂

不是吧,我刚把板子发出去打样,其中就有用STM8的。但好在我用的是内部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了STM8S005K6T6C这款IC,基本上只要用到外部晶振,不管我怎么改板,都会在100块主板中有那么几块板是 ...

看来STM8价格虽便宜,但这方面能力很一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外部晶振的话,尝试一下晶振外壳接地,听说这样会稳定很多,可以试一下 ...

都试过的啦,没用

网友F:
千万不要量化成某个指标,我朝的人爱走极端。ATMEL写存储器插写1000次,我们敢写10万次。国外牛奶写3.2克乳蛋白质,我们就加三聚氰胺蛋白质含量超过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千万不要量化成某个指标,我朝的人爱走极端。ATMEL写存储器插写1000次,我们敢写10万次。国外牛奶写3.2克乳 ...

你理解错我的意思了,我不是要走极端,我只是想了解,你说你抗干扰能力强,那强在哪儿呢,拿数据说话。给个含糊其辞的说法,谁知道你能力怎么样

网友:
PIC也要看什么芯片...

PIC16F54和PIC16F57是渣中之渣
ps. PIC16C54比PIC16F54强2~3个数量级

网友:
STM8成本低,工艺高,跟做PCB的道理一样线宽20mil  2mil抗干扰差很多,承载电流也区别很大。
工艺越高,芯片面积越小,成本更低,功耗也更低。

网友G:
很多情况下都是开始设计用便宜的STM8,然后片子贴回来发现各种复位啊,跑飞啊什么的,然后各种无解,只能推到干扰这个概念上。
然后老板催着进度没办法,一咬牙上PIC看看吧,一上PIC大部分发现同样的环境,情况好了很多,于是就有了PIC在抗干扰方面比较强的概念。
首先这个抗干扰能力没法量化比较,不过PIC确实比STM强一点点,比较恶劣的环境中比较坚挺,在不是强干扰源的应用中,STM8也足够用
其次研发重成本重进度的思想,我们首选多是便宜的器件,能省的地方都省了,特别是EMI这部分器件,然后老板又在催进度,没有办法静下心来把干扰的问题分析验证明白,所以干扰源,耦合方式,耦合路径,统统不确定,怎么解决抗干扰的问题,不把各种路径的隔离滤波做到极致,你又怎么能知道它的极限在哪里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理解错我的意思了,我不是要走极端,我只是想了解,你说你抗干扰能力强,那强在哪儿呢,拿数据说话。给 ...

我不是说你要走极端,而是我们统一认识认为某个指标多少就是好的话,就会
被生产厂商盯上,生产厂商走极端而不重视其它特性。
个人观点是:我所见的大功率开关电源国外的台湾的和部分菊花公司的,以前国外
清一色是ATMEL的,现在都是PIC的。
国内厂家一般不会有IC测试的全面测试仪器,测试过也是特定条件下的、或者
主观验证判断。别人用时间证明了能够适应大多数产品,你要证明也要同样多
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多情况下都是开始设计用便宜的STM8,然后片子贴回来发现各种复位啊,跑飞啊什么的,然后各种无解,只能推 ...

说得有理。这就和我的一个观点比较像,就好比,人们常说国外的工程师比较牛逼,国外做得东西比较好,其实国内工程师都不差,只是在中国这个特殊的社会下,老板们大都急功近利,工程师都被赶鸭子上架,很难沉下心把东西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不是说你要走极端,而是我们统一认识认为某个指标多少就是好的话,就会
被生产厂商盯上,生产厂商走极 ...

嗯。今天我还特意请教了一位老工程师,也是我的师傅。他以前在一家新加坡的公司做过空调,听他讲述了怎么写空调程序的。聊过之后还是受到不少启发的,详细的就不说了,大概就是,特别是用在工业上的单片机编程时,要考虑全面,不能完全相信器件的性能,要考虑到它的某些功能假如出现问题,该怎么办。做到所谓的软件抗干扰。

网友H:
工程师的水平是最大的原因,我认为稳定性的标准是:同类产品中,出货量最大的,最稳定,其中包含产品本身跟原厂服务两方面。几百上千片其实很难看出稳定性,当产品几十万级别的时候,稳定性的重要性与复杂性就很突出了。芯片自身的设计是一方面,还有工艺的稳定性,以前做半导体,会故意做拉偏实验,意思是当工艺最糟糕的情况下,生产出来的芯片到底有没有问题。
另外吐槽下(没有别的意思),曾经有个工程师说台系的单片机很稳定,他提出的理由是在单片机放在继电器下面,仍然没问题,呵呵,这个不想评论。
很多人对于模拟数字地,嘴上说得很溜,但实际做起来却很糟糕,毫无根据。对于屏蔽,去耦,EMC也一样,做起来全都凭感觉,问其缘由,却说不出来。
有一个同学以前在三洋电源部门,他们做EMC从来都是以实际测试为依据的,,,,,,,,,,,,,,
本想发几个安捷伦综测仪电路板的照片给各位观摩观摩,无奈网络不行,下次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工程师的水平是最大的原因,我认为稳定性的标准是:同类产品中,出货量最大的,最稳定,其中包含产品本身跟 ...

期待你的照片,开开眼界。这方面平时真没太注意,现在真正碰到了,才发现自己对产品的抗干扰方面知识是有多么的匮乏。

网友:
PIC的抗干扰性强是经过多次应用实践,众所周知的。但是价格稍贵。
STM在抗干扰性这块确实差很多,但是资源丰富,价格便宜,性价比高。

网友:
中颖性价比,抗干扰性也不错啊

网友:
我的设备是在音响系统用的,早前使用PIC18F系列的,也是信了PIC抗干扰能力强,后来发现也有死机的(劣质点歌机电脑的音频信号接口带电的),后来在输出输入口加入了防静电的保护二极管, 用台湾的笙泉8051都没问题···

网友:
抗干扰是系统设计,与核心芯片关系并不太大,我们同样PIC18F2XK22的3块板子(功能相同,电路95%相同,布局走线不同),合理布局布线的就可以过EMC测试,不合理的就怎么也过不了。

网友:
用过STM32,用过PIC,用过AVR,包括公认抗干扰能力差的C8051F020,最后都通过或整改通过EMC。

网友:
能细说下F020的整改办法吗?我的F120在带交流浮电电压比较大的情况下易不准(>70V,输出精密脉冲给驱动器偶不归位,但MCU从没死过机,汇编做的程序),谢谢

网友:
大家总结下具体的单片机系统常用的接口抗干扰措施或电路设计?比如485,网口等等

网友:
我想说3点:
1、早年,因干扰问题困扰,拆开一个富士牌的PLC,想窥得一斑,发现这PLC用的CPU芯片竟然是8031(诧异吧),共分三层板,开关电源(底层),CPU板(中层),IO板(上层),从板上看没有啥特殊之处,唯一的是,开关电源上有一脉冲信号引入CPU板,其实际作用不得知,估计有些玄机。
2、早年市面上仅有8051与PIC系列可选。人们探究它的抗干扰性能而比较之,的确PIC强。但PIC也会死机或误动,只是出现几率少很多。两者芯片硬件抗干扰性能俺无从参照比较,但从PIC是单周期指令看,PIC优势在于此,它不因数据当指令而致运行乱步。
3、STM芯片应该说是单周期指令了。从而推断抗干扰性能应该比51系列强多了吧,也就是从这意义上说,与PIC相当。
总之,从第1点可以看出,早年那些老侠们没得选择哪个芯片条件下,做的东西也完全可靠。所以还是需要学习啊,前浪并没有死在沙滩上,倒是后浪触礁了。

网友:
AVR的确很NB,
STM32才开始用,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I:
引用 网友C:
PIC是传说
STM没有用过
AVR得看哪个芯片

STC哪款单片机的抗干扰能力强,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I:
STC哪款单片机的抗干扰能力强,求教?

12系列我用着还行
11系列,好像不是很好,我有个IO板,各种措施都做了,实验室没有问题,到现场就乱。不过也许是板子的设计问题,因为后来为了验证,我特意换成了12的,结果还是一样,板子做了几次改动,也没好转,反邪乎了,后来直接放弃那个板子了。
新出的15系列不知道怎样,只用了一点,目前没发现什么问题,不要晶振是很方便的,还能设定频率。

网友:
stm8用外部振荡器确实弱爆了,用内部RC还可以,总体来说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8抗干扰能力一般,比PIC要差 stm32还可以  布板要多考虑EMC兼容 AVR很强 主打抗干扰 ...

你从哪里得出Avr的抗干扰强?我们公司用到的m8和m16改了工艺后和stm8差不多

网友:
pic估计是贵,没有用过,stm8抗干扰没有AVR好,测试方法是用点火器对地打火,stm8会复位,死机,Avr的会复位,不会死机

网友:
经验贴,留记

网友J:
33楼正解
我用STM8几千片了,重来没死过机.我的IO全是光耦隔离.至于晶振,直接用外部晶振.完全没事。用在工业环境控制气缸
----------------
我的系统全是5V

在这里说STM8抗干扰差,会不会是用电压3.3V?
还是本身就是设计问题.

至于那种设计:
电容+7805+电容--------->单片机
这种电路在工业环境死机很正常.

网友:
我觉得做设计.不单单是看CPU的问题
很多设计者.或许是时间不允许.或许是其他原因
他们到书店买本书,看看电路,看看几个源码.
再上电脑操作一下。知道要调用哪几个库函数.
嗯。。
至此
我精通此芯片矣

遂绘PCB,在实验室调通。

哪去现成...就一句:MADE,XXX单片机抗干扰真是不行!

我见过很多所谓的高手,连Reference Manual都不知道什么。
精通了在书店买的书.都不如看好Reference Manual

网友:
41 42 楼乃是正解,不要把一些怪问题都归结在芯片抗干扰不行上

网友K:
用过stc和stm32      stc的比stm32好点

网友L:
电容+7805+电容--------->单片机 这种电路在工业环境死机很正常.怎么可能,工业测量设备,很多国内国外啊的都是这种结构,要按你说的老死机,还混不好混,EMC是整体考虑的,别一直半解误导别人

网友:
我一直用外部晶振,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涨姿势了,菜鸟来仔细看看各位大神的回复,认真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电容+7805+电容--------->单片机 这种电路在工业环境死机很正常.怎么可能,工业测量设备,很多国内国外啊的 ...

电容+7805+电容这个结构是用得最多的,感觉不是死机等问题的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电容+7805+电容--------->单片机 这种电路在工业环境死机很正常.怎么可能,工业测量设备,很多国内国外啊的 ...

如果不加保护电路,很容易死,或者烧芯片。之前我们的一个项目就是没有防浪涌保护,经常死,或者烧芯片。加了TVS就没出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33楼正解
我用STM8几千片了,重来没死过机.我的IO全是光耦隔离.至于晶振,直接用外部晶振.完全没事。用在工业 ...

那应该用什么样的供电设计呢?要加隔离电源嘛?

网友M:
引用 网友K:
用过stc和stm32      stc的比stm32好点

不是吧,都说stc抗潮湿性能不行,容易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是吧,都说stc抗潮湿性能不行,容易死机。

我们公司  搞这么多量的产品 用的都是STC   由于干扰出问题的貌似还没有

网友(2014-10-21):
学习了,正在研究stm32

网友:
這樣說吧,親身案例,之前量產過90kv靜電產生器,板子上同時用了TI的DSP TMS24LF07 和 PIC 16f873,維修的產品中幾乎都是dsp死掉,PIC沒坯幾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