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漫游状态下,拨漫游地固定电话要加区号嘛?

楼主(2014-08-03):
如题问题1,
问题2:如果拨手机号所在地固定电话呢,要加区号嘛?
谢坛友指点

网友:
都要加,否则不通

网友:
1,不用
2,要
手机号为移动

网友:
现在不用了

网友:
实际试过,当前位值在哪个地区,不加区号就是打当前所在地区的固定电话。

网友:
5楼说的对  一直这样的。

网友A:
A地手机漫游到B地,不加区号拨打的号码是B地的,如果想打回A地,必须加A地区号。

网友:
不用加区号可以直拨漫游地电话。前不久去苏州办事专门尝试了一下,和几个朋友在车上讨论这个,于是找路边房产广告就打了过去。。。

网友(2014-09-07):
打漫游地本地的不需要加区号的,因为你漫游之后使用的号码实际是当地系统分配的一个临时号,当然这个是系统里存储的,别人打你的手机,是会转换成这个号的,对用户是不可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地手机漫游到B地,不加区号拨打的号码是B地的,如果想打回A地,必须加A地区号。 ...

这位仁兄说的对,之前试过,就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
不用加,因为你使用的是当地的网络

网友:
不用的!!!只是你的收费多了个漫游费!!

网友:
肯定要加的

网友:
应该要加的吧

网友:
现在手机号码居多,加区号遇到的少

网友:
1,不用加
2,要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