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1704 XC8V1.32Pro 编译器优化真的不可思议

楼主(2014-08-03):
一段算一个数组中最大最小值的子程序
1)
void MaxMin(U32 *max, U32 *min)
{
    U8 i;
    U32 _max;
    U32 _min;
    U32 d;
    i=Settings[STABLE_TIME]-1;
    _max=0;
    _min=0xFFFFFFFF;
    while(i!=0xFF)
    {
        d=Lux[i];                // 用一个临时变量代替Lux[i]
        if(d>_max)_max=d;
        if(d<_min)_min=d;
        i--;
    }
    *max=_max;
    *min=_min;
}

2)
void MaxMin(U32 *max, U32 *min)
{
    U8 i;
    U32 _max;
    U32 _min;
    i=Settings[STABLE_TIME]-1;
    _max=0;
    _min=0xFFFFFFFF;
    while(i!=0xFF)
    {
        if(Lux[i]>_max)_max=Lux[i]; // 直接用Lux[i]
        if(Lux[i]<_min)_min=Lux[i];
        i--;
    }
    *max=_max;
    *min=_min;
}

在XC8 pro V1.32中编译, 1)比2)小59个word
但是同样程序放在AVRstudio里面(GCC),编译出来,1)和2)是一样的。

网友:
功能正常?

网友:
直接看汇编代码分析啊 总能给出合理解释的

楼主:
对比lst文件,真的不一样

1)程序空间0650-068F,用64 words
  9592                           ;TaskLight.c: 57: d=*lptr++;
  9593  0650  0820                       movf        MaxMin@lptr,w
  9594  0651  0086                       movwf        6
  9595  0652  0821                       movf        MaxMin@lptr+1,w
  9596  0653  0087                       movwf        7
  9597  0654  3F40                       moviw [0]fsr1
  9598  0655  00AC                       movwf        MaxMin@d
  9599  0656  3F41                       moviw [1]fsr1
  9600  0657  00AD                       movwf        MaxMin@d+1
  9601  0658  3F42                       moviw [2]fsr1
  9602  0659  00AE                       movwf        MaxMin@d+2
  9603  065A  3F43                       moviw [3]fsr1
  9604  065B  00AF                       movwf        MaxMin@d+3
  9605  065C  3004                       movlw        4
  9606  065D  07A0                       addwf        MaxMin@lptr,f
  9607  065E  1803                       skipnc
  9608  065F  0AA1                       incf        MaxMin@lptr+1,f
  9609
  9610                           ;TaskLight.c: 58: if(d>_max)_max=d;
  9611  0660  082F                       movf        MaxMin@d+3,w
  9612  0661  0227                       subwf        MaxMin@_max+3,w
  9613  0662  1D03                       skipz
  9614  0663  2E6E                       goto        u4255
  9615  0664  082E                       movf        MaxMin@d+2,w
  9616  0665  0226                       subwf        MaxMin@_max+2,w
  9617  0666  1D03                       skipz
  9618  0667  2E6E                       goto        u4255
  9619  0668  082D                       movf        MaxMin@d+1,w
  9620  0669  0225                       subwf        MaxMin@_max+1,w
  9621  066A  1D03                       skipz
  9622  066B  2E6E                       goto        u4255
  9623  066C  082C                       movf        MaxMin@d,w
  9624  066D  0224                       subwf        MaxMin@_max,w
  9625  066E                     u4255:
  9626  066E  1803                       skipnc
  9627  066F  2E78                       goto        l169
  9628  0670  082F                       movf        MaxMin@d+3,w
  9629  0671  00A7                       movwf        MaxMin@_max+3
  9630  0672  082E                       movf        MaxMin@d+2,w
  9631  0673  00A6                       movwf        MaxMin@_max+2
  9632  0674  082D                       movf        MaxMin@d+1,w
  9633  0675  00A5                       movwf        MaxMin@_max+1
  9634  0676  082C                       movf        MaxMin@d,w
  9635  0677  00A4                       movwf        MaxMin@_max
  9636  0678                     l169:
  9637
  9638                           ;TaskLight.c: 59: if(d<_min)_min=d;
  9639  0678  082B                       movf        MaxMin@_min+3,w
  9640  0679  022F                       subwf        MaxMin@d+3,w
  9641  067A  1D03                       skipz
  9642  067B  2E86                       goto        u4265
  9643  067C  082A                       movf        MaxMin@_min+2,w
  9644  067D  022E                       subwf        MaxMin@d+2,w
  9645  067E  1D03                       skipz
  9646  067F  2E86                       goto        u4265
  9647  0680  0829                       movf        MaxMin@_min+1,w
  9648  0681  022D                       subwf        MaxMin@d+1,w
  9649  0682  1D03                       skipz
  9650  0683  2E86                       goto        u4265
  9651  0684  0828                       movf        MaxMin@_min,w
  9652  0685  022C                       subwf        MaxMin@d,w
  9653  0686                     u4265:
  9654  0686  1803                       skipnc
  9655  0687  2E90                       goto        l4120
  9656  0688  082F                       movf        MaxMin@d+3,w
  9657  0689  00AB                       movwf        MaxMin@_min+3
  9658  068A  082E                       movf        MaxMin@d+2,w
  9659  068B  00AA                       movwf        MaxMin@_min+2
  9660  068C  082D                       movf        MaxMin@d+1,w
  9661  068D  00A9                       movwf        MaxMin@_min+1
  9662  068E  082C                       movf        MaxMin@d,w
  9663  068F  00A8                       movwf        MaxMin@_min
  9664  0690                     l4120:

2)程序空间064D-06CB,用127 words
  9583                           ;TaskLight.c: 60: if(Lux[i]>_max)_max=Lux[i];
  9584  064D  0831                       movf        MaxMin@i,w
  9585  064E  00A0                       movwf        ??_MaxMin
  9586  064F  3023                       movlw        35
  9587  0650  01A1                       clrf        ??_MaxMin+1
  9588  0651  35A0                       lslf        ??_MaxMin,f
  9589  0652  0DA1                       rlf        ??_MaxMin+1,f
  9590  0653  35A0                       lslf        ??_MaxMin,f
  9591  0654  0DA1                       rlf        ??_MaxMin+1,f
  9592  0655  01A2                       clrf        ??_MaxMin+2
  9593  0656  00A3                       movwf        ??_MaxMin+3
  9594  0657  0820                       movf        ??_MaxMin,w
  9595  0658  0722                       addwf        ??_MaxMin+2,w
  9596  0659  0086                       movwf        6
  9597  065A  0821                       movf        ??_MaxMin+1,w
  9598  065B  3D23                       addwfc        ??_MaxMin+3,w
  9599  065C  0087                       movwf        7
  9600  065D  3F40                       moviw [0]fsr1
  9601  065E  00A4                       movwf        ??_MaxMin+4
  9602  065F  3F41                       moviw [1]fsr1
  9603  0660  00A5                       movwf        ??_MaxMin+5
  9604  0661  3F42                       moviw [2]fsr1
  9605  0662  00A6                       movwf        ??_MaxMin+6
  9606  0663  3F43                       moviw [3]fsr1
  9607  0664  00A7                       movwf        ??_MaxMin+7
  9608  0665  022C                       subwf        MaxMin@_max+3,w
  9609  0666  1D03                       skipz
  9610  0667  2E72                       goto        u4255
  9611  0668  0826                       movf        ??_MaxMin+6,w
  9612  0669  022B                       subwf        MaxMin@_max+2,w
  9613  066A  1D03                       skipz
  9614  066B  2E72                       goto        u4255
  9615  066C  0825                       movf        ??_MaxMin+5,w
  9616  066D  022A                       subwf        MaxMin@_max+1,w
  9617  066E  1D03                       skipz
  9618  066F  2E72                       goto        u4255
  9619  0670  0824                       movf        ??_MaxMin+4,w
  9620  0671  0229                       subwf        MaxMin@_max,w
  9621  0672                     u4255:
  9622  0672  0831                       movf        MaxMin@i,w
  9623  0673  00A0                       movwf        ??_MaxMin
  9624  0674  3023                       movlw        35
  9625  0675  01A1                       clrf        ??_MaxMin+1
  9626  0676  1803                       skipnc
  9627  0677  2E90                       goto        L2
  9628  0678  35A0                       lslf        ??_MaxMin,f
  9629  0679  0DA1                       rlf        ??_MaxMin+1,f
  9630  067A  35A0                       lslf        ??_MaxMin,f
  9631  067B  0DA1                       rlf        ??_MaxMin+1,f
  9632  067C  01A2                       clrf        ??_MaxMin+2
  9633  067D  00A3                       movwf        ??_MaxMin+3
  9634  067E  0820                       movf        ??_MaxMin,w
  9635  067F  0722                       addwf        ??_MaxMin+2,w
  9636  0680  0086                       movwf        6
  9637  0681  0821                       movf        ??_MaxMin+1,w
  9638  0682  3D23                       addwfc        ??_MaxMin+3,w
  9639  0683  0087                       movwf        7
  9640  0684  3F40                       moviw [0]fsr1
  9641  0685  00A9                       movwf        MaxMin@_max
  9642  0686  3F41                       moviw [1]fsr1
  9643  0687  00AA                       movwf        MaxMin@_max+1
  9644  0688  3F42                       moviw [2]fsr1
  9645  0689  00AB                       movwf        MaxMin@_max+2
  9646  068A  3F43                       moviw [3]fsr1
  9647  068B  00AC                       movwf        MaxMin@_max+3
  9648
  9649                           ;TaskLight.c: 61: if(Lux[i]<_min)_min=Lux[i];
  9650  068C  0831                       movf        MaxMin@i,w
  9651  068D  00A0                       movwf        ??_MaxMin
  9652  068E  3023                       movlw        35
  9653  068F  01A1                       clrf        ??_MaxMin+1
  9654  0690                     L2:
  9655  0690  35A0                       lslf        ??_MaxMin,f
  9656  0691  0DA1                       rlf        ??_MaxMin+1,f
  9657  0692  35A0                       lslf        ??_MaxMin,f
  9658  0693  0DA1                       rlf        ??_MaxMin+1,f
  9659  0694  01A2                       clrf        ??_MaxMin+2
  9660  0695  00A3                       movwf        ??_MaxMin+3
  9661  0696  0820                       movf        ??_MaxMin,w
  9662  0697  0722                       addwf        ??_MaxMin+2,w
  9663  0698  0086                       movwf        6
  9664  0699  0821                       movf        ??_MaxMin+1,w
  9665  069A  3D23                       addwfc        ??_MaxMin+3,w
  9666  069B  0087                       movwf        7
  9667  069C  3F40                       moviw [0]fsr1
  9668  069D  00A4                       movwf        ??_MaxMin+4
  9669  069E  3F41                       moviw [1]fsr1
  9670  069F  00A5                       movwf        ??_MaxMin+5
  9671  06A0  3F42                       moviw [2]fsr1
  9672  06A1  00A6                       movwf        ??_MaxMin+6
  9673  06A2  3F43                       moviw [3]fsr1
  9674  06A3  00A7                       movwf        ??_MaxMin+7
  9675  06A4  0830                       movf        MaxMin@_min+3,w
  9676  06A5  0227                       subwf        ??_MaxMin+7,w
  9677  06A6  1D03                       skipz
  9678  06A7  2EB2                       goto        u4265
  9679  06A8  082F                       movf        MaxMin@_min+2,w
  9680  06A9  0226                       subwf        ??_MaxMin+6,w
  9681  06AA  1D03                       skipz
  9682  06AB  2EB2                       goto        u4265
  9683  06AC  082E                       movf        MaxMin@_min+1,w
  9684  06AD  0225                       subwf        ??_MaxMin+5,w
  9685  06AE  1D03                       skipz
  9686  06AF  2EB2                       goto        u4265
  9687  06B0  082D                       movf        MaxMin@_min,w
  9688  06B1  0224                       subwf        ??_MaxMin+4,w
  9689  06B2                     u4265:
  9690  06B2  1803                       skipnc
  9691  06B3  2ECC                       goto        l4108
  9692  06B4  0831                       movf        MaxMin@i,w
  9693  06B5  00A0                       movwf        ??_MaxMin
  9694  06B6  3023                       movlw        35
  9695  06B7  01A1                       clrf        ??_MaxMin+1
  9696  06B8  35A0                       lslf        ??_MaxMin,f
  9697  06B9  0DA1                       rlf        ??_MaxMin+1,f
  9698  06BA  35A0                       lslf        ??_MaxMin,f
  9699  06BB  0DA1                       rlf        ??_MaxMin+1,f
  9700  06BC  01A2                       clrf        ??_MaxMin+2
  9701  06BD  00A3                       movwf        ??_MaxMin+3
  9702  06BE  0820                       movf        ??_MaxMin,w
  9703  06BF  0722                       addwf        ??_MaxMin+2,w
  9704  06C0  0086                       movwf        6
  9705  06C1  0821                       movf        ??_MaxMin+1,w
  9706  06C2  3D23                       addwfc        ??_MaxMin+3,w
  9707  06C3  0087                       movwf        7
  9708  06C4  3F40                       moviw [0]fsr1
  9709  06C5  00AD                       movwf        MaxMin@_min
  9710  06C6  3F41                       moviw [1]fsr1
  9711  06C7  00AE                       movwf        MaxMin@_min+1
  9712  06C8  3F42                       moviw [2]fsr1
  9713  06C9  00AF                       movwf        MaxMin@_min+2
  9714  06CA  3F43                       moviw [3]fsr1
  9715  06CB  00B0                       movwf        MaxMin@_min+3
  9716  06CC                     l4108:

网友(2015-07-23):
你也在用这个IC吗?我也是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