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MT7681 MicroEVB USB Dongle迷你USB开发板,快来围观了!

楼主(2014-08-03):
联发科(MTK)推出的高度集成Wi-Fi SoC智能家居系统芯片MT7681以来,现在学习MT7681 WIFI开发童鞋们越来越多了,MT7681的模块也如雨后春笋般爆发出来了,鉴于小批量采购MT7681芯片成本较高和更快的帮助大家学习MT7681开发,我们综合各方面建议,特别设计了本款MT7681 MicroEVB USB Dongle,中文名字为MT7681迷你USB开发板。设计上采用现今广泛流行的3G网卡方式,使用USB插口直接与电脑进行对接,用户可以使用USB转串口方式直接对其进行程序更新,也可以使用简单的上位机软件对其进行设置和模式转换,只需几个简单操作指令,迷你USB开发板就会摇身转变为串口WIFI AP热点,随时随地搭建你喜欢的智能无线WIFI物联网。

开发板参考官方MT7681演示EVB原理图设计,采用USB转TTL方式,板载5V转3.3V LDO,增加上电RXD切换芯片,引出GPIO指示灯,预留SPI FLASH烧写接口,可作USB转TTL 3.3V板使用,选用性价比高的成品WIFI模块,小巧精致,欢迎大家评测!

MT7681 MicroEVB USB Dongle
主要设计功能介绍:

1.参照官方MT7681演示EVB原理图设计
2.采用USB转TTL方式,自带复位按钮,方便调试使用
3.板载5V转3.3V LDO,提供最大输出500mA负载电流能力(远超市面采用XC6206(200mA)方案)
4.全贴片LED灯指示,电源指示灯,串口数据收发指示灯,端口指示灯
5.引出模块GPIO0-GPIO4全部指示灯,方便做端口高低电平和PWM调光测试
6.预留SPI FLASH烧写接口,方便使用SPI烧写器对模块的Flash芯片更新程序
7.增加上电RXD逻辑切换芯片74LVC1G3157,解决模块上电异常等的一系列难题
8.加入USB接口过载自恢复保险设计,有效降低损坏模块或电脑USB端口的风险

样板刚刚做回来,先上个原理图给大家围观,需要的欢迎到小店预购哈,攒足100单就搞个小批量,后续提供上位机演示软件和实测大图哈,敬请关注。。。

网友A:
这种都玩预购?

网友B:
这个MT7681还是很不成熟,我用了这个模块一个月,开发包一大堆问题,在AP模式下还有部分手机搜不SSID,等他成熟悉再考虑,准备放弃。最近又出现一片新WIFI,听说不错,ESP8266,一个WIFI模块做下来只要12元左右。不管从功能和价格上直接干掉MTK。

网友:
12块。真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都玩预购?

呵呵,调动一下大家的热情呗,我们也练练手,欢迎高手拍砖哈!
另外支持的都送SDK全部开发资料了哈,PCB原图,最新稳定版SDK,统统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MT7681还是很不成熟,我用了这个模块一个月,开发包一大堆问题,在AP模式下还有部分手机搜不SSID,等他 ...

用最新的1.3 SDK试试看,8266是个好东西但是不开源,7681价位稍高但是开源也是一个优势,各取所需哈,作为搞技术的呢我觉得还是多多看看源码还是有好处的,特别是uIP那块,做小数据应用还是不错的选择了,大家一起学习吧,在尝试和折腾中进步了!

网友:
mark!!8266!!!!
+1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调动一下大家的热情呗,我们也练练手,欢迎高手拍砖哈!
另外支持的都送SDK全部开发资料了哈,PCB ...

感觉没戏,又不是手机,估计少有人支持预研产品的!

网友B:
最新的SDK出来了,链接:http://pan.baidu.com/share/link? ... 8&uk=3223826005 密码:jwnv

楼主:
上个手工焊接的样板图,正式版马上就好,有需要的来小店瞅瞅~

网友:
我还是踏踏实实画我的7620

楼主:
感谢大家的关注,小板正式版已上架,做工精致漂亮,使用简单方便,有需要的童鞋们看过来啦~~~

网友C:
这个模块的UART的RX在上电的时候不能接上的,不然起不来,但是楼主的板子上,好像没有这样一个切换开关,不知道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模块的UART的RX在上电的时候不能接上的,不然起不来,但是楼主的板子上,好像没有这样一个切换开关,不 ...

有的啊,我们把核心模块没有做到的外围都解决了的哈,你没仔细看啊,74LVC1G3157那个电平转换开关就是,这个板子插入电脑只需复位一下就行,启动100%木有问题,很好用哦!

楼主(2014-09-06):
MT7681串口WIFI开发板——升级啦!

硬件功能简介:
本开发板参考官方MT7681演示EVB原理图设计,采用USB转TTL方式,板载5V转3.3V LDO,增加上电RXD切换芯片,引出五个GPIO接口,板载SPI FLASH烧写功能,支持串口下载和自FLASH下载,一举解决外购烧录器的烦恼,是初次接触WIFI模块学习和开发的入门利器,小巧精致,使用方便,欢迎大家选购!
软件功能简介:
MT7681串口WIFI开发板的主要功能为基于MTK官方SDK例程的演示,例程实现了通过手机端IoT Manager APP软件配合开发板的Smart Connection智能联网,以及手机APP控制开发板GPIO LED指示灯的亮灭功能,并且演示手机APP发送数据到开发板串口输出及从开发板串口发送数据到手机APP显示的相互通信功能,同时也可以演示MT7681的Soft AP功能,程序员朋友们可以在这些例程的功能基础上开始自己的创新WIFI梦幻之旅!

上个开发板手册先睹为快:

一板在手,开发无忧,欢迎拍砖!

网友D:
樓主我上星期跟你們買了兩塊新版的,
今天才發現你也有在amo這邊推廣,
可惜沒跟到預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主我上星期跟你們買了兩塊新版的,
今天才發現你也有在amo這邊推廣,
可惜沒跟到預購。

呵呵,新版的最好用了,谢谢支持哦,下次有好东西我们会提前告知!

网友:
12块啊,好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新的SDK出来了,链接:http://pan.baidu.com/share/link? ... 8&uk=3223826005 密码:jwnv ...

这个链接不完整呀!补个全部的连接呀

网友(2014-11-05):
昨天刚买了,等着收货。

楼主(2014-12-09):
小板再次升级了哦,优化流畅版,板载2.4G贴片天线,优化硬件设计,联网更流畅,使用更方便,配套更多开发资料,需要的过来看看哦,谢谢支持!

网友:
真牛啊!做工好精致!

网友:
原来你在这里,我也买了一件,正在试用中。

网友:
水平不够,透传我都搞不通。mk文件中已经改了模式,但是还是不能透传呢?
#----UARTRX_TO_AIR_LEVEL
#----1,handle uart rx data normaly,and send uart rx data which left in ring to air by peer query;
#----2,do not handle uart rx data,only send uart rx data to air automatically
FUNCFLAGS        +=        -DUARTRX_TO_AIR_LEVEL=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