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我的 STM32 示波器的研发经历

楼主(2014-08-03):
最近几个月,我一直在研究 STM32 示波器用于满足自己简单的实验需求。期间的经历也让我更加深刻的体会到了产品研发的不易,现在将过程简单的记录下来。
整个过程目前分为 2 个阶段:STM32F4,最高 2.4M/s 采样率、三通道+一个外部触发;STM32F3,最高 13M/s 采样率、双通道。

STM32F407 Discovery 版
最开始用 STM32F407 Discovery 制作的原因,是为了调试 GPS 数据记录仪(但结果这个 GPS 还是没有调成功,总是找不到卫星),用于查看串口和 SPI 的信号。
简单写写代码,打开 ADC + DMA 即可获取采样数据,然后,用网上买的 SPI 接口的液晶屏就可以显示了。
这个期间,最大的体会是:要做出 A,要先做出 B,然后为了测试 A,需要再做出 C。
比如,ADC + DMA 要弄出来,先得把 SPI 液晶屏给驱动了,于是要先搞 SPI。这就是为了 A 做 B。
然后,要测试 ADC 的效果,需要信号源,于是又去搞 DAC 输出正弦波,或者搞 TIM 输出 PWM,你才知道 ADC 工作是否正常啊。这就是为了测试 A 而做出 C。
就这样,一通折腾以后,出来了第一个波形:

ADC + DMA 的开发过程中,我一开始最关注的是采样率指标。做数字示波器嘛,一开始这样想也很正常吧?
于是,很认真的计算时钟频率,采样间隔等数据:

然而,采样率上去以后,波形的稳定性这个要求也被提出来了:满屏波形乱滚,怎么看?
于是,又开始很认真的考虑触发方式的设计:要稳定显示 DAC 波形,最好是用 TIM 触发;而要稳定显示 SPI 信号波形,最好是用 EXIT 的下边沿触发:

继续研究下去,发现不对啊,人家的方波都是有过冲的(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这个咋看不到呢?那还用问,过冲肯定是出了信号量程的哇,我 GND~VDD 的 ADC 怎么可能看到?!
不过这样可就玩大了,正负电源+运放啊!
哎,还说什么呢,上呗!
于是,开始做正负电源:

开始做运放:

可以看到,战线已经开始拉得比较长了。。。
不过,成果还是有的,终于看到像示波器的波形了:

上图中第三个通道(最下面那个)接的,是给时钟芯片 DS1302 的 Clock 波形,难以置信吧?!这样的波形能读出时间那才怪了呢。于是,按照这个波形的线索,给时钟芯片的电路找问题。结果原因不明,最后换了一个 IO 就好了。小示波器立功了。

最后加上键盘来控制各种参数,引入了 Keil 的 CMSIS—RTOS 操作系统,于是,又是一通设计来安排任务的时间片和互相之间的交互方式:

最后得到这样一个示波器,使用的时候要打开一摊东西,非常占地方啊:

================ 分割线 ================
越过这座山,又看到另一座山。

STM32F303 Discovery 版
然后,不知道那一天,无意间看到了 STM32F303 Discovery 这块板,一看 ADC 参数:单 ADC 9M/s 的采样率(6bit 分辨率,72M ADC 时钟的情况下)?!那我还折腾 STM32F4 干嘛啊,上 STM32F3 吧。
有了上一个版本的经验,借着 STM32F303VCT6 的高采样率 ADC,那这次还不来个大的啊?!(贪婪的心态)
于是,一开始这样就是这样的架构设计(4通道每通道也有9M采样率,STM32F4 三个通道交替也才 7.2M/s啊):

然后开始疯狂计算我能得到的最高采样率:

用 1M 的 PWM 一测,果然厉害,比 2.4M/s 采样的清楚多了!(ADC1+ADC2,8 bit 分辨率交替采样,大约 13M/s 的采样率)

可是高兴得太早,运放不给力了,LM324 过一个 1M 的方波,结果就是这个样子:

不过,这时已经把采样点之间用线给连接上了,屏幕上看起来就像是个波形的样子了。为了测试给点连线的算法,专门做了 Excel 的算法测试工具
看了看高增益带宽积的运放,AD8056,7 块钱一片,一个通道就要 2 片。。。

最后把双通道加上去(ADC1+ADC2、ADC3+ADC4),成了这个样子:

屏幕刷新率现在让人捉急,大概 10帧/秒。SPI 屏的时钟频率典型值是 8M,已经用尽了。后面要改进,只能上TFT控制模块了。所以,又搞了一块 STM32F429 Discovery 。。。

盘算一遍之后,我发现,示波器的面板可能要是这个样子:

然后把除了芯片、阻容以外的零件、线材物料做了一个计算(红色的文字是线的长度,以单根 0.15 米为基准):

总结下来,居然要 150 元。加上芯片和宽带运放,估计在 200 元以上,再加上外壳和加工、打板的费用,300 左右吧。
做产品真不容易,不算不知道。不过,对于我这样的业余兴趣爱好来说,300 元一台这样的示波器其实还可以接受了,相比之下,自己投入的那些业余时间,累死的那些脑细胞才是更加昂贵的。

可是,故事并没有结束,因为我今天又看到了这个货:

真漂亮啊!第一眼看到就喜欢上了,回头再看看自己的设计,好丑。。。
嗯,接下来,该怎么办?

网友:
这是要火的节奏 ,抢沙发

网友A:
LZ牛X,对ADC用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只是速度没FPGA快。FPGA用8片100M采样率的,我能轻松做到800MSPS实时交错采样,200M的到1600MSPS,直接DDR3条子做缓存,但是没有合适的算法的话,有效带宽基本上非常低。

网友:
火钳刘明

网友B:
那块红色的屏很炫啊,哪买的?

网友C:
顶一下,很牛啊,那个正负电源怎么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牛X,对ADC用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只是速度没FPGA快。FPGA用8片100M采样率的,我能轻松做到800MSPS实时交错 ...

我觉得按照我这个调调,迟早会走到那一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块红色的屏很炫啊,哪买的?

X宝买的,搜“SPI TFT” 应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一下,很牛啊,那个正负电源怎么做啊

9V 输入;然后,AOZ1016 做 Buck 出 +5V,MC34063 做 Boost 出 -5V。按照手册电路即可。不过,一些元件参数要实验才能得到。比如,你看我板上那个大个子 220uH 的电感,那个其实是预防用的,实际最后没用用那个大的;还有可调电阻,也是用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用的。

网友:
顶楼主,在实际的制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跟楼主一样,为了做某个东西就得先完成某样东西!

网友:
为楼主的坚持,赞一个!

网友:
最近也打算做一个来练练手,看来lz的帖子可以作为我的指导啊

网友D:
如果加入触屏的话,面板就不需那么复杂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加入触屏的话,面板就不需那么复杂了吧

手感体验。比如,选择触发方式。用触屏点点一层层菜单设置好,还是直接摸着波段开管的旋钮拨动好?我本人是很喜欢后者的那种感觉的

网友:
看看大牛的东西在看看自己 这差距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
cool,跟着楼主慢慢研究,一直想搞,每一个指路人啊,搞不起来

网友:
好专劲,佩服!!移植都想做这东西,一直都没动手,突然又来做一个的冲动了

网友:
试试FPGA+ARM

网友E:
建议楼主用fpga加adc,soc芯片的adc都不会太快,示波器对垂直分辨率要求不高,8bit就够了,但是100ns档也不算快

楼主:
使用 STM32F303VCT6 的 ADC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0407-1-1.html

楼主:
会的,以后会尝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楼主用fpga加adc,soc芯片的adc都不会太快,示波器对垂直分辨率要求不高,8bit就够了,但是100ns档也不 ...

以后会的,我先争取把现在的作品完成,给自己一个交代,然后继续研究。

网友:
楼主的空余时间真是多啊,令人羡慕

网友:
坐等楼主出小白专用套件

网友:
很好很强大 STM32示波器

网友:
楼主博客很精彩啊,原来excel还可以这样用

网友:
很牛叉的帖子!收藏了!

网友:
过程就是收获。

网友:
牛人,不得不配服

网友:
楼主对stm32的adc研究不错啊,能够把一样东西发挥到极致可谓艺术。只是毕竟是单片机内置ad无论怎么到极致都是比不过fpga+adc的

楼主:
看看 RC 电路的充电曲线
按照电容冲到输入电压一半所用时间的公式:t = 0.693RC 计算,我把采样率降到最高(18M/s)的16分之一,X轴放大率调成2倍。于是,这个中点准确的出现在了大约屏幕从左边框开始10mm的位置,我还专门放了一把尺在下面量 图中左侧是搭焊的RC电路。以后做振荡电路、LRC 电桥就用得上啦!

网友:
买个示波器吧,没有示波器真心不好开发

网友:
听课,LZ继续

楼主:
今天怀个旧
下面这款是大约1年多以前,用 ATMega 32 做的示波器,采样率 200K/s,主要用途是分析红外线协议

然后,不到1年前,有了 STM32F4 Discovery,就又做了这个通过串口传数据到电脑,由电脑绘制波形的版本:

但由于要连接电脑,操作使用上非常的麻烦,最终放弃了这种设计,专心研究独立的示波器。

网友:
楼主一步步深入 值得学习

网友:
马了马了

网友F:
用SPI液晶屏?速度跟的上吗?

网友G:
我觉得高速示波器的重点的模拟部分,不知道你的模拟部分是怎么做的

网友:
LZ真厉害,为了一个设计坚持这么久,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SPI液晶屏?速度跟的上吗?

速度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高速示波器的重点的模拟部分,不知道你的模拟部分是怎么做的

是的,我现在还是初学者,所以模拟部分是参考 iBoard 以及其他人的简易电路的,就是最简单的运放电路组合,可以调节放大率和中点位置(这个非常重要)。魏坤的示波器第一版我本来也参考的,但是发现他的电路图中模拟运放部分的跟随器接法是错误的(+、-反了),就不用了。

楼主:
完成它
从一开始,我就希望能够做出一个能用的成品,即使功能简陋、性能低下,也希望能将其完成。完成一个产品(或者软件)是很重要的,用面包板搭接实验,是容易的;用开发板测试功能,是容易的;一堆 2.54mm 的跳线连接这些开发板来验证设计,也是容易的;但最终把他们组合到一起,做成一个板、一个产品,非常难。

在最终画板前,我把示波器界面又调整了一下,用 Excel 做了一下设计规划:

实现出来大致是这个样子了:

估计功能都可以实现以后,开始画板了。
电路图之前是已经绘制好了的,现在结合近期的调试成果以及所需零件在市场上的可获得程度(主要是立式双联电位器买不到 ),做些调整。
因为前面有人提到了模拟部分,我就把模拟部分的电路图截个屏,很简单的,没有什么花头的:

然后画板。画板以前,去了一趟电子市场,买了几个开关和电位器,因为制作PCB的元件封装需要,我只能按照我能买到的元件的尺寸来“定制”PCB。
在这以前我都是自动布线的,那种简单电路也凑合吧;但这次的是示波器,而且连线颇多(455个Net,对我而言已经是很多了),我试了一下手动布线。在解决了如何保持 PCB 与原理图同步的问题并且搞清楚了各种布线快捷键(尤其是 Number *,随时放过孔并切换层),放心大胆的开始手绘了。实际上这并没有我一开始想像的那么难,反而这种手动布线的过程可以对原理图进行二次审查,我就在手动布线的过程中发现了不少原理图中的错误以及封装的错误,获益良多。遗憾的是,很多封装的 3D 模型我还没有:

今天在写以上内容前,刚刚把 PCB 提交给 JLC 了,接下来几天等板子来的日子,或许可以休息休息了。

网友:
佩服楼主钻研的精神!

楼主:
One Piece
昨天板子到了,连夜加今早做焊接和新程序测试。有个教训:我PCB布好线以后,自己作死把几根电源线加了宽度,结果,其中一条就与另一个电阻焊盘重叠了,好在焊接的时候发现了,用镊子给割开了。以后千万不能这么干了。
因为提前买好了焊锡浆,所以,焊接 LQFP 100 的芯片与 0603 封装的电阻、电容没有费太大的劲。后悔没有早点儿用锡浆。
程序几乎是直接就能运行了,问题不大。但是也遇到了一些奇怪的问题,所以,感觉后面还要花很多时间来完善这个示波器。
下面是用板载的 PWM 和噪声信号测试的照片,问题多多

网友H:
引用 楼主:
One Piece
昨天板子到了,连夜加今早做焊接和新程序测试。有个教训:我PCB布好线以后,自己作死把几根电源 ...

相当喜欢,特别是板载的编码器,我的最爱。超赞。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相当喜欢,特别是板载的编码器,我的最爱。超赞。

不是编码器,是电位器 ;程控放大器太贵,没采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编码器,是电位器  ;程控放大器太贵,没采用

原来是这样,不过也非常漂亮

网友I:
驱动不起来。哎……求救

楼主:
引用 网友I:
驱动不起来。哎……求救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 ... 4&uk=1459906940
这个程序直接可以用的,只需要将IO部分改成ST的IO库函数即可。要追求性能,可以用SPI(但按照手册,最快SPI时钟也只有8M)。如果你的屏电源曾经接反过(如我曾经的一样),那么,可能是烧了;即使后来将电源接正,背光点亮,也还是不能显示的。

楼主:
LC振荡电路
来做个应用测试,下面的电路图,观察LC回路两端的电压,在开关拨到电感一侧的时候观察波形,配置示波器通道1上升沿触发:

然后,为了方便以后测量,做了一个测试板,以后可以方便的接各种电感、电容:

然后,可以看到这样的波形(通道1,黄色的曲线),经物理测算,振荡频率符合公式 f=0.159/sqr(LC):

网友(2014-09-03):
不错啊,我也想自己做一个。

网友:
学习一下,也想做个简易的

网友:
姿势帖,果断马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One Piece
昨天板子到了,连夜加今早做焊接和新程序测试。有个教训:我PCB布好线以后,自己作死把几根电源 ...

漂亮……这个也是开源的么?

楼主:
步进电机
2相4线的42步进电机还在路上,所以,就先拿4相5线的 28BYJ- 48 做实验了。
步进电机分“双极性”(Bipolar)和 “单极性”(Unipolar)两种。前者线圈中的电流方向会正反双向流动(扭矩大),而后者只会单向流动(扭矩小)。28BYJ- 48 属于后者,因此需要第五根线(线圈中心抽头)接VCC才能工作。
从资料里面翻出来,28BYJ- 48 支持 4相8拍的驱动方式,需要按照下面的时序来驱动 4个线圈:

我稍微分析了一下,这 4个相的波形就是占空比为 3/8 的 PWM啊,而且频率都一样,只是初始相位不同罢了(每相依次往后延迟2拍)。STM32 F4 虽然有很多定时器可以输出 PWM,每个定时器也基本都有 4 个通道,单可惜的是:无法控制每个通道的相位。所以,我决定用 4 个定时器,各自用一个通道输出频率一样、占空比相同的 PWM。
不过,特别的地方在于:
  • 每个定时器都是“从”定时器,由一个主定时器来触发
  • 每个定时器的计数器初值不同,这样可以让相位精确的错开 2拍

呼啦代码写上以后,开示波器看看波形(可惜,只有 2个通道,所以4相的时序得切换着看才行

然后上电机测试,图省事儿,直接用以前一块 51 开发板上面的 ULN2003:

捣鼓了一圈之后,电机转动起来了,主要要点如下:
  • PWM 频率不能太高,120Hz 差不多到极限了
  • 这种电机是 8拍驱动的,每拍走 5.625度,所以120Hz的时候,1秒钟就走了 120*8/(360/5.625)=15圈;然后,这种电机还带有减速齿轮组,减速比是 1:64,于是实际看到的主轴输出转速是 15/64=0.234转/秒,倒数过来就是4.27秒一圈,和我掐秒表测的的时间一致(太慢了点儿吧!)

网友:
非常激励人!
一般战线拉太长,我就玩玩玩到其他地方去了,
LZ一开始心中就有一张的蓝图
兵来将挡水来土淹
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网友:
佩服楼主,业余时间真多

网友J:
其实这样的示波器,我一直觉得做成USB口的虚拟示波器,似乎成本更容易控制,适应性也更好,一般这种示波器应用都是在调试开发中,而调试开发基本离不开电脑,借助电脑的大显示屏,是个可以考虑的方向。

网友:
原来开发一个示波器要这么些步骤,谢谢LZ的经验分享

网友:
楼主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

网友:
厉害,抽空研究研究,根楼主学习学习!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其实这样的示波器,我一直觉得做成USB口的虚拟示波器,似乎成本更容易控制,适应性也更好,一般这种示波器 ...

确实 还用使用蓝牙,手机做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确实 还用使用蓝牙,手机做显示的

还用使用蓝牙,手机做显示的-------------这个创意好,赶快申请专利

网友:
发现楼主已入坑,在也出不来了。考虑更大屏,更高精度,更强性能吧

网友:
支持,学习一下,,回头也研究研究

网友:
mark 标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其实这样的示波器,我一直觉得做成USB口的虚拟示波器,似乎成本更容易控制,适应性也更好,一般这种示波器 ...

我在这个项目上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做出一款像横河 DL1540(一楼帖子的最后一张图片)那样的示波器。USB 示波器有一个致命的问题:你在调节示波器参数的时候,需要扭头看电脑显示屏。当然,也可以把调节参数做在电脑上,通过虚拟旋钮来调节,但这样,你又得扭头看你的被测电路。所以,在 被测电路USB 示波器电脑 这三者之间,你始终无法兼顾到,必须有一个要去扭头才能看到。因为以前的 USB 示波器实验经历得出的以上感受,让我很不愿意去用这样的 USB 示波器,所以,就还是专注做独立的示波器了。

当然,现在还只是开始,问题还很多(甚至我都想把操作系统从 CMSIS-RTOS 换成 FreeRTOS)。看大家的回复我也会考虑如何改进的问题,有很多建议是非常好的,我正在慢慢学习、研究。

网友:
实战贴要MARK,学习一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强悍!大清早来膜拜一下

网友:
佩服楼主的钻研精神。

网友L:
楼主这个是否开源

网友:
好东西啊   这都是楼主的心血啊   膜拜

网友M:
引用 楼主:
X宝买的,搜“SPI TFT” 应该有。

屏的协议是SPI吗,那屏的驱动程序呢

网友N:
非常支持楼主,希望楼主能做出非常酷的示波器来,接下来可能楼主要玩高大上一点的了,春风哥有个板子可以借给楼主研究
模块型号:ALINX9226;
AD型号:AD9226;
通道数:2通道;
AD位数:12bit;
最高采样率:50MSPS(理论值为65MSPS);
输入电压范围:-5V~+5V;
模块PCB层数:4层,独立的电源层和GND层;
模块接口:40针2.54mm间距排座,方向向下;
工作温度:-40°~85° 模块使用芯片均满足工业级温度范围;
输入接口:SMA接口和2.54间距的排针(1脚地,2脚输入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N:
非常支持楼主,希望楼主能做出非常酷的示波器来,接下来可能楼主要玩高大上一点的了,春风哥有个板子可以借 ...

好啊!你这是让我中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这个是否开源

正在整理资料,然后会发布出来。现在的程序引用了很多东西,我希望整合出来一个独立的环境,然后找个好的代码托管平台发布。

楼主:
引用 网友N:
非常支持楼主,希望楼主能做出非常酷的示波器来,接下来可能楼主要玩高大上一点的了,春风哥有个板子可以借 ...

运放部分太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屏的协议是SPI吗,那屏的驱动程序呢

是 SPI 协议(因为简单、便宜 )。驱动程序有 51 版本的,在前面的回复里面,有个网友也是要,直接替换里面的 GPIO 操作函数就可以用。我找个示波器的代码也有,不过,还是前面说的原因,牵扯文件太多,环境不好搭建。所以,我现在慢慢整理成独立的工程文件夹,然后找个好的代码平台发布出来。

网友:
这个必须的顶一下

网友:
已经很强悍了,膜拜

网友O:
引用 楼主:
运放部分太像了!

春风那个好像是黑金出的老版AD/DA模块
我感觉做示波器,FPGA+ARM才是正道,目前这种方案没啥发展前景的,不过调试单片机基本应用倒是够了
如果自己做示波器的话,魏坤那个是重点参考对象, 最近正在边仿造魏坤的板子边研究他的程序,刚学FPGA看起来很吃力

网友:
抱歉,网速不好,重复发帖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O:
春风那个好像是黑金出的老版AD/DA模块
我感觉做示波器,FPGA+ARM才是正道,目前这种方案没啥发展前景的, ...

是黑金的板子,双路65Mbps   12bit  ADC   就是配套FPGA来使用的

网友:
支持。赞下楼主 。
做个记号。

楼主:
引用 网友N:
是黑金的板子,双路65Mbps   12bit  ADC   就是配套FPGA来使用的

谢谢你!不过,FPGA 对我来说有点儿陌生了,让我先把简单的弄出来吧。否则,你这块板子在我这里恐怕也要先闲置一段时间了 。我想用 OpenCV 配合 ARM Cortex-A 系列的平台做个机器人,这个示波器是前期的开发工具+练手用的。保持这个示波器的简单设计,一方面是因为我的确刚起步,另外一个方面,简单的设计容易验证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O:
春风那个好像是黑金出的老版AD/DA模块
我感觉做示波器,FPGA+ARM才是正道,目前这种方案没啥发展前景的, ...

你说的对,这个就是我调试单片机用的。10M 左右采样率基本够用了。加上这个设计的简单,所以可以让我较快的验证一些想法。我自己的感受是:做出来显示波形,容易;做出来能够稳定的触发显示波形,有点儿难;做出来能够显示参数,更难;做出来能够用旋钮、按键调整参数,起停波形、暂停查看等功能,比前面这些加起来还难。

FPGA 我还没开始,不过我估计以后会上的

楼主:
I2C
I2C 其实是一个挺复杂的协议,以前用 AVR 的时候我最得意的事情就是把它的 I2C 搞得非常透彻,然后还用这个协议设计制作了一款 “4芯” 的 ATMega8 开发板可以4个芯片互相通信(真的是 4 芯啊!正面两颗,背面两颗。)

今天用示波器测试了一下 STM32 的 I2C(同一块板,I2C1 发送,I2C2 接收),不得不说,比 AVR 的配置容易多了。不过有件事情我不太明白,怎么波形出来是下面这个样子的呢(但数据收发都是正常的),有人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
mark 赞一个!其实我也很想整一个~

网友P:
引用 楼主:
I2C
I2C 其实是一个挺复杂的协议,以前用 AVR 的时候我最得意的事情就是把它的 I2C 搞得非常透彻,然后还用 ...

这个应该是正常的波形,个人觉得原因是由于I2C为开漏引脚,在MCU将引脚由拉低转为悬空时,上啦电阻会对芯片引脚的内部的寄生电容充电,从而产生这种积分波形。时间常数应该就是t=RC

网友:
然后从你的波形上看,时间常数大概为20us,假设你的上啦电阻为10K,那么I2C引脚的寄生电容应该就是2nf了

网友:
至于数据发送正常的问题,你可以看看芯片手册关于的I2C说明,就你图分析,黄色为时钟信号,红色为数据,那么时钟信号应该是在下降沿采的样,然后只要在下降沿时刻数据线的电平大于0.7vcc就判定为高电平,否则为低,你可以对比一下波形图看看,时序是满足要求的大于0.7Vcc。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个应该是正常的波形,个人觉得原因是由于I2C为开漏引脚,在MCU将引脚由拉低转为悬空时,上啦电阻会对芯 ...

嗯,有道理。但我关了I2C的模拟滤波器波形没有变化,还是这个样子。屏幕上看到的时间宽度是 36us 多一点儿,大约16个完整时钟周期(黄色的波形),分到上升沿的部分差不多刚好 1us,按照 70% 的时间常熟计算 t=0.69*RC,R是10K,1us=0.69*10K*C 计算,C大约是145pF。有点儿意思,可我怎么测量以验证这个计算结果呐?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有道理。但我关了I2C的模拟滤波器波形没有变化,还是这个样子。屏幕上看到的时间宽度是 36us 多一点 ...

很简单,换上啦电阻

楼主:
10K 上拉电阻改成 2.5K,波形略微“方”一点儿了,而且传输速率也变快了。据说I2C最高可以到5Mbit/s,嗯,我会考虑用它来做总线,当然,在我搞定 CAN 以后再说。

网友:
顶楼主期望看到楼主走的更远。

网友:
STM32 示波器

网友:
这是要火的节奏,STM32也有示波器了

网友:
好有前途,哈哈,顶

网友Q:
哈哈,很不错的哈,回头有问题可以咨询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Q:
哈哈,很不错的哈,回头有问题可以咨询你么

欢迎发帖讨论!

网友:
楼主“钱”程远大

网友:
LZ 高手,佩服

网友:
牛X,真的是给你提鞋都不行.

网友:
果然历害啊!

楼主:
设计经验

为什么不买一台示波器?
因为我想自己经历一遍产品的设计、实现的过程。另外我看上的示波器都要好几万,所以,暂时先自己做个简单的用着。

为什么选择 STM32F303VCT6?
  • STM32 Cortex 内核,可以重用现有的设计、开发经验。曾经也尝试用 LPC1769,无奈开发环境太难用,实在是没有时间精力去和开发环境搞。
  • 采样率高。12bit 时一个 ADC 即可实现 5M/s 的采样率,而且还有 4 个ADC 可以同时采样(4 通道 5M/s,降低采样精度速度更快)。以调试 STM32F4 上面的 SPI 为例,在主频 168MHz 的时候,SPI 最慢可以 1/256 分频,这样 SPI 的时钟频率 656KHz,要想看到正常的波形,采样率选 10 倍的话,就是 6.5M/s 的采样率,所以 STM32F303VCT6 刚好够用。
  • 官方开发板非常便宜,不到 90 元即可买到。
  • 要做100M/s的示波器,我得先有10M/s的示波器。

为什么要自己设计PCB
因为一堆散件(开发板)用线接在一起太丑了。从实现功能原型,到整合进入一块PCB,这之间有巨大的工作量;前者如果要用1个月,那么后者需要3个月。整个人得到的能力提升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为什么不用虚拟示波器来实现?
虚拟示波器手感、使用体验不好,摸旋钮的感觉比用鼠标点那要好太多了。我愿意为好的使用体验付费。

有哪些超出意料的性能?
  • +/- 5v 电源超稳定!接上负载输出电压纹丝不动(额,是10mv级别上没有变化),长时间工作也仅仅是温温的。
  • 锡浆超好用!手工焊接 100 Pin 的芯片非常轻松!
  • 把自己的项目 Logo 印在PCB上面了,乐呵呵的对着看了半天。
  • Altium Designer 手动布线非常好用!451根连线轻松布完,非常愉快。
  • 自制的信号线还行。

有哪些意料不到的问题?
  • ADC 通过 DMA 保存采样数据的时候,会出现 Overrun 的情况。这在以前用 STM32F4 调试3通道交替采样(7.2M/s)的时候都是没有出现过的情况。这个问题随着采样率的提高而越发明显,导致实测 6bit 分辨率时,理论上的 18M/s 采样率只能到 13.5M/s,而且波形偶尔会有“撕裂”的情况。至今无解,我的判断是 SysTick 的干扰,但目前还没有进行验证。
  • ADC 控制线路上的干扰比想像中大很多。设计时,我安排了一些通过 ADC 直接接电位器的控制电路,比如波形的水平轴移动。但是,这样做法得到的电压波动比想像中大很多,导致水平移动波形时,即使停止转动电位器,采样的电压还会波形,波形不能稳定。最后没办法,改成了用+/-按钮来调整,但是使用体验就远不如转动电位器的旋钮了。所以,下一个版本会换成旋转编码器。
  • PCB 布线完成以后,自己作死又去手动改了几根GND的宽度,结果导致其中一根和另外的线路短路了,还好我焊接的时候发现了。以后千万别再这么干了。

下一个版本会有哪些改进?
  • 控制电路会引入旋转编码器,杜绝干扰。
  • 更大的显示屏,目前心中极其希望做 5寸,800x480 的。采用保守方案的话,至少也是 480x272 的那种。
  • 重新设计触发电路,采用独立的触发放大通道。这个太重要了。
  • 希望是4通道的,调试步进电机、SPI 其实还是需要的。
  • 加入频率计。
  • 总体方案1:让 STM32F3 专心做 ADC,会用单独的 MCU 来做控制电路(甚至可能考虑单独的显示用MCU,即“显卡”)。这是最稳妥的升级方案。
  • 总体方案2:放弃 STM32F3,改用 TI 的更高采样率的专用 IC,但这样研发时间就长了。这是最激进的升级方案。但仍然不用 FPGA,因为我还不会用。。。
  • 总体方案3:采用单片 STM32F303VCT6,全集成,甚至模拟部分都用它自带的运放。这是最省钱的方案,如果出套件,估计这款最受欢迎吧。

我最终到底想做什么?
Jibo

网友:
最终到底想做什么?

网友:
这个的认真学习

网友:
找到了图片是家用机器人Jibo

网友:
引用 网友N:
非常支持楼主,希望楼主能做出非常酷的示波器来,接下来可能楼主要玩高大上一点的了,春风哥有个板子可以借 ...

春风。。。只闻其人不见其人的传说中的人物

网友:
学习了  谢谢分享 很好的资料 做的很漂亮

网友:
论坛好像有开源的口袋示波器。

网友:
佩服,是个牛人

网友:
楼主做的也挺好的

网友:
好牛的样子

网友:
风格不错啊,值得学习,等开发板出来

网友(2014-10-07):
引用 楼主:
嗯,有道理。但我关了I2C的模拟滤波器波形没有变化,还是这个样子。屏幕上看到的时间宽度是 36us 多一点 ...

你还忽略了你示波器探头引入的电容呢。

网友:
用他的运放最好了。带宽貌似至少有1Mhz还带片内pga的。还有几路比较器可以做硬件触发,不知道好不好做等效采样。

网友R:
还有一个单芯片的方案是lpc4370  204-MHz ARM Cortex -M4  带一个12bit  80M采样的ADC  片上还有两个同样是204Mhz的M0做协处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还有一个单芯片的方案是lpc4370  204-MHz ARM Cortex -M4  带一个12bit  80M采样的ADC  片上还有两个同样是 ...

LPC 我试过了,开发环境(IDE)实在是恶劣。。。我宁可用独立的 ADC,也不想碰 LPC 的东西了。

网友:
都是牛人啊,学习了

网友:
卧槽,真有意思,火钳留名

网友:
横河的东西确实好

网友:
牛逼哄哄的

网友:
楼主为什么要用STM32这个平台做示波器呢,

网友:
楼主,加油,精神可嘉!

网友:
顶楼主,虽然这个的实用性不高,但是能做出来这个程度,足以说明楼主是很厉害的。

网友:
记错了  片内的运放带宽有8.2M,PGA模式有2 4 8 16.   今天研究了下stm32的dma   最少需要8个hclk的时钟开销,和cpu没有竞争的情况下只有72M/8=9M的带宽。只够搬运一个ADC全速转换的数据。四个ADC同事全速转换的话需要32M的带宽,两个时钟cpu就要搬运一个adc的数据。cpu应该忙不过来吧。

网友:
这贴非火不可!

网友:
楼主的开发步骤非常正规,非常有潜力

网友:
强悍,不服不行

网友:
这是要火吗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也想自己折腾折腾示波器,一直狠不下心来开始

楼主:
机器人
为两轮平衡车的底盘做了准备,找时间开工了。

网友(2014-11-07):
记录的很详细,学习

网友:
看来真需要下决改用stm32了,总停留在51里面不行了

网友(2014-12-13):
佩服楼主的精神。

网友:
牛啊,可以用PC显示吗

网友:
    从硬件到软件,而后能够慢熟悉这一套流程,学习LZ!

网友S:
洞洞板看着挺不错!用起来方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S:
洞洞板看着挺不错!用起来方便吗?

洞洞板极不方便!难以检查和出错,制作效率很低,乐趣也很低,纯体力活。只要有可能,最好是用开发板或者自己打板。

网友:
太牛逼了
---字数补丁。

网友:
楼主是真正电子爱好者

网友:
楼主继续努力,学一下FPGA,把采样率弄上去,100M模拟带宽吧,做一个真正的手持示波器。

网友:
不容易!努力让自己也能在这方面有所进展!

网友:
太帅了,赞一个

网友T(2015-01-12):
引用 楼主:
是 SPI 协议(因为简单、便宜  )。驱动程序有 51 版本的,在前面的回复里面,有个网友也是要,直 ...

^_^,你看这个,更漂亮哦。貌似也是论坛的坛友搞出来的,已经商品化了
http://www.eechina.com/thread-9382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T:
^_^,你看这个,更漂亮哦。貌似也是论坛的坛友搞出来的,已经商品化了
http://www.eechina.com/thread-93 ...

是的,这个产品的作者在论坛写了他研发的经历,我仔细拜读过。正是有像这个作者一样的一批人,精益求精,不断提升着“合格”的标准,产品不仅仅是“能用”而已。

网友:
这种研发的经历,让我学习不少经验教训。希望楼主再接再厉,搞出精品

网友U:
楼主如果需要高速接口的屏可以找我,不贵的型号都可以送你
当年我也玩过dso
手上还有几百m的adc,上g的运放
mcu再怎么做都不能解决触发问题,软触发做出来也实用价值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如果需要高速接口的屏可以找我,不贵的型号都可以送你
当年我也玩过dso
手上还有几百m的adc,上g的运放 ...

Oliver, 你好!如果有合适的元件来升级示波器的设计,那是非常好的!
我现在对于下一代的想法包括:
  • 4 通道,这样才能看 SPI 信号
  • 独立的外部触发信号放大器
  • 升级显示模块,提高分辨率和刷新率
  • 加入频率计
  • 使用程控放大器
  • 控制电路的电位器换成旋转编码开关
  • 更高的采样率

请提宝贵意见。另外怎么联系?

网友:
个人观点:
1.4通道的意义仅SPI?这个LA似乎更适合,当时是用CPLD,所以另外拉出口来做LA,可以双模式切换(又好象是573直接把ADC或者IO数据导入SRAM,年代久远...);
2.当时我的预触发是用CPLD的数值比较,所以并没有用模拟器件来做(ADC转换保存到SRAM的同时CPLD不断比较ADC输出,抓出边沿然后1/2采样深度后冻结数据)
3-7.认同,只是个人喜欢触摸,毕竟是便携式的,搞老大一个区域放按钮,成本体积都划不来,如果是台式那就无所谓了,

采样率可以分时采集,关键是模拟带宽很难提高,这里的水很深,能够测量几百MHZ带宽的仪器需要数万到数十万(网分,光50欧校准件国产就需要几千,进口需要上万)

联系方式我私信发你

网友(2015-07-09):
很佩服LZ一步一个脚印做事的态度。

网友:
非常激励人,希望能能做出东西来

网友(2015-08-22):
单片机做出示波器,就算出师啦~~~

网友(2016-04-06):
非常好的教程

网友:
非常的牛逼啊!

网友:
楼主不用犹豫了,买买买,哈哈哈哈。。。。。

网友:
建议你增加示波器的采样深度,并能做上缩放功能,正常的示波器,频率不高时,一个显示点是多个采样点,现在大采样率示波器还有缩放功能。分析协议超有用。
可以把多余的RAM都用上。

网友(2022-11-11):
再次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T:
^_^,你看这个,更漂亮哦。貌似也是论坛的坛友搞出来的,已经商品化了
http://www.eechina.com/thread-93 ...

这个链接主打的是袖珍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