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接适配器重启,用电池没问题?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4-08-03):
很久出问题了,一直在找一个稳定的故障现象,经过多次实验现象很稳定了,以往发帖子说要捂热了才能启动都不稳定稳定想象如下:
1、用电池无论怎么折腾都没问题
2、用适配器启动电脑(不管带不带电池,现象一样),会在进入桌面不久就会突然断电重启,有时候还没有到输入密码的时候就掉电重启
3、用适配器进winpe怎么折腾都没问题

今天去售后终于出现故障现象了,上个星期去到售后站没有任何故障现象,售后说主板问题,得返厂,750大洋,或者换主板1300大洋,太坑了,所以决定自己先修,估计是和充电电路有关,修不好淘宝买块新主板也就600大洋

编辑原因:忘了说型号
联想v460,i3-390

附联想V460电路图,有兴趣的可以看看,电源管理那一块在自己做产品的时候可以借鉴

添加说明:
已经换电源测试了,一样,电源我带了额定负载用示波器看波形还不错

网友A:
有没有换电源适配器试试?

如果是PowerPath的问题,你的电脑根本不能启动才对

网友:
你进PE跑跑IntelBurnTest试试,看看是不是电源功率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换电源适配器试试?

如果是PowerPath的问题,你的电脑根本不能启动才对 ...

已经换电源测试了,一样,电源我带了额定负载用示波器看波形还不错

楼主:
电源管理在原理图的第46页,从原理图上看无论任何只要电池接上了DCBAT都会有电
修过笔记本的能总结下笔记本突然掉电还有什么原因呢?

另外上图中红色椭圆框框里面是什么呢?

网友B:
适配器电源接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适配器电源接地的问题

接地了,问题更严重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吧

网友:
我笔记本故障:用电池开机无显示,用适配器加强掉电。花400大洋修好的。

网友C:
要开机几次才能稳定进系统,有时候使用中会突然死机。有碰到这种现象的没?

网友:
--编辑原因:卡机,发重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开机几次才能稳定进系统,有时候使用中会突然死机。有碰到这种现象的没? ...

一模一样啊,如何破?

网友D:
上星期公司也是一台台式电脑同样故障一进系统就重启,查了好久也没找出什么原因,后来修复系统后在安全模式删除一些软件垃圾什么的,又好啦

网友D:
用外置电源进安全模式看会不会出现同样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开机几次才能稳定进系统,有时候使用中会突然死机。有碰到这种现象的没? ...

这个可能要检查下北桥看看,可以拆下试试开机后北桥温度会不会太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外置电源进安全模式看会不会出现同样故障。

用外置电源进安全模式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星期公司也是一台台式电脑同样故障一进系统就重启,查了好久也没找出什么原因,后来修复系统后在安全模式 ...

我把系统重做了很多遍了

网友D:
这样你检查下是不是有什么软件冲突或者驱动不兼容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你检查下是不是有什么软件冲突或者驱动不兼容的问题

没装任何软件,驱动都是买电脑的时候带的,用了这么多年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把系统重做了很多遍了

这个就可能是硬件问题了,主要检查电源供电方面的问题了。这种现象很多都是显卡有虚焊或者损坏触发电源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可能是硬件问题了,主要检查电源供电方面的问题了。这种现象很多都是显卡有虚焊或者损坏触发电源保 ...

也考虑过你说的问题,但是用电池启动没有问题啊

网友:
难道是电压问题

楼主:
经过仔细分析电路,感觉是某处电容有问题,因为电池只有11V左右,而适配器有20V,从buck电路来说,电压越高,占空比比较小,工作条件恶化,搞不好要拿示波器一个一个电源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