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数控机床方面不熟,有个项目要负责,大家能否给点意见

楼主(2014-08-03):
大家好,本人专业背景电子信息技术,这些年一直在负责嵌入式软件的研发工作 ,现在有个项目是属于数控行业的,用在木工行业,要我投资和负责,单纯从技术角度考虑,
请大家给点意见,像我这种技术背景,实施这种项目有没有很大的 难度,主要将会遇到的问题将会有哪些,多谢,每次遇到问题要求助,首先想到的都是咱论坛,谢谢!

楼主:
这几天也稍微看了下资料,像数控系统,主要也是涉及到CNC控制器,伺服系统这些,像这些实施起来有没有难度?

楼主:
初步不用考虑机械部分,主要是电气控制方面,另外像PC端的话,一般也是一些基本控制吧,加工G代码下传到控制器应该也不会有什么难度吧

网友:
你的成本要求决定了方案,进而决定了难度

网友A:
使用现成的数控系统,低端的华中数控、广州数控、台湾新代数控;配以伺服电机,滑动导轨,滚珠丝杆等。成本决定难度。木工机械好在精度要求不高,只要有心做,木有问题的。再说还有万能的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现成的数控系统,低端的华中数控、广州数控、台湾新代数控;配以伺服电机,滑动导轨,滚珠丝杆等。成本 ...

多谢,初步是考虑能够实现,有大家发话,心里有底一点,初步打算用新代的控制器

网友B:
搞个 雷赛的运动控制卡就够用了,剩下就是PC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 雷赛的运动控制卡就够用了,剩下就是PC编程

没听过,百度了一下,深圳的公司,哥们是在这个公司还是用过他们的卡

网友C:
我初中毕业都可以正常自己造机器,编程出NC程序,我就不信楼主那么高的学历搞不定这事情。

网友D:
还要投资?  在你不熟悉的领域?

网友E:
木工的数控和机械的数控有区别,都有专用的系统,木工的成本低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要投资?  在你不熟悉的领域?

是的,呵呵,算是一个尝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木工的数控和机械的数控有区别,都有专用的系统,木工的成本低些

也都是楼上有列的一些系统吧,看来看去就那些系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呵呵,算是一个尝试吧

楼主小心为上  但祝发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初中毕业都可以正常自己造机器,编程出NC程序,我就不信楼主那么高的学历搞不定这事情。 ...

兄弟,学历和能力也是两回事,每个人专注的行业都是有自己长处的,多谢你的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小心为上  但祝发财

多谢提醒,最坏的结果就是投的钱打水漂了

网友:
用过他们的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