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的JATG与STM32的JATG可以通用吗?

楼主(2014-08-03):
如题,学习了AVR后再学习STM8,STM32,发现也有JATG,就不知同一仿真器可以通用吗?为什么?有没有大神出来指导一下小弟?

网友A:
不能,jtag只是一种标准,很多芯片的不通用。

网友B:
记得AVR的M64,M128等MCU JTAG口又叫PDI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jtag只是一种标准,很多芯片的不通用。

是不是指可以调试作用的,都叫JATG?但是内部结构和协议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AVR的M64,M128等MCU JTAG口又叫PDI的

是不是指可以调试作用的,都叫JATG?但是内部结构和协议是不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记得AVR的M64,M128等MCU JTAG口又叫PDI的

那是isp接口被隐射到了pdi和pdo,jtag没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指可以调试作用的,都叫JATG?但是内部结构和协议是不一样的?

是的。就像各个国家,英国,法国,中国,平民交流的都叫语言,但是彼此都听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isp接口被隐射到了pdi和pdo,jtag没变化。

翻看了下旧资料,奥,确实是ISP借用了PDI/PDO,而非MOSI/MISO,混淆了
楼主的困惑,看看WIKI上关于JTAG的描述,也许更好些

TDI(测试数据输入)
TDO(测试数据输出)
TCK(测试时钟)
TMS(测试模式选择)
TRST(测试复位)可选
借助这5个端口通路,可以访问到芯片的内部资源

楼主先拼写对JTAG吧
AVR的JTAG调试器自然不可用于STM32,就算他们都走的是JTAG通路,因为走的协议不会一样。
所以Jlink无法仿真AV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