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A系列的mcu什么时候可以有样片?(已解决)

楼主(2014-08-03):
KEA系列的mcu什么时候可以有样片?汽车级的。
据说有工程样片,不过一直没有拿到,也没有确切的时间。

可以直接用KE系列的先用么?

网友A:
别去等那玩意,完全是给飞思卡尔当小白鼠

网友:
楼主你好,刚和KEA的部门资讯了下,他们的意思是让你直接联系当地的代理商,代理商那边是有一些样品可以申请的。

网友:
如果熟悉相关模块,可以先看看KE,好多模块还是类似的,但是真正用,还是建议你直接用KEA,两款芯片还是有较多区别的。
KEA是汽车级的。

网友:
两个型号都不一样,你先用KE也没法评估KEA芯片呀
量产的芯片一般都可以申请样片的,直接打电话给代理商问问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去等那玩意,完全是给飞思卡尔当小白鼠

那个已经量产了吧? 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那芯片和KE02蛮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已经量产了吧? 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那芯片和KE02蛮像的

KEA还没有量产

网友C:
我们的KEA芯片已经量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们的KEA芯片已经量产了。

哦哦,之前听说要秋季,以为还没有量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哦,之前听说要秋季,以为还没有量产。

前两天问了kea的FAE,他们说已经量产了。
官网的状态也是avaiable.

网友E:
看到价格都出来了,但购买和样片只能通过代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到价格都出来了,但购买和样片只能通过代理

的确是的,目前购买还申请样品通过代理,代理那边有部分样品。

网友:
强烈建议,在阿莫邮购部上样片购买通道,快捷方便,有利推广。。。

网友:
具体我也没注意过,从KEA网页上看应该是量产了
否则应该有红字提示样片阶段的,记得几个月前看KE06就有那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