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移动电源板数码管显示456

楼主(2014-08-03):
感谢海尔提供的这你学习机会,收到开发套件有一段时间了,硬件是早就焊好了。
实在是软件水平有限,没什么进展。现贴出数码管的显示源码,还请大家指教。

#include <hic.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a_indata PC0
#define st_cp_data PB7
#define sh_cp_data PC1
    uchar aa;
    uchar table[]={0xC0,0xDB,0xA2,0x8A,0x99,0x8C,0x84,0xDA,0x80,0x88,0x90,0x80,0xE4,0x83,0xa4,0xB4};
    uchar disp[]={4,5,6};

void delay()
{
    uint a=2000;
    while(a--);
}

void display(uchar datal)
{
    uchar b;
    for(b=0;b<8;b++)
    {
       st_cp_data=0;
       sh_cp_data=0;
       if(datal&0x80)
         ua_indata=1;
       else
        ua_indata=0;
        datal<<=1;
        sh_cp_data=1;
      }
       st_cp_data=1;
        return  ;
}

void sendword(uchar dataH,uchar dataL)
{
display(dataH);
display(dataL);
}

void dispcode()
{
sendword(table[disp[0]],0x20);
delay();
sendword(table[disp[1]],0x40);
delay();
sendword(table[disp[2]],0x80);
delay();
}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while(1)
    {
    dispcode();
      }

}

网友A:
这是个好项目。
需要学习移动电源开发的,可以关注我的帖子。4年批量生产稳定MCU方案,源代码开放。测试样板2元/PCS,提供原理图、PCB gerber文件,量产bom,量产源代码。需要的站内短信联系。

网友:
先学会把delay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好项目。
需要学习移动电源开发的,可以关注我的帖子。4年批量生产稳定MCU方案,源代码开放。测试样 ...

我的权限不够,不能发站内信。。我留个邮箱帮我发这里行吗?juncheng_14@163.com

楼主:
还请教,不用delay 用什么是定时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请教,不用delay 用什么是定时器吗。。

用定时器实现显示切换

网友:
还在用delay,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定时器实现显示切换

哦,一般这个定时是多长呢。能介绍下如何实现过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一般这个定时是多长呢。能介绍下如何实现过程吗。

以眼睛不觉得抖为宜,1s 2s都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