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笔记本适配器的三角插的接地去掉可以吗?

楼主(2014-08-03):
因为我租房没有接地,导致每次打开电脑后,都会有静电,而且我经常要做实验,发现很多金属座子都有电,这样很容易吧我的实验板子给弄坏,我想请问笔记本适配器的三角插换成2个脚的可以吗?

网友:
2个脚的更容易电到你。

网友:
你以为静电是因为有第三个脚?

网友:
很多适配器只有两个 脚的

网友:
不管你信不信,很多房子的墙壁插座上也就只接了零火线,底线压根没有接上!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我的适配器接触不牢固,现在不管怎么摸电脑都没有麻麻的感觉了!

网友:
我电脑买回来第二天, 就把三脚插头剪掉, 换成两脚的公牛插头...到现在快用三年了,都没事.

网友(2014-09-23):
一般不会有问题的。但是万一,就怕万一

网友:
我的电脑之前也老是电人,后来拆开插座发现地线上居然有电,把地线拆了就好了

网友:
大家都搞混了吧

家里的地线有电 那是房屋,或这栋楼的地线有问题
用电器的3个脚还是2个脚, 这个取决于当初生产商在设计过认证时达到不同的要求, 2个脚的绝缘要求要高点

网友:
家用接地的好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