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阿莫蜘蛛进度报告[2015-02-15更新]

楼主(2014-08-03):
此贴专门用于阿莫蜘蛛项目进度报告

傻孩子工作室作品

STAFF

    Hardware Design           yiming988
    Driver Design                y574924080
    Movement Design         qufuta    sunfulong
    Mechanical Designing     老陈
    Production                   老陈

    Architecture Design Gorgon_Meducer

SPONSOR

    amobbs, Freescale

ACKNOWLEDGE

    Armok

- 2015-2-15
    a. 更新Joint类,增加Time属性可以控制动作在指定的时间内精确的完成,大幅度提升蜘蛛舞蹈的时间精度。

    工程模板需要在IAR7.x下编译,单击这里下载:
        特别说明,工程文件在“SpiderRobot_Template\application\template\build_iar”下面

- 2015-2-04
    a. 更新第一版舞蹈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g2MDIwOTA0.html
        讨论在这里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8405770

        感谢sunfulong的精彩作品!

- 2015-1-28
    a. 发布工程模板v1.4a
        - 提供宏模板,用以将指定的动作重复指定的次数,范例:

        ACTION_REPEATE( REF_ACTION(Spider_Go_Front),    //!< target action
                        10,                             //!< times
                        REF_STATE(Spider_Action1));

        重复执行动作(Spider_Go_Front)10次,完成后直接切换到Spider_Action1状态

        - 提供宏模板,用以延时指定的时间(非阻塞延时),范例:

        ACTION_DELAY_MS(4000,                           //!< delay time in ms
                        REF_STATE(Spider_Action2));     //!< next state

        延时4000ms,完成后直接切换到Spider_Action2状态

        - 提供脚本模式,并提供范例脚本,演示了重复前进10步,延时4秒,后退10步,前进一步的简单脚本

/*! \brief play action script
*! \param none
*! \return access result
*/
bool play_action_script(void)
{
    utilitis_init();

    return NEW_FSM(SpiderPlay, REF_STATE(Spider_Init));
}

IMPLEMENT_FSM(SpiderPlay)

    PRIVATE STATE(Spider_Init) BEGIN

        IO_CFG(
            {PB20, IO_WORKS_AS_GPIO, IO_PULL_UP},
        );
        GSP_PORTB.DIR &= ~PB20_MSK;

        TRANSFER_TO_STATE(Spider_Wait_for_Trigger);
        EXIT_STATE;
    END

    PRIVATE STATE(Spider_Wait_for_Trigger) BEGIN

        //! press key to start
        if (!(GSP_PORTB.IN & PB20_MSK)) {
            TRANSFER_TO_STATE(Spider_Play);
        }

        REFLEXIVE_STATE
    END
    PRIVATE STATE(Spider_Play) BEGIN

        ACTION_REPEATE( REF_ACTION(Spider_Go_Front),    //!< target action
                        10,                             //!< times
                        REF_STATE(Spider_Action1));

        EXIT_STATE;
    END

    PRIVATE STATE(Spider_Action1) BEGIN

        ACTION_DELAY_MS(4000,                           //!< delay time in ms
                        REF_STATE(Spider_Action2));     //!< next state
        EXIT_STATE
    END

    PRIVATE STATE(Spider_Action2) BEGIN

        ACTION_REPEATE(REF_ACTION(Spider_Go_Back), 10, REF_STATE(Spider_Action3));
        EXIT_STATE
    END

    PRIVATE STATE(Spider_Action3) BEGIN

        CALL_ACTION_EX( REF_ACTION(Spider_Go_Front),    //!< target action
                        REF_STATE(Spider_Action4));     //!< next

        EXIT_STATE
    END

    PRIVATE STATE(Spider_Action4) BEGIN

        //! performance complete!!! wait for trigger again
        TRANSFER_TO_STATE(Spider_Wait_for_Trigger);
        EXIT_STATE
    END

END_IMPLEMENT_FSM

    b. 整理工程架构,提供动作模板和脚本模板

        这里actions文件夹保存了所有的单元动作脚本,你可以通过action_template.c作为模板建立新的单元动作。
        步骤如下:
        1. 复制action_template.c,并重新命名为action_xxxxxx.c,这里xxxxx是新单元动作的名字
        2. 利用action_xxxxxxx.c里面的模板完成动作的编写
        3. 再actions.h里面加入新动作的声明,例如:

EXTERN_ACTION(Spider_Go_Front);
EXTERN_ACTION(Spider_Go_Back);
EXTERN_ACTION(Spider_XXXXX);

        script.c就是我们编写舞蹈脚本的地方,里面已经放入了Demo的最简单脚本。所有在actions.h里面加入的
        动作在这里都可以直接使用。你可以方便的对某些动作进行重复,加入延时,等等。

    c. 修正了随机偶发的动作无法正确执行的错误

    d. 提供控制台模式
        - 用户可以通过控制台绕过上层系统直接对目标舵机进行控制

        -用户可以通过控制台对单个joint进行校准

        工程模板需要在IAR7.x下编译,单击这里下载:
        特别说明,工程文件在“SpiderRobot_Template\application\template\build_iar”下面

- 2015-1-4
    a. 完成硬件的基本调试。完成基本充放电循环测试。完成基本舵机负载测试。由于买骨架的时候忘记拍螺丝了,
       目前只能干瞪眼,哈哈哈……淘宝卖家说单独买螺丝要15RMB一包,且只能直接用支付宝转账……心头一丝
       疑虑,然后我有问,可否我拍下一个别的东西,然后你改下价格?对方说,我拍什么,仓库出什么……
       所以决定等老陈的蜘蛛骨架。
       感谢yiming988牺牲业余时间完成了新版蜘蛛的驱动电路。感谢老陈对硬件设计做出的指导。
       上图:

- 2014-12-29
    a. 拿到了完全重新设计的驱动电路PCB。新的PCB上加入了两并18650电池的可编程充电和保护电路,并
       直接使用mini USB进行充电,去掉了普通的DC电源接口,这样设计的目的是可以充分利用大家积攒在抽屉
       里的各种手机平板充电器,包括各类充电宝。我们在PCB背面加入了一个2并 电池盒的封装,从而将重心
      集中在蜘蛛的中轴上,从而平衡各个关节的受力,并尽可能降低重心,同时解决蜘蛛的供电问题。

      新的电路设计由老陈监督,即便如此,错误和 疏漏也可能在所难免,如果大家发现了问题,请及时帮助我们,
      我们有耐心,会坚持一版一版的加以改进。

- 2014-11-24
    a. 收到飞思卡尔官方寄回的改进版蜘蛛 V1 Plus 开源项目重启。
        通过这个改进版的蜘蛛,我们发现同样是10RMB的舵机……这品质差别咋就这么大捏~
        飞思卡尔委托第三方“剽窃者剽窃者剽窃者剽窃者剽窃者剽窃者剽窃者剽窃者剽窃者蓝宙”进行了骨架的细小改进,并修正了我们硬件上的错误。非常感谢。另外,这
        舵机……这尼玛舵机……真的是10RMB……真爽啊……哈哈哈哈,推荐莫老大搞一批咱们可以做活动了。

- 2014-9-3
    a. 更新cerebel
        1. 将cerebel抽象出来,剥离了与18舵机系统的强耦合,使其成为32以内舵机系统的通用控制服务模块
            对Joint的初始化和校准部分被从cerebel服务中剥离开来,放在templete.c中。
        2. 在cerebel内部加入了动作缓冲队列,用户通过CEREBEL.Move() 方法传入的Actions可以是栈分配的
           局部变量,也就是说使用ACTION宏的时候,填充的内容不必是编译时刻就确定了的常量,可以是变
           量,或者其它运行时刻经过计算获得的值。通过缓冲队列,用户可以源源不断的加入事先编排好的动
           作序列而不必等待先前加入的动作完成。

    b. 更新Joint
        增加了一个接口IsComplete

//! \name joint interface
//! @{
DEF_INTERFACE(i_joint_t)

    bool (*Init)                (joint_t *ptJoint, const joint_cfg_t *ptCFG);
    void (*Finish)              (joint_t *ptJoint);
    bool (*Start)               (joint_t *ptJoint);
    bool (*Stop)                (joint_t *ptJoint);
    const joint_cfg_t *(*Info)  (joint_t *ptJoint);
    bool (*TurnTo)              (joint_t *ptJoint, int32_t nAngle, int32_t nSpeed);
    bool (*TurnToInTime)        (joint_t *ptJoint, int32_t nAngle, uint32_t wTime);
    struct {
        bool    (*Set)          (joint_t *ptJoint, int32_t nAngle);
        int32_t (*Get)          (joint_t *ptJoint);
    } Angle;
    struct {
        bool    (*Set)          (joint_t *ptJoint, int32_t nSpeed);
        int32_t (*Get)          (joint_t *ptJoint);
    } AngularSpeed;

    void                        (*TimerServiceRoutine)(void);

    struct {
        bool (*Register)        (joint_t *ptJoint, DELEGATE_HANDLE *ptHandler);
        bool (*Unregister)      (joint_t *ptJoint, DELEGATE_HANDLE *ptHandler);
        bool (*IsComplete)      (joint_t *ptJoint);
    }ActionCompleteEvent;

END_DEF_INTERFACE(i_joint_t)
//! @}

    工程模板需要在IAR7.x下编译,单击这里下载:
        特别说明,工程文件在“SpiderRobot_Template\application\template\build_iar”下面

- 2014-8-31
    a. 完成了时间插补算法,更新了Joint算法
    b. 增加了一个运动控制服务cerebel
         通过cerebel我们可以抽象出Action的概念。Action是多个舵机的在某个时刻的运动状态片段,就好比你通过
        摄像机拍摄高速运动的蜘蛛可以获得一系列的照片一样,在这个照片上,每个关节(Joint)都有对应的位置,
        而Action就是这样的照片。cerebel的思路是,我们只要给它提供一系列的照片,并告诉他播放照片的速度,
        cerebel就会自动的按照指定的时间播放动作,例如,下面就是一连串代表前进的动作:

   ACTION_CFG(

        ACTION(
            ALL_LEGS_MSK ,
            true,                                   //!< start automatically
            1 << JOINT_TIME_UNIT_RESOLUTION,        //!< Use 1s
            {
                [LEFT_FRONT_LEG_0] = 135,
                [LEFT_MIDDLE_LEG_0] = 180,
                [LEFT_BACK_LEG_0] = 225,
                [RIGHT_FRONT_LEG_0] = 45,
                [RIGHT_MIDDLE_LEG_0] = 0,
                [RIGHT_BACK_LEG_0] = 315,

                [LEFT_FRONT_LEG_1] = 200,
                [LEFT_MIDDLE_LEG_1] = 200,
                [LEFT_BACK_LEG_1] = 200,
                [RIGHT_FRONT_LEG_1] = 335,
                [RIGHT_MIDDLE_LEG_1] = 335,
                [RIGHT_BACK_LEG_1] = 335,

                [LEFT_FRONT_LEG_2] = 115,
                [LEFT_MIDDLE_LEG_2] = 120,
                [LEFT_BACK_LEG_2] = 115,
                [RIGHT_FRONT_LEG_2] = 65,
                [RIGHT_MIDDLE_LEG_2] = 65,
                [RIGHT_BACK_LEG_2] = 65,
            }
        ),

        ACTION(
            TRI_LEGS_L1_MSK | TRI_LEGS_L0_MSK | TRI_LEGS_R1_MSK | TRI_LEGS_R2_MSK,
            true,                                   //!< start automatically
            1 << JOINT_TIME_UNIT_RESOLUTION,        //!< Use 1s
            {
                [LEFT_FRONT_LEG_1] = 225,
                [LEFT_BACK_LEG_1] = 225,
                [RIGHT_MIDDLE_LEG_1] = 315,

                [LEFT_FRONT_LEG_0] = 135,
                [LEFT_BACK_LEG_0] = 180,
                [RIGHT_MIDDLE_LEG_0] = 23,

                [RIGHT_FRONT_LEG_1] = 0,
                [RIGHT_BACK_LEG_1] = 0,
                [LEFT_MIDDLE_LEG_1] = 180,

                [RIGHT_FRONT_LEG_2] = 90,
                [RIGHT_BACK_LEG_2] = 90,
                [LEFT_MIDDLE_LEG_2] = 90,
            }
        ),

        ACTION(
            TRI_LEGS_L1_MSK | TRI_LEGS_L2_MSK,
            true,                                   //!< start automatically
            1 << JOINT_TIME_UNIT_RESOLUTION,        //!< Use 1s
            {
                [LEFT_FRONT_LEG_1] = 180,
                [LEFT_BACK_LEG_1] = 180,
                [RIGHT_MIDDLE_LEG_1] = 0,

                [LEFT_FRONT_LEG_2] = 90,
                [LEFT_BACK_LEG_2] = 90,
                [RIGHT_MIDDLE_LEG_2] = 90,
            }
        ),

        ACTION(
            TRI_LEGS_L0_MSK | TRI_LEGS_R0_MSK,
            true,                                   //!< start automatically
            1 << JOINT_TIME_UNIT_RESOLUTION,        //!< Use 1s
            {
                [LEFT_FRONT_LEG_0] = 180 - 23,
                [LEFT_BACK_LEG_0] = 225,
                [RIGHT_MIDDLE_LEG_0] = 338,

                [RIGHT_FRONT_LEG_0] = 0,
                [RIGHT_BACK_LEG_0] = 270,
                [LEFT_MIDDLE_LEG_0] = 225,
            }
        ),

        ACTION(
            TRI_LEGS_R0_MSK | TRI_LEGS_R1_MSK | TRI_LEGS_R2_MSK,
            true,                                   //!< start automatically
            1 << JOINT_TIME_UNIT_RESOLUTION,        //!< Use 1s
            {
                [RIGHT_FRONT_LEG_0] = 45,
                [RIGHT_BACK_LEG_0] = 350,
                [LEFT_MIDDLE_LEG_0] = 180 - 23,

                [RIGHT_FRONT_LEG_1] = 315,
                [RIGHT_BACK_LEG_1] = 315,
                [LEFT_MIDDLE_LEG_1] = 200,

                [RIGHT_FRONT_LEG_2] = 45,
                [RIGHT_BACK_LEG_2] = 45,
                [LEFT_MIDDLE_LEG_2] = 135,
            }
        ),

        ACTION(
            TRI_LEGS_R1_MSK | TRI_LEGS_R2_MSK,
            true,                                   //!< start automatically
            1 << JOINT_TIME_UNIT_RESOLUTION,        //!< Use 1s
            {
                [RIGHT_FRONT_LEG_1] = 0,
                [RIGHT_BACK_LEG_1] = 0,
                [LEFT_MIDDLE_LEG_1] = 180,

                [RIGHT_FRONT_LEG_2] = 90,
                [RIGHT_BACK_LEG_2] = 90,
                [LEFT_MIDDLE_LEG_2] = 90,
            }
        ),

        ACTION(
            TRI_LEGS_R0_MSK | TRI_LEGS_L0_MSK | TRI_LEGS_L1_MSK | TRI_LEGS_L2_MSK,
            true,                                   //!< start automatically
            1 << JOINT_TIME_UNIT_RESOLUTION,        //!< Use 1s
            {
                [LEFT_FRONT_LEG_0] = 135,
                [LEFT_BACK_LEG_0] = 180,
                [RIGHT_MIDDLE_LEG_0] = 23,

                [LEFT_FRONT_LEG_1] = 225,
                [LEFT_BACK_LEG_1] = 225,
                [RIGHT_MIDDLE_LEG_1] = 315,

                [LEFT_FRONT_LEG_2] = 135,
                [LEFT_BACK_LEG_2] = 135,
                [RIGHT_MIDDLE_LEG_2] = 45,

                [RIGHT_FRONT_LEG_0] = 0,
                [RIGHT_BACK_LEG_0] = 315,
                [LEFT_MIDDLE_LEG_0] = 180 + 22,
            }
        ),

    );

        这里ACTION_CFG和ACTION宏是对cerebel的封装,详细封装方法请参考cerebel.h。通过cerebel蜘蛛的运动
        就可以通过“照片”的方式描述下来,而照片与照片之间的部分则由cerebel和joint的时间插补算法自动处理,
        从而产生平滑的运动(运动的快慢由照片与照片之间的时间间隔来控制)。
        这里,我详细介绍下ACTION_CFG和ACTION的使用方法。
       首先,我们必须对整个蜘蛛建立一个统一的数学模型,不然我们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描述舵机的位置:

       根据这个位置,我们首先要完成对舵机的角度映射,这里我们要借助Joint类,Joint初始化中要根据图中标识
       的范围来设置角度的Offset,舵机的实际运动范围等等,下面,我们以右后腿为例,介绍Joint的初始化:

JOINT_CFG(
            this.ptJoints[RIGHT_BACK_LEG_0],
            RIGHT_BACK_LEG_0,
            225,                    //!< offset
            0,                     //!< start angle
            180,                    //!< end angle
            180,                    //!< Max Angular Speed
            315,                    //!< Reset Position
            1024,                    //!< K
        );

        结合上面的图,我们知道右后腿(RIGHT_BACK_LEG_0,这里的0,1,2表示每个腿由身体一次向外的3个关节),
        的运动范围是225°~45°的180度范围。所以,我们将offset配置为225。舵机的实际运动范围就是0°~180°。
        这里,我们还配置了最大的角速度为180°/s,关节复位时候关节的角度315°。关于起始角和终止角,这个实际
        上是用来限定舵机的安全运动范围的,比如虽然舵机可以0°~180°之间运动,但有时候,机械上并不允许这么
        大的运动范围,所以必须要限定一个起始角和终止角。以右后腿为例,为了防止右后腿和右中退产生碰撞,我
        们限定右后腿的实际运动范围是45°~135°(90°范围),修改后的初始化如下:

JOINT_CFG(
            this.ptJoints[RIGHT_BACK_LEG_0],
            RIGHT_BACK_LEG_0,
            225,                    //!< offset
            45,                     //!< start angle
            135,                    //!< end angle
            180,                    //!< Max Angular Speed
            315,                    //!< Reset Position
            1024,                    //!< K
        );

        不幸的是10块钱的舵机线性度太差,所以,我们需要根据安装的实际情况对舵机的角度进行两点矫正,矫正
     方法如下:
     1、首先将起始角和终止角分别设定为0°和180°,并通过复位位置将舵机运动到第一个点,比如270°的点

JOINT_CFG(
            this.ptJoints[RIGHT_BACK_LEG_0],
            RIGHT_BACK_LEG_0,
            225,                    //!< offset
            0,                     //!< start angle
            180,                    //!< end angle
            180,                    //!< Max Angular Speed
            270,                    //!< Reset Position
            1024,                    //!< K
        );

        修正offset使得关节物理上到达270°。我的舵机修正的结果如下:

JOINT_CFG(
            this.ptJoints[RIGHT_BACK_LEG_0],
            RIGHT_BACK_LEG_0,
            222,                    //!< offset
            0,                     //!< start angle
            180,                    //!< end angle
            180,                    //!< Max Angular Speed
            270,                    //!< Reset Position
            1024,                    //!< K
        );

        每个舵机都是不同的,你需要自己校准。完成上述步骤后,计算出实际的起始角,并更新起始角和终止角的信
        息:start_angle = first_angle_point - offset。例如我们第一点是270°,offset是222度,那么起始角就是48°
       (48 = 270°- 222),更新配置如下:

JOINT_CFG(
            this.ptJoints[RIGHT_BACK_LEG_0],
            RIGHT_BACK_LEG_0,
            222,                    //!< offset
            48,                     //!< start angle
            180,                    //!< end angle
            180,                    //!< Max Angular Speed
            270,                    //!< Reset Position
            1024,                    //!< K
        );

        修改复位值,使关节运动到下一个校准点,比如0°,这个时候,这里的K就发挥作用了,修改比例K来调整实际
        的物理位置,使关节运动到0°。至此,我们就完成了一个关节的校准,我的校准结果如下:

JOINT_CFG(
            this.ptJoints[RIGHT_BACK_LEG_0],
            RIGHT_BACK_LEG_0,
            222,                    //!< offset
            48,                     //!< start angle
            138,                    //!< end angle
            180,                    //!< Max Angular Speed
            315,                    //!< Reset Position
            900,                    //!< K
        );

       也许你已经意识到了,这个校准真TMD的坑啊……18个舵机都要这么校准……而且离开量角器……用肉眼看角度有
       多苦逼你可以想象的吧?而且10块钱的舵机还有温票啊……温票啊……漂啊……啊……如果你和我一样处女座,喜
       欢精确——恭喜你……对了对了——忘记给你说了,机械上有个概念叫做回程差……也就是说,你从不同的方向运
      动到同一个角度实际上停下来的位置是不同的……这种情况下,你只能祈祷,舵机不要坏,我不用再换一个……

      到了这里,大约用了4个小时,你就可以完成全部18个舵机的校准。这下我们可以很开心的通过JOINT的接口来
      指挥关节运动到指定的角度了,这里的角度参考图上的坐标系,不用担心实际舵机自己的坐标系,接口如下:

//! \name joint interface
//! @{
DEF_INTERFACE(i_joint_t)

    bool (*Init)                (joint_t *ptJoint, const joint_cfg_t *ptCFG);
    void (*Finish)              (joint_t *ptJoint);
    bool (*Start)               (joint_t *ptJoint);
    bool (*Stop)                (joint_t *ptJoint);
    const joint_cfg_t *(*Info)  (joint_t *ptJoint);
    bool (*TurnTo)              (joint_t *ptJoint, int32_t nAngle, int32_t nSpeed);
    bool (*TurnToInTime)        (joint_t *ptJoint, int32_t nAngle, uint32_t wTime);
    struct {
        bool    (*Set)          (joint_t *ptJoint, int32_t nAngle);
        int32_t (*Get)          (joint_t *ptJoint);
    } Angle;
    struct {
        bool    (*Set)          (joint_t *ptJoint, int32_t nSpeed);
        int32_t (*Get)          (joint_t *ptJoint);
    } AngularSpeed;

    void                        (*TimerServiceRoutine)(void);

    struct {
        bool (*Register)        (joint_t *ptJoint, DELEGATE_HANDLE *ptHandler);
        bool (*Unregister)      (joint_t *ptJoint, DELEGATE_HANDLE *ptHandler);
    }ActionCompleteEvent;

END_DEF_INTERFACE(i_joint_t)
//! @}

extern const i_joint_t JOINT;

      这里,我们可以直接用JOINT.TurnTo() 方法来将关节以指定的速度运动到指定的绝对角度;也可以使用
      JOINT.TurnToInTime()方法将关节在指定的时间内匀速的运动到指定的角度。这里的时间(wTime)单位
      是1/8秒。写8或者(1<<JOINT_TIME_UNIT_RESOLUTION) 就是1秒。另外,你也可以通过JOINT.Angle.Set()
      来指定关节的角度,通过JOINT.Angle.Get()来实时获取当前的角度。这里需要说明下,以上介绍的方法,
     并不会立即生效,一定要调用JOINT.Start() 让新的设置生效,当然你也可以随时调用JOINT.Stop()来个
      急刹车。
      最后,补充说明下JOINT.TurnTo()是速度插补算法,JOINT.TurnToInTime() 是时间插补算法,认真说来
      时间插补算法更有用,但实际上时间插补算法是建立在速度插补算法之上的,大家可以参考我的源代码。
      这里的速度插补算法产生的是匀速运动,如果你想产生一个S型加减速,可以自己实现一个,我个人觉得
      这对时间插补算法应该是没有影响的——如果你封装的好的话。

      好,言归正传,我们来说说cerebel咋用。首先你要定义18个Joint,然后通过CEREBEL_CFG对他们初始化,
      实际上,我们辛辛苦苦校准好的舵机信息就在cerebel服务的初始化函数里面:

NO_INIT static joint_t s_tJoints[18];
...
static void spider_init(void)
{
    //! initialize servo service
    SERVO.Init ();
    SERVO.Start ();

    //! initialize cerebel layer
    CEREBEL_CFG(
        s_tJoints,
        UBOUND(s_tJoints),
    );
    ...
}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用ACTION_CFG和ACTION来设计舵机动作了,这里就着这两个宏的定义,介绍下各个参数
    的意义:

#define ACTION(__MSK, __AUTO, __TIME, ...)                                      \
        {                                                                       \
            (__MSK),                                                            \
            (__AUTO),                                                           \
            (__TIME),                                                           \
            .nAngles = __VA_ARGS__,                                             \
        }

#define ACTION_CFG(...)                                                         \
        do {                                                                    \
            static cerebel_action_t tActions[] = {__VA_ARGS__};                       \
            CEREBEL.Action.Move(tActions, UBOUND(tActions));                    \
        } while(false)

        从代码里很容易知道ACTION_CFG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只是用了C99对可变参数宏的一个技巧,也就是"..."对应
        __VA_ARGS__。这个宏定义了一个静态的照片(Actions)数组,并调用了CEREBEL.Action.Move方法。
        ACTION()有三个参数,分别是:
        __MSK:  用以指定后面的角度配置列表中哪些角度配置是有效的,具体参考template\interface.h里面的joint_msk_t
        __AUTO: 用以指定当前Action是否立即生效(true表示立即生效,false则要调用CEREBEL.Start()才会生效)
        __TIME: 时间插补算法参数,单位是1/8秒。简单说就是多长时间内匀速完成这个Action。
       ... : 这个就是具体的角度配置明细表了,我们看一个例子:

    ACTION_CFG(
        ACTION(
            TRI_LEGS_L1_MSK | TRI_LEGS_L2_MSK,
            true,                                   //!< start automatically
            1 << JOINT_TIME_UNIT_RESOLUTION,        //!< Use 1s
            {
                [LEFT_FRONT_LEG_1] = 180,
                [LEFT_BACK_LEG_1] = 180,
                [RIGHT_MIDDLE_LEG_1] = 0,

                [LEFT_FRONT_LEG_2] = 90,
                [LEFT_BACK_LEG_2] = 90,
                [RIGHT_MIDDLE_LEG_2] = 90,
            }
        ),
    );

       这个ACTION涉及到三条腿(左前,左后,右中三条腿组成的三角形,TRI_LEG_Ln, 这里n取0,1,2),动作立即
      生效,1秒钟内匀速完成。后面花括号里面是具体每个关节的角度信息,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关节是与前面的MSK
      相对应的,例如TRI_LEGS_L1_MSK 和TRI_LEGS_L2_MSK的实际内容是:

typedef enum {
    ...
    TRI_LEGS_L1_MSK                 = ( LEFT_FRONT_LEG_1_MSK    |
                                        LEFT_BACK_LEG_1_MSK     |
                                        RIGHT_MIDDLE_LEG_1_MSK  ),

    TRI_LEGS_L2_MSK                 = ( LEFT_FRONT_LEG_2_MSK    |
                                        LEFT_BACK_LEG_2_MSK     |
                                        RIGHT_MIDDLE_LEG_2_MSK  ),
    ...
) joint_msk_t;

      OK,到了这里,小伙伴们,平台已经搭建完成,请愉(tong)快(ku)的(de)玩(bei)耍(nue)吧。硬件
      坏了,舵机烧了,我去愉快的画圈圈去了……我靠……^%^*+#€£><#{&$@

     工程模板需要在IAR7.x下编译,单击这里下载:
        特别说明,工程文件在“SpiderRobot_Template\application\template\build_iar”下面

- 2014-8-30
    a. 经过一天的冲刺,终于完成了蜘蛛每一个舵机的校准——真心累啊
        心得:10块钱的舵机,一致性真心差,还有温漂……你让他运动90度(不是运动到90度),不同的舵机会走出
        完全不同的角度来……不得不用了线性补偿算法,这是今天一天的成果……累死人啊……如果大家以后玩这个套
       件,每一套都要自己辛苦校准的。

    do {
        NO_INIT static joint_t s_tJoint[18];
        NO_INIT static DELEGATE_HANDLE s_tHandler;

//        SERVO.Angle(RIGHT_BACK_LEG_2, 90);

        JOINT_CFG(
            s_tJoint[LEFT_BACK_LEG_2],
            LEFT_BACK_LEG_2,
            355,                    //!< offset
            50,                     //!< start angle
            140,                    //!< end angle
            180,                    //!< Max Angular Speed
            90,                     //!< Reset Position
            680,                    //!< K
        );

        JOINT_CFG(
            s_tJoint[LEFT_MIDDLE_LEG_2],
            LEFT_MIDDLE_LEG_2,
            353,                    //!< offset
            52,                     //!< start angle
            142,                    //!< end angle
            180,                    //!< Max Angular Speed
            90,                     //!< Reset Position
            660,                   //!< K
        );

        JOINT_CFG(
            s_tJoint[LEFT_FRONT_LEG_2],
            LEFT_FRONT_LEG_2,
            353,                    //!< offset
            52,                     //!< start angle
            142,                    //!< end angle
            180,                    //!< Max Angular Speed
            90,                     //!< Reset Position
            680,                   //!< K
        );

        JOINT_CFG(
            s_tJoint[RIGHT_BACK_LEG_2],
            RIGHT_BACK_LEG_2,
            355,                    //!< offset
            50,                     //!< start angle
            140,                    //!< end angle
            180,                    //!< Max Angular Speed
            90,                     //!< Reset Position
            780,                    //!< K
        );

        JOINT_CFG(
            s_tJoint[RIGHT_MIDDLE_LEG_2],
            RIGHT_MIDDLE_LEG_2,
            0,                      //!< offset
            45,                     //!< start angle
            135,                    //!< end angle
            180,                    //!< Max Angular Speed
            90,                     //!< Reset Position
            860,                    //!< K
        );

        JOINT_CFG(
            s_tJoint[RIGHT_FRONT_LEG_2],
            RIGHT_FRONT_LEG_2,
            354,                    //!< offset
            51,                     //!< start angle
            141,                    //!< end angle
            180,                    //!< Max Angular Speed
            90,                     //!< Reset Position
            840,                    //!< K
        );

        JOINT_CFG(
            s_tJoint[RIGHT_BACK_LEG_1],
            RIGHT_BACK_LEG_1,
            275,                    //!< offset
            40,                     //!< start angle
            180,                    //!< end angle
            180,                    //!< Max Angular Speed
            0,                    //!< Reset Position
            1100,                   //!< K
        );

        JOINT_CFG(
            s_tJoint[RIGHT_MIDDLE_LEG_1],
            RIGHT_MIDDLE_LEG_1,
            275,                    //!< offset
            40,                     //!< start angle
            180,                    //!< end angle
            180,                    //!< Max Angular Speed
            0,                    //!< Reset Position
            1024,                   //!< K
        );

        JOINT_CFG(
            s_tJoint[RIGHT_FRONT_LEG_1],
            RIGHT_FRONT_LEG_1,
            260,                    //!< offset
            55,                     //!< start angle
            180,                    //!< end angle
            180,                    //!< Max Angular Speed
            0,                    //!< Reset Position
            970,                   //!< K
        );

        JOINT_CFG(
            s_tJoint[RIGHT_BACK_LEG_0],
            RIGHT_BACK_LEG_0,
            222,                    //!< offset
            48,                     //!< start angle
            138,                    //!< end angle
            180,                    //!< Max Angular Speed
            315,                    //!< Reset Position
            900,                    //!< K
        );

        JOINT_CFG(
            s_tJoint[RIGHT_MIDDLE_LEG_0],
            RIGHT_MIDDLE_LEG_0,
            260,                    //!< offset
            55,                     //!< start angle
            145,                    //!< end angle
            180,                    //!< Max Angular Speed
            0,                      //!< Reset Position
            850,                    //!< K
        );

        JOINT_CFG(
            s_tJoint[RIGHT_FRONT_LEG_0],
            RIGHT_FRONT_LEG_0,
            313,                    //!< offset
            47,                     //!< start angle
            137,                    //!< end angle
            180,                    //!< Max Angular Speed
            45,                     //!< Reset Position
            920,                    //!< K
        );

        JOINT_CFG(
            s_tJoint[LEFT_FRONT_LEG_0],
            LEFT_FRONT_LEG_0,
            40,                     //!< offset
            50,                     //!< start angle
            140,                    //!< end angle
            180,                    //!< Max Angular Speed
            135,                    //!< Reset Position
            890,                    //!< K
        );

        JOINT_CFG(
            s_tJoint[LEFT_MIDDLE_LEG_0],
            LEFT_MIDDLE_LEG_0,
            80,                     //!< offset
            55,                     //!< start angle
            145,                    //!< end angle
            180,                    //!< Max Angular Speed
            180,                    //!< Reset Position
            920,                   //!< K
        );

        JOINT_CFG(
            s_tJoint[LEFT_BACK_LEG_0],
            LEFT_BACK_LEG_0,
            142,                    //!< offset
            38,                      //!< start angle
            128,                    //!< end angle
            180,                    //!< Max Angular Speed
            225,                    //!< Reset Position
            1130,                   //!< K
        );

        JOINT_CFG(
            s_tJoint[LEFT_BACK_LEG_1],
            LEFT_BACK_LEG_1,
            105,                    //!< offset
            20,                     //!< start angle
            110,                    //!< end angle
            180,                    //!< Max Angular Speed
            180,                    //!< Reset Position
            1100,                   //!< K
        );

        JOINT_CFG(
            s_tJoint[LEFT_MIDDLE_LEG_1],
            LEFT_MIDDLE_LEG_1,
            90,                     //!< offset
            45,                     //!< start angle
            135,                    //!< end angle
            180,                    //!< Max Angular Speed
            180,                    //!< Reset Position
            950,                   //!< K
        );

        JOINT_CFG(
            s_tJoint[LEFT_FRONT_LEG_1],
            LEFT_FRONT_LEG_1,
            80,                     //!< offset
            55,                     //!< start angle
            145,                    //!< end angle
            180,                    //!< Max Angular Speed
            180,                    //!< Reset Position
            850,                   //!< K
        );

    } while(false);

    b. 终于能站起来了……发图庆贺

明日计划:
    a. 完成运动的时间插补算法——简单说就是给定每个关节目标角度以及多长时间内到达目标角度,算法会自动
       调整角速度使得关节在指定的时间点匀速运动到指定的角度。
    b. 借助时间插补算法,我需要采样至少6组舵舵机的运动角度信息(每组18个舵机的角度信息),然后以播放
       的形式实现前进的动作。对于后退的动作也需要6组这样的采样点。同理,左转,右转,向左横着走,向右
       横着走。愿主保佑我能顺利完成。

- 2014-8-27
    a. 更新工程模板
        > 修正了舵机控制的BUG
        > 增加了一个舵机运动插补和极坐标系映射的服务Joint
            Joint服务是一个运动插补的服务,它使得我们可以让指定的舵机以指定的角速度(度/秒)
            平滑的运动到指定的绝对角度。每个舵机的运动范围是0~180度,但是随着安装位置的不同
            舵机实际上缺乏一个相对同一个坐标系的绝对角度的定位能力。所以,一旦完成了舵机的
            安装,我们就可以借助Joint服务来给舵机指定绝对的角度——当然,舵机实际可以运动的
           角度范围之差不会超过180度。

static void servo_demo(void)
{
    SERVO.Init ();
    SERVO.Start ();

    do {
        NO_INIT static joint_t s_tJoint[18];
        NO_INIT static DELEGATE_HANDLE s_tHandler;
        JOINT_CFG(
            s_tJoint[0],
            LEFT_BACK_LEG_0,
            45,                     //!< offset
            0,                      //!< start angle
            180,                    //!< end angle
            180,                    //!< Max Angular Speed
            135,
        );

    } while(false);

}

        这是一个Joint服务的例子,从初始化可以看出,目标舵机是左后腿的第一个关节(LEFT_BACK_LEG_0),
        相对蜘蛛的绝对坐标系,这个关节的实际运动角度范围是(45+0°)~(45+180°),最大允许的角速度
        是180°/s,复位状态下关节的绝对角度是135°。
        这段代码随后在完成初始化后,又命令关节s_tJoint[0]以45°/s的速度平滑的运动到绝对角度45°。

    JOINT.TurnTo(&s_tJoint[0], 45, 45);

    Joint服务还提供运动完成事件,用户可以注册事件处理程序(一个事件可以同时注册多个事件处理程序):

//! \brief joint action complete event handler
static fsm_rt_t joint_action_complete_event_handler(void *pArg, void *pParam)
{
    joint_t *ptJoint = (joint_t *)pArg;
    static bool s_bFlag = false;
    if (s_bFlag) {
        JOINT.TurnTo(ptJoint, 45, 45);
    } else {
        JOINT.TurnTo(ptJoint, 135, 45);
    }
    s_bFlag = !s_bFlag;
    return fsm_rt_cpl;
}

static void servo_demo(void)
{
    ...
    do {
        ...
        NO_INIT static DELEGATE_HANDLE s_tHandler;
        ...
        delegate_handler_init(  &s_tHandler,
                                &joint_action_complete_event_handler,
                                &s_tJoint[0] );
        JOINT.ActionCompleteEvent.Register(&s_tJoint[0], &s_tHandler);

    } while(false);
    ...
}

        这里函数joint_action_complete_event_handler()是s_tJoint[0]的运动完成事件处理函数,我们在这个
        事件处理程序里面用了类似乒乓操作的方式,让关节在45°和135°之间来回运动。注册事件需要借助
       DELEGATE_HANDLE类型的对象的帮助,我们需要先初始化它,告诉他事件处理函数是什么,要附带
       的对象是什么(这里我们把当前的Joint对象作为参数传递给了事件处理程序)。通过register方法,
       我们可以很方便的注册事件处理程序。
        Joint服务需要两个接口的支持,一个是1024分之一秒的定时中断服务,一个是用来设置指定舵机的角度
        的函数。前者我们通过SysTick的中断处理程序来实现,后者我们封装了一个接口适配器:

ISR(SysTick_Handler)
{
    static uint32_t s_wCounter;
    s_wCounter++;
    if (!(s_wCounter & (_BV(10) - 1))) {
        /* run code every 1s here, you can add debug code here*/

    }
    JOINT.TimerServiceRoutine();
}

/*! \note initialize applica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true hal initialization succeeded.
*  \retval false hal initialization failed
*/
ROOT bool app_init(void)
{

    servo_demo();

    /*! you can put your code here */
    SYSTICK_CFG (
        ENABLE_SYSTICK              |
        SYSTICK_SOURCE_SYSCLK       |
        ENABLE_SYSTICK_INTERRUPT,
        (PM_GET_SYS_CLK() >> 10)
    );

    ENABLE_GLOBAL_INTERRUPT();

    //! start a new task
    return NEW_STATIC_FSM(DemoTask, REF_STATE(Demo_Init));
}

//! \brief interface adapter for joint service
void joint_set_servo(joint_no_t tID, uint32_t wAngle)
{
    SERVO.Angle(tID, wAngle);
}

       通过这些接口Joint就能很好的为我们服务了。 下一步我们就可以利用Joint服务为每一个舵机建立一个Joint对象
       从而提供统一的运动插补和坐标系映射服务。这为我们后面的矢量控制算法,以及PC/Andriod脚本控制平台提供
      了准备。
      附上Joint服务的接口定义:

//! \name joint interface
//! @{
DEF_INTERFACE(i_joint_t)

    bool (*Init)            (joint_t *ptJoint, const joint_cfg_t *ptCFG);
    void (*Finish)          (joint_t *ptJoint);

    bool (*TurnTo)(joint_t *ptJoint, int32_t nAngle, int32_t nSpeed);

    struct {
        bool    (*Set)      (joint_t *ptJoint, int32_t nAngle);
        int32_t (*Get)      (joint_t *ptJoint);
    } Angle;
    struct {
        bool    (*Set)      (joint_t *ptJoint, int32_t nSpeed);
        int32_t (*Get)      (joint_t *ptJoint);
    } AngularSpeed;

    void (*TimerServiceRoutine)(void);

    struct {
        bool (*Register)    (joint_t *ptJoint, DELEGATE_HANDLE *ptHandler);
        bool (*Unregister)  (joint_t *ptJoint, DELEGATE_HANDLE *ptHandler);
    }ActionCompleteEvent;

END_DEF_INTERFACE(i_joint_t)
//! @}

        工程模板需要在IAR7.x下编译,单击这里下载:
        特别说明,工程文件在“SpiderRobot_Template\application\template\build_iar”下面

- 2014-8-20
    a. 更新了工程模板
        > 使用了板载的50MHz外部时钟源
        > 在工程模板中增加了SysTick产生1s中断的例子

ISR(SysTick_Handler)
{
    static uint32_t s_wCounter;
    s_wCounter++;
    if (!(s_wCounter & (_BV(10) - 1))) {
        /* run code every 1s here, you can add debug code here*/

    }
}

/*! \note initialize applica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true hal initialization succeeded.
*  \retval false hal initialization failed
*/
bool app_init(void)
{
    /*! you can put your code here */
    SYSTICK_CFG (
        ENABLE_SYSTICK              |
        SYSTICK_SOURCE_SYSCLK       |
        ENABLE_SYSTICK_INTERRUPT,
        (PM_GET_SYS_CLK() >> 10)
    );

    ENABLE_GLOBAL_INTERRUPT();

    servo_demo();

    //! start a new task
    return NEW_STATIC_FSM(DemoTask, REF_STATE(Demo_Init));
}

        > 在工程模板中增加了三色LED的例子,用以演示状态机调度器的使用

/*============================ MACROS ========================================*/
#define TOP         (0x01FF)

/*============================ MACROFIED FUNCTIONS ===========================*/

#define LED_RED_ON()        do { GSP_PORTB.OUTCLR |= PB22_MSK; } while(false)
#define LED_RED_OFF()       do { GSP_PORTB.OUTSET |= PB22_MSK; } while(false)
#define LED_GREEN_ON()      do { GSP_PORTE.OUTCLR |= PE26_MSK; } while(false)
#define LED_GREEN_OFF()     do { GSP_PORTE.OUTSET |= PE26_MSK; } while(false)
#define LED_BLUE_ON()       do { GSP_PORTB.OUTCLR |= PB21_MSK; } while(false)
#define LED_BLUE_OFF()      do { GSP_PORTB.OUTSET |= PB21_MSK; } while(false)

#define RGB(__R, __G, __B)                                                  \
        do {                                                                \
            set_led_red_gradation(__R);                                     \
            set_led_green_gradation(__G);                                   \
            set_led_blue_gradation(__B);                                    \
        } while(false)

#define LED_LIGHT               3
#define LED_BREATH_SPEED        14

/*! \brief set the 16-level led gradation
*! \param hwLevel gradation
*! \return none
*/
static void set_led_red_gradation(uint16_t hwLevel)
{
    static uint16_t s_hwCounter = 0;

    if (hwLevel >= s_hwCounter) {
        LED_RED_ON();
    } else {
        LED_RED_OFF();
    }

    s_hwCounter++;
    s_hwCounter &= TOP;
}

/*! \brief set the 16-level led gradation
*! \param hwLevel gradation
*! \return none
*/
static void set_led_green_gradation(uint16_t hwLevel)
{
    static uint16_t s_hwCounter = 0;

    if (hwLevel >= s_hwCounter) {
        LED_GREEN_ON();
    } else {
        LED_GREEN_OFF();
    }

    s_hwCounter++;
    s_hwCounter &= TOP;
}

/*! \brief set the 16-level led gradation
*! \param hwLevel gradation
*! \return none
*/
static void set_led_blue_gradation(uint16_t hwLevel)
{
    static uint16_t s_hwCounter = 0;

    if (hwLevel >= s_hwCounter) {
        LED_BLUE_ON();
    } else {
        LED_BLUE_OFF();
    }

    s_hwCounter++;
    s_hwCounter &= TOP;
}

static void breath_led(void)
{
    static uint16_t s_hwCounter = 0;
    static int16_t s_nGrayRed = 0;
    static int16_t s_nGrayGreen = 0;
    static int16_t s_nGrayBlue = 0;

    s_hwCounter++;
    if (!(s_hwCounter & (_BV(LED_BREATH_SPEED)-1))) {
        s_nGrayRed++;
        if (s_nGrayRed == (TOP >> LED_LIGHT)) {
            s_nGrayRed = 0;
        }
    }
    if (!(s_hwCounter & (_BV(LED_BREATH_SPEED+1)-1))) {
        s_nGrayGreen++;
        if (s_nGrayGreen == (TOP >> LED_LIGHT)) {
            s_nGrayGreen = 0;
        }
    }
    if (!(s_hwCounter & (_BV(LED_BREATH_SPEED + 2)-1))) {
        s_nGrayBlue++;
        if (s_nGrayBlue == (TOP >> LED_LIGHT)) {
            s_nGrayBlue = 0;
        }
    }

    RGB(
        ABS(s_nGrayRed - (TOP >> (LED_LIGHT + 1))),
        ABS(s_nGrayGreen - (TOP >> (LED_LIGHT + 1))),
        ABS(s_nGrayBlue - (TOP >> (LED_LIGHT + 1)))
    );
}

/*! state machine implementation */
IMPLEMENT_FSM(DemoTask)

    //! state: Demo_Init
    PRIVATE STATE(Demo_Init) BEGIN
        /*! put your application service code here */
        GSP_PORTB.DIR |= PB22_MSK | PB21_MSK;
        GSP_PORTE.DIR |= PE26_MSK;
        GSP_PORTB.OUTSET = PB22_MSK | PB21_MSK;
        GSP_PORTE.OUTSET = PE26_MSK;

        IO_CFG(
            {PB22,  IO_WORKS_AS_FUNC1},         //!< LED Red
            {PE26,  IO_WORKS_AS_FUNC1},         //!< LED Green
            {PB21,  IO_WORKS_AS_FUNC1},         //!< LED Blue
        );

        TRANSFER_TO_STATE(Demo_Task);
        REFLEXIVE_STATE;
    END

    //! state: Demo Task
    PRIVATE STATE(Demo_Task) BEGIN
        /*! put your none-blocked task code here */
        breath_led();

        REFLEXIVE_STATE;
    END
END_IMPLEMENT_FSM

        工程模板需要在IAR7.x下编译,单击这里下载:
        特别说明,工程文件在“SpiderRobot_Template\application\template\build_iar”下面

- 2014-8-16
    a. 完成了硬件调试,只有一个地方需要飞下线,还算不错,谢谢大家为我们的团队成员出谋划策,我们从中学习了很多
    b. 完成了工程模板的第一个公测版Beta1
        我们对舵机进行了封装,提供如下的接口:

//! servo interface
//! \name i_servo_t
//! @{
DEF_INTERFACE (i_servo_t)
    bool    (*Init)     (void);
    bool    (*Deinit)   (void);
    bool    (*Finish)   (void);
    bool    (*Start)    (void);
    bool    (*Angle)    (uint8_t chServoNum,  uint32_t wAngle);
END_DEF_INTERFACE (i_servo_t)
//! @}

/*============================ PROTOTYPES ====================================*/
/*============================ GLOBAL VARIABLES ==============================*/
extern const i_servo_t SERVO;

        使用起来也很简单,我们在template.c里面提供了代码范例:

static void servo_demo(void)
{
    SERVO.Init ();

    for (uint8_t n = 0; n <= 18; n++) {
        SERVO.Angle (n, 90);
    }

    SERVO.Start ();
//    SERVO.Angle (0, 90);
//    SERVO.Angle (1, 0);
//    SERVO.Angle (2, 45);
//    SERVO.Angle (3, 10);
//    SERVO.Angle (4, 20);
//    SERVO.Angle (5, 10);
//    SERVO.Angle (6, 15);
//    SERVO.Angle (7, 29);

}

        我们这次以SDK的形式提供对这个平台的支持,用户将看不到main.c,也看不到main函数,对用户来说,应用所需
    所有入口函数我们都提供了,例如硬件初始化,这个函数是main函数实际调用的第一个函数,其返回值决定了SDK默认
    的一些底层初始化是否要执行,true表示要执行,false表示不再执行。目前默认的底层硬件初始化只是处理了一些时钟
    上的配置,建议这里不要返回false。这个例子里面,我们展示了如何初始化IO,将其配置为对应的PWM功能。关于IO
    的配置,请参考io.h。

/*! \brief hardware initializa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true run the default initialization
*! \retval false ignore the default initialization
*/
ROOT bool ON_HW_INIT(void)
{

    /*! you can put your code here */
    IO_CFG(
        {PC1,   IO_WORKS_AS_FUNC4},
        {PC2,   IO_WORKS_AS_FUNC4},
        {PC3,   IO_WORKS_AS_FUNC4},
        {PC4,   IO_WORKS_AS_FUNC4},

        {PC8,   IO_WORKS_AS_FUNC3},
        {PC9,   IO_WORKS_AS_FUNC3},
        {PC10,  IO_WORKS_AS_FUNC3},
        {PC11,  IO_WORKS_AS_FUNC3},

        {PD0,   IO_WORKS_AS_FUNC4},
        {PD1,   IO_WORKS_AS_FUNC4},
        {PD2,   IO_WORKS_AS_FUNC4},
        {PD3,   IO_WORKS_AS_FUNC4},
        {PD4,   IO_WORKS_AS_FUNC4},
        {PD5,   IO_WORKS_AS_FUNC4},

        {PB18,  IO_WORKS_AS_FUNC3},
        {PB19,  IO_WORKS_AS_FUNC3},

        {PA1,   IO_WORKS_AS_FUNC3},
        {PA2,   IO_WORKS_AS_FUNC3},
    );

    return true;
}

        用户另外一个要用到的就是应用初始化app_init。这个app_init是main函数完成所有既定的初始化工作以后,调用的
    最后一个初始化函数——也就是用户自己的初始化函数。用户应该在这里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最后一定要起一个
    状态机任务,就像例子里面提供的那样,不然,离开超级循环,大家怎么活?

//! \brief demo task
STATIC_FSM(DemoTask)
    PRIVATE STATE(Demo_Init);
    PRIVATE STATE(Demo_Task);
END_STATIC_FSM
...
/*! \note initialize applica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true hal initialization succeeded.
*  \retval false hal initialization failed
*/
bool app_init(void)
{
    servo_demo();

    //! start a new task
    return NEW_STATIC_FSM(DemoTask, REF_STATE(Demo_Init));
}

/*! state machine implementation */
IMPLEMENT_FSM(DemoTask)

    //! state: Demo_Init
    PRIVATE STATE(Demo_Init) BEGIN
        /*! put your application service code here */

        TRANSFER_TO_STATE(Demo_Task);
        REFLEXIVE_STATE;
    END

    //! state: Demo Task
    PRIVATE STATE(Demo_Task) BEGIN
        /*! put your none-blocked task code here */

        REFLEXIVE_STATE;
    END
END_IMPLEMENT_FSM

        工程模板需要在IAR7.x下编译,单击这里下载:
        特别说明,工程文件在“SpiderRobot_Template\application\template\build_iar”下面

    c. 由于我最近身体不舒服,在家休养,所以动作调试上耽搁了很多,团队的小伙伴很努力,本周稍后应该会有一个简单的
        演示。

    下一步计划:
    a. 发布工程模板Beta2,提供与此次开源直接相关的蜘蛛运动控制相关的模块及其源代码,修正Beta1发现的问题
    b. 完成基本的动作调试,考虑要不要重新做一版硬件来解决飞线的问题。

- 2014-8-9
    a. 拿到了PCB,组装了下,还蛮好看的,硬件还在调试

    b. 完成了K6x的工程模板,需要IAR7.x的支持,争取下周放出公测版
    c. 初步完成单爪动作和封装

    下一步计划:
    a. 尝试用基本的单爪动作组合出所需的运动,比如,横着爬,前进后退等
    b. 完成硬件调试
    c. 开放工程模板公测

- 2014-8-3
    a. PCB 已经送出去,粘贴原理图如下

        特别说明,由于本团队硬件能力非常有限,如果发现任何不合理的地方请及时指出,当前硬件设计未经过严格验证
        不推荐作为参考设计,仅供本项目第一阶段验证和测试使用。
    b. Software Framework 基本完成
        目前暂时基于K20开发了HAL层。已经调试完成。
    c. 蜘蛛的运动控制部分正在测试,近几天可以完成基本的单爪运动状态机封装。

    下一步计划:
    a. 完成蜘蛛运动抽象层的底层部分,即爪子的行为模式封装(比如爪子的弯曲,爪子的收缩),为高层运动模式做准备
      (比如,横着走,比如前后走)
    b. 完成K6x的Software Framework扩展

网友:
我感觉你的电源口画的有问题

网友:
学习学习。
我的就用洞洞板搭了。

网友:
走线有点杂,先调功能吧,估计后续要改版。

网友:
等着看效果了,哈哈 好期待

网友:
顶傻孩子老师~~~

网友:
进度好快啊,嫉妒羡慕中,PCB布局很好

网友:
上面的固定孔是用螺丝固定吗?实际安装时是否会碰到周围器件?

网友:
” 蜘蛛的运动控制”,专业。

网友:
赞一个 速度好快

网友:
都构架好Framework了 支持

网友:
赞赞赞,这就是效率

网友:
器件放置挺整齐

网友A:
1个光耦1rmb。而且这个光耦不是用于隔离作用,只是做个电平转换,这成本太高了
LM2576的不轮layout的体积,还是成本感觉都不是最好的。这个电源部分可以大部分的压缩空间和成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个光耦1rmb。而且这个光耦不是用于隔离作用,只是做个电平转换,这成本太高了
LM2576的不轮layout的体积, ...

硬件是我做的,软件工程师做硬件真是有点勉为其难了,您能把更好的方案说的详细一点吗? 光耦在这里确实是隔离用,控制和舵机的地是分开的,只是光耦这么用不知合不合适,更经济的光耦型号有哪些;供电部分2576确实占面积而且贵,我也是手头有这个所以直接用了,您有改进的选型能说一下吗?蜘蛛测试版做完后我可以在第二版上改进

网友A:
我从原理图上看你所使用的是非隔离的电源(隔离电源可以参考金升阳的模块)。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地方不算严格的隔离。当然您这样使用光耦也没什么问题

假定您的电源输入为12V。那么我用过的电源芯片如下
比如TI的5A的TP5450, 3A的TPS5430
MPS的3A MP2303 MP1495 .  2A的MP1470
或者RT8105

网友C:
不在乎速度光耦换成TLP281-4GB;4光耦,SOP16封装。
开关电源用TPS54331 ;3.5V 至 28V 输入、3A、570kHz 降压转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从原理图上看你所使用的是非隔离的电源(隔离电源可以参考金升阳的模块)。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地方不算严 ...

嗯 确实不算隔离,用隔离的dcdc模块确实是更好的选择,多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在乎速度光耦换成TLP281-4GB;4光耦,SOP16封装。
开关电源用TPS54331 ;3.5V 至 28V 输入、3A、570kHz  ...

查了一下这个光耦的资料,确实是更好的选择, 电源IC也比2576更适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在乎速度光耦换成TLP281-4GB;4光耦,SOP16封装。
开关电源用TPS54331 ;3.5V 至 28V 输入、3A、570kHz  ...

下一版可能选择金升阳的模块,不过这一版先只能这样将就了

网友:
电源没有隔离 光耦没有起到隔离作用  VIN  多少伏?7805有2.5V压降  这个功耗不容忽视。

网友:
如果只是为了完成将3.3V电压到5V 电压转换(非隔离),普通三极管就可胜任,若后面的负载有点重,需要驱动DC 马达之类的负载,则可考用MOS管来兼做电平转换和驱动,供参考。

网友:
期待这种有质量的代码。喜欢这种分层。

网友:
各个接口之间的距离挨的有点近,将来对线插拔的时候可能下不了手。特别是阵列布的3pin的那些接口

网友:
电源插座的孔是否有问题?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
傻孩子大大厉害=-=

网友:
大力关注傻孩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件是我做的,软件工程师做硬件真是有点勉为其难了,您能把更好的方案说的详细一点吗? 光耦在这里确实 ...

GND,PGND,WGND没有隔离开吧,这样即使用光耦也是起不到隔离作用的
光耦可以用TLP185GB,比较便宜 (TLP181似乎停产了)

网友:
速度好快哈。。。

网友:
PCB上,DC电源座的封装没问题吗?

网友:
支持,期待大师的软件。

网友D:
原来傻孩子团队用AD9画板子啊 画的不错啊 这块板子是傻孩子画的?

网友:
赞LZ的 快速度

网友:
效率真高,赞

网友:
期待早日成功

网友:
关注中,电源器件后面的建议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傻孩子团队用AD9画板子啊 画的不错啊 这块板子是傻孩子画的?

我不懂画板子。

网友:
很多东西都不会,只能默默支持了。。。

网友:
支持,期待最后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傻孩子团队用AD9画板子啊 画的不错啊 这块板子是傻孩子画的?

板子是傻孩子老师委托我画的,我本意是将舵机电源与核心板电源隔离,仓促画板竟然把PGND和GND连起来了,不过供测试用还是没有问题的。

突然感觉,我越来越像一个软件工程师了(硬件已经渐行渐远  默哀,撒花。。。)

楼主:
进度更新了

网友:
好厉害好礼哈啊

网友:
傻孩子好厉害,赶紧做出来看看啥样

网友:
进度还是挺快的

网友:
动作好快,顶个

网友:
大神啊          佩服

网友:
想加入 不知如何才能

网友:
期待后续进展

网友:
看了大家的的评论  学到了不少
楼主速度很快啊

网友:
不错啊,以后可以改进成家庭服务机器人,满屋子的爬呀爬。

网友:
哇,期待下一步动作

楼主:
更新了工程模板的Beta1。

网友:
期待,大工程啊

网友:
顶顶,珍惜辛勤劳动成果

网友:
老师注意身体呀。。

网友:
工程模板棒极了,又跟着学着不少东西

网友:
工程模板不错,学习了
同时楼主多注意身体呀!

网友:
再次顶一个

网友:
不错,继续保持关注中···

楼主:
更新了,增加了GPIO操作的例子,使用外部50MHz精确时钟,增加了SysTick的使用范例

网友:
赶上更新了,看看

网友:
更新蛮快的嘛期待。。。。。。。。。。。。

网友E:
老师能讲一下,三色灯驱动程序吗?
还有宏定义为什么要do while 结构,不是直接一个语句呢?

网友:
三色LED驱动不错,学习了

网友:
进度很快啊,期待大神的程序,从傻孩子的文章里学到很多。

网友:
傻孩子大牛一个啊,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师能讲一下,三色灯驱动程序吗?
还有宏定义为什么要do while 结构,不是直接一个语句呢?  ...

可以避免被宏进行文字替换的时候由于上下文的原因产生歧义。

网友:
更新真快啊,赞一个,不久就能看到作品了

网友F:
封装的太严实反而感觉不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封装的太严实反而感觉不好用了!

蜘蛛平台专注的是运动控制,至于怎么发生PWM,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东西,没必要增加编译的难度。
专注于应用实现而不是驱动开发,这才是做项目应有的态度。

网友F:
引用 楼主:
蜘蛛平台专注的是运动控制,至于怎么发生PWM,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东西,没必要增加编译的难度。
专注于应用 ...

那为啥要把main函数封装掉?如果PWM是中断自动产生的 何必在意买了怎么写 只要告知必须要假如某个初始化函数即可

网友:
感觉有一个团队能够合作的很好,那么效率会非常高的

网友:
大牛,每个地方都有可以学习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为啥要把main函数封装掉?如果PWM是中断自动产生的 何必在意买了怎么写 只要告知必须要假如某个初始化 ...

PWM硬件产生,而且和上层无关,没有使用中断。PWM的初始化函数就是SERVO.Init()
不提供 main是一种格式上的规范。用户并没有损失任何灵活性和可能性。由于main里面
有一些固定的结构,为了避免被破坏导致系统服务失效,所以采取了这种结构。其实如果
你非常介意这个问题,同时又不想用调度器,直接把app_init当作main函数就可以了,你
可以在里面加上超级循环。

网友:
我是来向高手学习的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软件思路。
把灵活的变机械,把机械的变灵活。

网友:
程序写的太牛了,羡慕中

网友:
状态机编程,架构搭的不错!

网友:
开始还以为是搜索引擎的Spider……

网友G:
数字舵漂移小,不抖舵,蜘蛛项目是用的这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数字舵漂移小,不抖舵,蜘蛛项目是用的这种吗

不是,是10块钱的模拟舵机,我也想用数字舵机,但那东西贵啊。

网友:
帖子得好好看,精华啊

网友:
看来要整得顺利还得用好东西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是,是10块钱的模拟舵机,我也想用数字舵机,但那东西贵啊。

我用过一些银燕的9G数字舵机(号称是,但我没拆开过。使用中确实没有抖舵现象),大概是20-25元一个,感觉不错,没有抖舵,回中也准确,可以考虑下哦。蓝色的那种盛辉舵机很多假货,而且貌似是塑料齿轮,容易打齿,不经用。

网友:
慢慢学习,不过硬件怎么烧的,不能修了吗?

网友:
那个招聘帖子要是来的早些多好
否则去拜傻孩子为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过一些银燕的9G数字舵机(号称是,但我没拆开过。使用中确实没有抖舵现象),大概是20-25元一个,感 ...

先用便宜货练手,好钢用在刀刃上

网友H(2014-09-02):
引用 楼主:
先用便宜货练手,好钢用在刀刃上

换成好的又得重新调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换成好的又得重新调程序

只是校准,上层不会怎么改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傻孩子收到顺丰寄来的20个舵机了吗?

你的电话我打总是没有接听,发短信也不成功,不知道为什么?

不好意思哈,我最近在给新招聘的团队培训,手机一般不带在手边。
快递还没到。

收到舵机后,我准备这周末再冲刺下。力争本周内让蜘蛛运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傻孩子收到顺丰寄来的20个舵机了吗?

你的电话我打总是没有接听,发短信也不成功,不知道为什么?

舵机刚刚收到了,已经安排小伙伴们去更换,谢谢老大。
另外,周日硬件罢工的原因找到了,位于左下角的舵机损坏,可能内部短路,导致电流过大,驱动电路直接
处于保护状态所致。拔下该舵机后,其它舵机可以正常工作。由于平时工作很忙,我会争取时间尽快完成
蜘蛛的运动并拍摄照片和视频。

网友:
期待大师的成品展示
加油

网友:
顶一下傻孩子

楼主:
更新了cerebel使其成为一个通用舵机运动控制服务,并在cerebel中内嵌了队列,
这样用户可以源源不断的加入编排好或者动态生成的动作(Action)而不必等到
先前的Action完成。

网友:
慢慢的,这个帖子变得越来越充实了,越来越长了

网友:
加油 ,顺便下载最新成果

网友:
这个真心不错,等着看看总结,失败才能成长!

网友:
排队观摩

网友:
每天都过来看更新

网友:
我是来点赞的

网友:
还有详细的图片,给力

网友:
持续关注的东西啊

网友:
学习了  高大上的东西

网友:
交作业了?硬件坏了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调试硬件就是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挫折。

网友:
原来老师周末写的是蜘蛛的程序哇。

网友:
额,弱弱的问一下,套件什么时候出呢?

网友:
持续关注,期待后续进展

网友J:
之前也做过一个蜘蛛的架子,可惜没动手就被老师拿去送人了。。。

网友:
很好很强大!
之前用过类似的廉价舵机,很不稳定的说.感觉还是飞思卡尔车模上的挺稳定.

楼主:
更新咯~,有视频~嘿嘿~

网友:
太酷了,口水中。争取也做一套

楼主:
已经开新帖更新

网友K:
在哪里呢?求在一楼加入链接,好把东西连贯着看

网友:
引用 网友K:
在哪里呢?求在一楼加入链接,好把东西连贯着看

更新请移步新帖: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5107-1-1.html

网友:
顶一个,真不错啊

网友:
精彩!做个记号慢慢看!

网友:
涉及到数学建模等等 看了傻孩纸的代码风格后我和我的小伙伴都惊呆了 感觉我们自己写的那就是一坨屎一样的代码风格啊

网友:
确实不错啊,需要很强的数模功底啊

网友:
傻孩子团队的软件功底很强悍啊。

网友:
绝对的好东西啊,顶

网友:
好期待看到效果是怎样的

网友:
膜拜一下牛人

网友(2014-10-02):
大神写的代码就是不一样啊,好多东西还需要学习,。

网友:
可以给孩子们做玩具了

网友:
好多大牛,祝大牛早日制作完成

网友L:
语言很奇怪   似乎C语言  但类C++,又好像某些脚本语言
高人啊
这究竟是C语言么??

网友:
默默的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语言很奇怪   似乎C语言  但类C++,又好像某些脚本语言
高人啊
这究竟是C语言么?? ...

ANSI-C99 标准

网友:
非常感谢,认真学习。

网友:
新蜘蛛会爬了吗?

网友:
MARK下,蜘蛛机器人

网友:
这才是大牛··这才开发

楼主(2014-11-24):
收到飞思卡尔寄回的改进版V1,感谢蓝宙电子所做的改进,我们将改进后的硬件称为V1+, 开源蜘蛛项目正式重启。

网友:
这个代码风格很少牛逼啊,多想傻孩子学习!!致敬

楼主(2014-12-29):
年末更新,V1+新的PCB

网友:
样子很威武!支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年末更新,V1+新的PCB

期待傻孩子大神的更新版本 。

网友M:
最新版的会不会舵机接口太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最新版的会不会舵机接口太远了?

线应该是够长的。实际安装的时候会发现是否有问题。

网友:
很有盼头

网友:
顶一个,进展很实在

网友:
祝新板调试顺利!
有机会要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哪位能上传一下开发环境安装包?谢谢啦!

网友N:
这个项目后续还会继续下去吗?

网友:
非常赞,赞无数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项目后续还会继续下去吗?

后面还会继续下去,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值得做,比如会利用陀螺仪和加速度传感器加入一些姿态控制;wifi遥控等等

网友:
严重顶一下,
编程功底可见一斑,
向老师学习,期待更精彩的作品。

网友:
这个蜘蛛要是用STM32控制就好了,就可以玩玩了~没空再去弄飞思卡尔的片子。

网友:
我也不懂画板子,,不过这个项目弄得正好啊,,超赞一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之前也做过一个蜘蛛的架子,可惜没动手就被老师拿去送人了。。。

你们老师真好啊,

楼主:
完成新版驱动电路硬件调试,更新图片。

网友:
哇,我和我的小伙伴都惊呆了,还能这样玩。

网友:
引用 网友J:
之前也做过一个蜘蛛的架子,可惜没动手就被老师拿去送人了。。。

中国好老师

网友:
支持蜘蛛很强大

网友:
好消息,又见更新乛⼁

网友:
要学的东西好多啊。虚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完成新版驱动电路硬件调试,更新图片。

目前软件开源到什么程度啊?
真想花时间来拜读一下整个架构!

楼主:
引用 网友O:
目前软件开源到什么程度啊?
真想花时间来拜读一下整个架构!

除芯片相关的底层驱动不开源外,蜘蛛相关的所有代码都是开源的

网友P:
到处都能看到你的身影

网友:
引用 网友P:
到处都能看到你的身影

那是,无处不在

网友:
都是大神级人物,初来乍道的我有人带带就好了

网友:
傻孩子的代码值得好好学习

网友:
很新鲜真好看的结构等待进一步图文

网友:
O(∩_∩)O谢谢,让我 学到了很多,表示感谢

网友:
代码真是膜拜的水平啊,自己简直小学生

网友:
弱弱地问下,两块板子之间连接的那个看上去是双排双头都是母座的接插件叫啥?
看上去可以很方便地调节层叠板子间的距离,比普通排座好用。

网友Q:
引用 楼主:
完成新版驱动电路硬件调试,更新图片。

弱弱地问下,两块板子之间连接的那个看上去是双排双头都是母座的接插件叫啥?
看上去可以很方便地调节层叠板子间的距离,比普通排座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Q:
弱弱地问下,两块板子之间连接的那个看上去是双排双头都是母座的接插件叫啥?
看上去可以很方便地调节层 ...

看起来是双面都是母座  其实它是一头排针一头排母连在一起的,就是普通的加长排母。

网友:
膜拜大神

楼主(2015-01-28):
工程架构更新,提供动作脚本编辑模式。

网友:
支持脚本,排舞更方便了

网友:
心中已拜无数次

网友:
学习学习。期待作品早日成功

网友R:
V1.4a的压缩包不能下载,早前的压缩包下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R:
V1.4a的压缩包不能下载,早前的压缩包下载正常

问题已经解决——压缩包重新上传过。

楼主:
- 2015-2-15
    a. 更新Joint类,增加Time属性可以控制动作在指定的时间内精确的完成,大幅度提升蜘蛛舞蹈的时间精度。

    工程模板需要在IAR7.x下编译,单击这里下载:
        特别说明,工程文件在“SpiderRobot_Template\application\template\build_iar”下面

网友:
这么晚了来更新,很辛苦啊

网友:
这个必须顶起,向楼主学习

网友:
一定得买一个玩玩

网友(2015-04-27):
看到高手做开源项目,关注并学习,水平有限,支持傻孩子团队所做的一切努力

网友:
看内容,看评论学习了

网友:
悄悄地在这里学习!

网友:
代码很不错,规范的很

楼主(2015-06-04):
小苹果舞蹈视频终于完成了,今天晚上由志愿者更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苹果舞蹈视频终于完成了,今天晚上由志愿者更新。

祝贺一下!

楼主:
志愿者给我说,到现在,已经有超过100个小时的使用时间了,舵机和骨架都还没出什么问题。复位键由于按得次数太多坏了……换了一个。
其它就都还好。感觉总体来说还是皮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志愿者给我说,到现在,已经有超过100个小时的使用时间了,舵机和骨架都还没出什么问题。复位键由于按得 ...

看来硬件还是比较扛造的。

网友P:
恭喜恭喜

楼主:
引用 网友P:
恭喜恭喜

也有你的功劳,同喜同喜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有你的功劳,同喜同喜

老师搞错了,Y不是我,我不是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