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晕了,solidworks2010 32位 win7旗舰版 打开报“已停止工作”

楼主(2014-08-03):
先前同样的安装版本,同样的破解方法第一次装能用,后来想弄个2013版的,就百度了下手动的删除了,包括注册表,相应的安装目录文件下的
2013版的是本坛里的那个solidwork“汇总贴”,装上去后按破解步骤,打开时报“已停止工作”

以为这个版本有问题,后来就删掉了。再回过头来装这个2010版本的,发现怎么弄就不行,打开solidwork报“已停止工作”强行关闭了!!

郁闷中~~求

入手正准备学这个~

楼主:
整了快一天了,没成!!

网友A:
Solidworks2012 win7旗舰路过

昨天还是也是LZ 询问solidworks删除吧  估计是卸载不完全。soildworks停止工作 印象中破解不成功  具体忘了

LZ软件装的不多的话重装一下系统吧 这个解决最彻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2012 win7旗舰路过

昨天还是也是LZ 询问solidworks删除吧  估计是卸载不完全。soildworks停止工 ...

是的,昨天折腾到今天;

系统重装,实在不想; ;在其他几个机械论坛发了求助贴,晚上看看有路否 ;、不然就重装~

网友:
很久了,装了一个2012的,一次成功,学了点皮毛,后来就没动过了

楼主:
搞定,确实是删除的不够彻底;

win7的好几个用户 C盘  windows目录,注册表凡事相关的,哪怕是没有权限的也统统改了权限进去一个个找了个遍;统统跟solidwork相关的统统干掉,嘿嘿!!
这次是没问题了!

网友B:
现在硬盘都那么大了,把所有软件都装C盘,然后用imagex打个包也就2、30G,还能进行增量备份。
就算以后换电脑了,imagex打包的也可以还原上去。

打死也不能随便重装系统,那是自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硬盘都那么大了,把所有软件都装C盘,然后用imagex打个包也就2、30G,还能进行增量备份。
就算以后换电 ...

对,我的系统上个星期才从XP换到win7 这次就是想把常用的应用软件都弄到C盘,做个备份;往后就直接Ghost;省麻烦

网友(2016-03-01):
引用 楼主:
搞定,确实是删除的不够彻底;

win7的好几个用户 C盘  windows目录,注册表凡事相关的,哪怕是没有权限的 ...

一样的问题,重装老不成功。
注册表里面那么多SOLIDWORDS 关键字,一个个删呀,估计几千个,删了半个小时怎么查找下还有呀。好像删不完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