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G WEI 64V 10A 电源拆解

楼主(2014-08-03):
电源的接线柱掉了,没办法只能拆开修了,拆开里面略震撼,下面是开箱图

开盖,中间的变压器

比较震撼的是侧面这四个电容,160V 4700UF

LONG WEI 的6410D

左侧的电路

前面板电路

变压器后面

前面板
//格式没弄好,重新编辑了一下

楼主:
顺便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这种塑料面板坏了,用什么粘比较牢靠,有几个关键的打螺丝的柱子断了,用热熔胶久了就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这种塑料面板坏了,用什么粘比较牢靠,有几个关键的打螺丝的柱子断了,用热熔胶久了 ...

502或者氯仿。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这种塑料面板坏了,用什么粘比较牢靠,有几个关键的打螺丝的柱子断了,用热熔胶久了 ...

用AB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