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7任务栏显示上传下载速度的软件除了DU Meter外还有其它?

楼主(2014-08-03):
DU Meter挺不错的,速度还算准,但是不知是不是显卡(内存不对称双通道)原因,有时会看不到,鼠标动动又出现。
还有没有其它类似软件呢?能随时查看自己电脑的网络情况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A:
这个软件在window98开始有过使用。不错的说。可是后来宽带网速提高以后,多久都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在window98开始有过使用。不错的说。可是后来宽带网速提高以后,多久都不用了。 ...

虽然我宽带下行是20M,但是电信宽带上行太小,稍微网页看个视频都会堵死上行,导致网络瘫痪,所以主要是看上传速度

楼主:
以前试用过,也没记得什么原因,好像是速度很不准,没几分钟就被我卸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试用过,也没记得什么原因,好像是速度很不准,没几分钟就被我卸载了。 ...

要设置一下,是按照位显示还是按照字节显示~很准的,我一直在用

网友:
哇塞,以前真不知道有这么方便的软件,赶紧下载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