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H桥输出正弦波有点难看而且还不对称,大神帮忙分析...

楼主(2014-08-03):
如图:谢谢各位!!
难道是后面的滤波电感和电容没有做好?说明一下,我这个逆变器是学校电子设计大赛的,要求输出36V50W,AC滤波电容和电感选多大?我用的是4.7uF电容,1mH电感,谢谢各位!

网友:
不懂    板凳瓜子带来   听课   (我只知道进步空间还很大 )

网友A:
用铁硅铝的电感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铁硅铝的电感就OK了。

用的就是铁硅铝电感,1mH的电感量,电容4.7uF。

网友:
换示波器试试。

网友:
带负载测

网友B:
估计驱动波形没有搞正确。再去研究一下。。。

网友:
电感和电容大小要看你的载波频率,你的波形有点变形,不知道你的原理图弄不清问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驱动波形没有搞正确。再去研究一下。。。

应该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嘿嘿,看看驱动波形是不是斜率太大,或者输入电源纹波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