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需要 买了个Smartpro 5000u 结果满桌杯具

楼主(2014-08-03):
1.驱动装不了。64bit的都不能用,WIN8不能用。
这都那一年了。。新电脑那个不是X64的.ZLG 也算是大公司。
3000大洋可以买台电脑了,结果这也不支持,那也不支持。

ZLG的论坛上有帖子说是有64bit的驱动。TNND还要注册才能下载。

网友:
跑论坛去下载干嘛?网站上不是有64位驱动吗?我在64位下用了好久了。

网友A:
http://www.zlg.cn/sitecn/program/product_627171_52.html
你去这里下载就是,我在Win7 64位和Win8.1 64位下都用的好好的。

网友:
ZLG编程器的驱动做的不是一般的烂,winxp下也经常有装不上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zlg.cn/sitecn/program/product_627171_52.html
你去这里下载就是,我在Win7 64位和Win8.1 64位 ...

能告诉我 你下载的是那个链接吗。 你截图的是驱动。我刚才已经下载过了。。 提示获取设备描述符失败。难道我买的是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zlg.cn/sitecn/program/product_627171_52.html
你去这里下载就是,我在Win7 64位和Win8.1 64位 ...

你WIN8 能用2008的驱动。。我的装上可是一点反应都没有。连卸载都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WIN8 能用2008的驱动。。我的装上可是一点反应都没有。连卸载都不行。

你看看开始菜单里面的快捷方式是不是指向一个log文件了,自己修正成直接指向程序就行了。
好像在win7下装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win8下有问题。

你不说没反应,我都忘记这件事了。我开始也是点了没反应,以为是兼容性问题,所以点开了快捷方式的属性,
想在那边选择XP兼容运行模式的,不过刚点开属性窗口就发现路径有问题,就手工改了一下,马上就好用了。

我把Win8.1下的快捷方式改为如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告诉我 你下载的是那个链接吗。 你截图的是驱动。我刚才已经下载过了。。 提示获取设备描述符失败。难 ...

驱动和烧写软件都要装的。你说的“获取设备描述符失败“,是哪个软件提示的?
SmartPro 2008如果没发现烧写器的话只会跳出来个窗口让你选择演示模式或重试。没见过你说的那个提示。

网友:
win8不能用是很有可能的,win8不太适合工程师使用。
win7 x64下不能用几乎不可能,通常都是个人配置或者驱动版本问题。

网友B(2014-09-12):
周立功就是深坑不解释

网友:
什么芯片?

网友:
直接找销售要啊。

网友:
果断找供应商解决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周立功就是深坑不解释

有故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