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K6410与GPRS模块通信

楼主(2014-08-03):
飞凌OK6410与非飞凌的GPRS连接,之前是只将RXD、TXD交叉连接即可以通信,可是一个月没有用GPRS模块,现在就得连RXD、TXD、RTS、CTS才能通信,请问有谁知道这是怎么了吗?还有OK6410如何同时连接GPRS模块与GPS模块?

网友:
GPS和GPRS都是串口的吧,用串口线连就行。

网友A:
拨号时加  nocrtscts 参数,告诉拨号程序无流控.

网友:
硬件上也可以讲gprs模块的 RTS与 CTS接在一起,这样就可以正常通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拨号时加  nocrtscts 参数,告诉拨号程序无流控.

请问这个怎么设置?新手不太懂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拨号时加  nocrtscts 参数,告诉拨号程序无流控.

options.c_cflag &= ~CRTSCTS; // 设置无RTS/CTS硬件流控   设置过,还是不行,还得接CTS RTS这两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