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匿名四轴的mpu6050数据无法读取查不出原因

楼主(2014-08-03):
我看了一下匿名用得是硬件IIC具体函数被封装起来。一直在下面的点就读不出来。

网友A:
用软件模拟i2c读读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软件模拟i2c读读看

软件读取成功,我试了我以前的程序是没问题的

网友:
硬件是自己做的吗?

网友B:
我们的库可以移植的,前提是,硬件系统和io连接和我们的套件一致,就可以直接用我们的iic库

网友C(2014-12-09):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库可以移植的,前提是,硬件系统和io连接和我们的套件一致,就可以直接用我们的iic库 ...

你们的iic库打不开也看不到啊, 貌似我要用硬件iic2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们的iic库打不开也看不到啊, 貌似我要用硬件iic2

没有开源的。他们所谓的留一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开源的。他们所谓的留一手。

只能用模拟IIC了

网友B:
留意下我们最新官网的程序,我们现在iic也是开源的

网友:
可能还是某个地方没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留意下我们最新官网的程序,我们现在iic也是开源的

我下了 这个http://www.anobbs.com/thread-135-1-1.html  里面还是封的生存库 lib 看不到里面

网友(2015-05-15):
你好楼主 你6050读取解决了吗?

网友(2016-01-27):
楼之 你的硬件I2C用的怎么样了,能不能移植用于多片STM32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