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TI杯电赛四轴-MPU6050模块PCB制板文件免费发放

楼主(2014-08-03):
公元2014年8月2日,正是2014年TI杯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公布器件列表的那一天,我在群里闲聊,遇见周君,前来问我道,“群主可曾为2014年TI杯做了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他就正告我。”群主还是做一点罢,去年学生们就很爱群主的小四轴。“这是我知道的,”圆点博士小四轴“一群已经成立两年多,已经拥有超过1000名群友。我也早觉得有做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已经熟练掌握了四轴的学生豪不相干,但在新手,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

2014年TI杯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使用仪器及器件设备列表中和四轴关联的部分:
11.        四旋翼飞行器:尺寸不限,姿态及飞控采用TI公司控制器。
12.        安全网(四旋翼飞行器用)。

既然指定了只能用TI的芯片,那么一个理想的方案就是把STM32从先前的2014版小四轴分离出来,保留MPU6050和HMC5883L的传感器部分,以及电机驱动部分。那么只要把TI的MSP430最小系统板和模块相连,就可以搭建起自己的硬件平台。所以利用周末的一点时间做了下面的设计:

板子大小为5x4平方厘米左右,电路图分为三个部分:传感器,电源,电机驱动

大家可以自由下载下面文件,用于自行制板:

当然,自行制作成本可能会比较高。楼主也可以统一给大家一下下单。由于一般费用是50元做10片,所以按照成本价:每片5元来收取(运费自理)。如果需要楼主统一制板的,猛烈点击签名处链接。

为了尊重楼主的劳动成果,如果你下载了该PCB制板文件,请记得顶一下帖子。

网友A:
可能这次和LDC1000电感传感器结合来做姿态控制 - -

网友B:
怎么感觉楼主的话有点像高中鲁迅的一篇课文的开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这次和LDC1000电感传感器结合来做姿态控制 - -

LDC1000电感传感器。----这个不是很熟悉。去看看

网友:
楼主厉害呀。
楼主能不能发一下竞赛公布的器件列表。
还有就是文件用1234命名没有意义。应该用SILK_BOT,SOLDER_TOP这样有意义的名称。

网友C:
这个姿态及飞控芯片的意思是不是指传感器也要用ti的呢?

网友:
哈哈---
楼主好文采
《纪念刘和珍君》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Z.F.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她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编辑的期刊,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罢,销行一向就甚为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够相信真有所谓“在天之灵”,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现在,却只能如此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这次和LDC1000电感传感器结合来做姿态控制 - -

与电感传感器怎么结合起来做姿态呢? 能解释下吗? 买了这个电感传感器的评估板、

网友:
楼主威武。想问下楼主是用什么软件设计的呢?貌似不是AD吧。。

网友:
出清单了?怎么没看到,只看推荐芯片列表

网友:
以下是今年TI公布的器件清单,我是浙江赛区的,同是浙江赛区的可以加我共同讨论今年的题目

电源类        MOSFET驱动器        TPS28225DR        8-Pin High Frequency 4-Amp Sink Synchronous MOSFET Driver
                UCC27211DDAR        120V Boot, 4A Peak, High Frequency High-Side Low-Side Driver
        降压开关电源,MOS管内置        TPS54340DDAR        42 V Input, 3.5 A, Step-Down DC/DC Converter with Eco-mode™
                TPS56528DDAR        4.5V to 18V Input, 5-A Synchronous Step-Down Converter with Advanced Eco-mode™
        降压线性电源        TPS7A1601QDGNRQ1        Automotive Catalog 60V, 5-µA Iq, 100-mA, Low-Dropout Voltage Regulator with Enable and Power Good
        降压线性电源        TPS7A4001DGNR        100V Input, 50mA, Single Output Low-Dropout Linear Regulator
        升压开关电源,MOS管外置        TPS40210DGQR        Wide Input Range Current Mode Boost Controller
        MOS管        CSD19535KCS        100V, N-Channel NexFET™ Power MOSFET
        电流检测芯片        INA210AIDCKR        Voltage Output, High/Low-Side Measurement, Bi-Directional Zero-Drift Series Current Shunt Monitor
                INA282AIDR        Wide Common Mode Range, Bidirectional, High Accuracy Current Shunt Monitor

高速放大器        电流反馈        THS3201D        1.8GHz Current Feedback Amplifier
                LMH6703MF/NOPB        1.2 GHz, Low Distortion Op Amp with Shutdown
                OPA2695ID        Dual, Ultra-Wideband, Current-Feedback Operational Amplifier with Disable
        差分输入压控增益放大器        VCA821ID        Wideband, > 40dB Adjust Range, Linear in dB Variable Gain Amplifier
        全差分放大器        LMH6552MA/NOPB        1.5 GHz Fully Differential Amplifier
        电压反馈        OPA842IDR        Wideband, Low Distortion, Unity Gain Stable, Voltage Feedback Operational Amplifier
        5V 电压反馈        OPA2356AIDR        2.5V, 200MHz GBW, CMOS Dual Op Amp

精密ADC/DAC        Delta-Sigma        ADS1118IDGSR        16-Bit ADC with Integrated MUX, PGA, Temperature Sensor, Oscillator, and Reference
        Multiplying DAC, R-2R        DAC7811IDGSR        12-Bit, Serial Input, Multiplying Digital to Analog Converter
        R-String DAC        DAC8571IDGKR        Low-Power Rail-To-Rail Output 16-Bit I2C Input DAC
        3V 参考源        REF3330AIDBZR        30ppm/C Drift, 3.9uA, SOT23-3, SC70-3 Voltage Reference

精密放大器        5V CMOS 仪表放大器        INA333AIDGKR        Low Power, Precision Instrumentation Amplifier
        36V 仪表放大器        INA826AID        Precision, 200-μA Supply Current, 36-V Supply Instrumentation Amplifier
        36V 精密放大器        OPA192IDR        High Voltage, Rail-to-Rail Input/Output,Precision Op Amps,GBW = 10MHz
        5V CMOS 放大器        OPA2320AIDGKR        Precision, 20MHz, 0.9pA Ib, RRIO, CMOS Operational Amplifier
        5V CMOS 放大器        OPA2330AIDR        1.8V, 35µA, microPower, Precision, Zero Drift CMOS Op Amp
        5V CMOS 放大器        OPA2376AIDR        Precision, Low Noise, Low Quiescent Current Operational Amplifier

音频功放        D类25W功放        TPA3112D1PWPR        25-W Filter-Free Mono Class-D Audio Amplifier with SpeakerGuard™ (TPA3112)

其他        高速比较器        TLV3501AIDR        4.5ns Rail-to-Rail, High Speed Comparator in Microsized Packages
        1bit 数字缓冲器        SN74AUP1G07DBVR        Low-Power Single Buffer/Driver with Open-Drain Outputs
        5V 2选一模拟开关        TS5A3159DBVR        1-Ohm SPDT Analog Switch
        5V 单通道模拟开关        TS5A3166DBVR
        12V 单通道模拟开关        TS12A4515DR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感觉楼主的话有点像高中鲁迅的一篇课文的开头啊

我也是这么感觉,楼主尽得周先生的真传啊

网友:
2014年TI杯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使用仪器及器件、设备

1.        常规仪器:
a)        3A/30V双路稳压电源(可并联);
b)        60MHz示波器;
c)        三位半数字万用表;
d)        低频(10MHz)信号源;
e)        低频交流毫伏表。
2.        AY-LDC1000评估板(赛题中必用,TI按照报名数量30%配发)。
3.        AY-TPA3112D1评估板(赛题中可用,TI按照报名数量25%配发)。
4.        漆包线:电流2A及以下。
5.        台式全向麦克风,灵敏度大于 -45dBV/P,插头直径为3.5mm,输出阻抗为1k ~ 2.2k。
6.        组合纸盆方式电动式喇叭,额定功率5W,额定阻抗8。
7.        用于计算机的USB喇叭(功率不超过1W)。
8.        1W白光LED发光管。
9.        LCD图形点阵显示器。
10.        大功率三极管或MOS管(6A)。
11.        四旋翼飞行器:尺寸不限,姿态及飞控采用TI公司控制器。
12.        安全网(四旋翼飞行器用)。

网友:
电赛太水了~

网友:
你们有题目吗?

网友:
纪念圆点博士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姿态及飞控芯片的意思是不是指传感器也要用ti的呢?

同样有此疑惑。如果要求使用TI的姿态控制,是不是6050就无法使用了?TI有类似的产片么,

电感传感器干嘛用的。

网友:
有上海赛区的吗

网友:
使用TI的处理器,不建议使用MSP430,建议使用C2000或者ARM-Cortex-M4核的Tiva TM4C123G控制器;

楼主是否有兴趣制作一个基于TI处理器的飞行器版本?   Tiva或C2000的处理器开发套件可以协助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样有此疑惑。如果要求使用TI的姿态控制,是不是6050就无法使用了?TI有类似的产片么,

电感传感器干嘛 ...

应该不会,TI目前没有类似的传感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姿态及飞控芯片的意思是不是指传感器也要用ti的呢?

个人的理解是 处理器部分使用TI的~  如果你使用了多个处理器,那么这些处理器需要采用TI的

网友E:
希望lz能发布一个TIVA TM4C123G版本的电路图,MSP430的性能不适合做飞行控制器,静候佳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希望lz能发布一个TIVA TM4C123G版本的电路图,MSP430的性能不适合做飞行控制器,静候佳音! ...

楼主没有TIVA TM4C123G版本的电路图啊。我群里问问看。

网友:
我想买一个 有链接吗?

楼主:
MPU6050模块测试成功. 大家放心使用.

如图所示:
中间是MPU6050和HMC5883L芯片,
中间偏左是LDO电源芯片,
有刷电机驱动线路分别位于左边和右边

有2个白色插座方便大家连接电源。有USB头方便大家在调试程序的时候,直接从电脑usb口取电。
有四个定位孔,用于固定在小四轴机机架上。中间有螺丝孔方便使用万向节等工具调试。

通过定位孔和中间的螺丝孔,可以方便把板子固定在2014版小四轴的机架上。

大家可以根据上面提供的文件自己制作空PCB. 另外,楼主也制作了少量成品,供大家不时之需。

楼主:
模块安装上机家架后的效果图:

楼主:
安装图局部放大照:

楼主:
和Ti的开发板连上,一个标准的电赛硬件平台就搭好了。

网友:
不知道比赛的时候能不能直接用模块那?

网友:
引用 楼主:
LDC1000电感传感器。----这个不是很熟悉。去看看

LDC只是个电感传感器,能测距范围很小,我觉得应该在飞行器上做姿态还是很难吧

网友:
TI有姿态传感器吗? 姿态及飞控不知怎解?

楼主:
经过一晚的奋战,Ti M4 IMU姿态解算代码已经测试成功。  本代码优先对参与了该模块测试的用户使用。

网友:
最近在看这方面 我定 再定

网友:
BTA54C元器件的原理图这样会是不是不太合适呀

网友:
很给力啊。

网友:
点赞~~~
我的板子在我同学那边。。。下次去拿。。

楼主:
上传个获奖的参加比赛的同学的JJ. 还有飞行固件。

=================================================
TI2014飞行调试固件硬件连接说明(请严格按照下面进行说明进行连接):

--------------1.连接四根PWM控制线------------------
开发板PB4---模块PWM M1
开发板PB5---模块PWM M2
开发板PD0---模块PWM M3
开发板PD1---模块PWM M4

--------------2.连接三根I2C信号线------------------
开发板PB3---模块J8的SDA
开发板PB2---模块J8的SCL
开发板地 ---模块J8的地

--------------3.连接二根蓝牙信号线------------------
开发板PD6---蓝牙串口TX
开发板PD7---模块串口RX

--------------4.连接二根电池电源线------------------
开发板开关旁边的DEVICE孔 --- 锂电池正极
开发板USB旁边排针的地    --- 锂电池正极

说明:
1.下载固件时,把开发板电源开关打到DEBUG一边。
2.飞行测试时,把开发板电源开关打到DEVICE一边。

--------------5.电机和浆安装说明------------------
模块M1和M3---黑白电机和B浆
模块M2和M4---红蓝电机和A浆

--------------6.常用上位机指令------------------
1.打开上位机串口终端
2.确保蓝牙串口处于“姿态/电压/手柄”选项
3.下面是部分指令说明:

指令ZTON---输出欧拉角到上位机
指令ZTOF---不输出欧拉角到上位机

指令VER ---显示固件版本M4
指令PALL---读出所有P参数
指令DALL---读出所有D参数

指令WRPX0005---把X轴P参数设置为5 (数据必须是四位,如0010 0123 等)
指令WRPY0005---把Y轴P参数设置为5 (数据必须是四位,如0010 0123 等)
指令WRPZ0005---把Z轴P参数设置为5 (数据必须是四位,如0010 0123 等)

指令WRDX0005---把X轴D参数设置为5 (数据必须是四位,如0010 0123 等)
指令WRDY0005---把Y轴D参数设置为5 (数据必须是四位,如0010 0123 等)
指令WRDZ0005---把Z轴D参数设置为5 (数据必须是四位,如0010 0123 等)

网友(2014-10-04):
漂亮,文采也好。

网友:
楼主,有木有大一点的呀,想搞个更大的

网友:
Allegro哈 赞一个

网友:
谢谢了,我也用到这块了

网友:
虽然没下,但是看到圆点小博士xxx.zip还是顶一下,买了圆点的四轴,全套啊。

网友:
呵呵,果断顶起来啊!这是用什么软件绘制的PCB啊!!??AD?Cadence?

网友:
博士,果然好人

网友:
刚好关注这个,谢谢分享

网友(2014-11-04):
2014年TI杯电赛四轴-MPU6050模块PCB制板文件免费发放 圆点博士小四轴模块PCB制板 文件.zip

网友:
不错,看了你的资料,有帮助,

网友(2015-08-10):
感谢楼主,楼主大人,我是新手,看你的板子电路图看不太懂,,,,你可以给我点学习画这块板子的电路图的建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