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AR中数据类型转换问题

楼主(2014-08-04):
昨天写AD采集显示程序,发现一个问题,现在还没想通
temp = (unsigned long)ADC10_GetValue(1)*(unsigned long)356/(unsigned long)512;
lcd_set_xy(3,5);
Disp_SZ(temp%1000/100);
lcd_set_xy(3,6);
Disp_SZ(temp%100/10);

只有这样写,temp计算的数据才会正确
如果把(unsigned long)ADC10_GetValue(1)前的(unsigned long)去掉,就会丢失数据

另外写成temp = 1023*356/1024;这样会出现警告:
Warning[Pe061]: integer operation result is out of range
相应的,计算结果也不对

是不是IAR默认四则运算的时候是根据第一个变量的格式进行的?如果全为数字,就判断为int型而不是uint型
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temp 你定义的什么类型呀。提示数值越界了。老实点,一步一步的计算吧!能用移动就不要用数学运算了。

网友:
常量的类型是能包含该常量的最小的数据类型,所以1023,356,1024都是signed short

网友:
temp =ADC10_GetValue(1)*356UL/512;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