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CIMX6U7CVM08AC Pin 详细定义文件是哪一个?(已解决)

楼主(2014-08-04):
请问MCIMX6U7CVM08AC Pin 详细定义文件是哪一个?

即 PIN 顺序, ALT1 ALT2 。。。。这种文件,找了半天,没找到,来求助

网友: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我会帮你转给我们的I.MX工程师,他会帮你解答。
还请耐心等待下。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pin脚的定义,你可以查看一下arm/arch/palt-mxc/include/mach/iomux-mx6q.h文件。如果有问题欢迎继续在本论坛中讨论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pin脚的定义,你可以查看一下arm/arch/palt-mxc/include/mach/iomux-mx6q.h文件。如果有问题 ...

我要的不是 pin定义,而是pin功能文件,以下举例说明
pin脚      ALT1            ALT2         ALT3         ALT4             ALT5 ......
A1    神马功能1     神马功能2   神马功能3   神马功能4    神马功能5.......

网友:
楼主想问脚A1对应的寄存器每一位表示什么功能?

网友:
还是建议看看数据手册,看看怎么配置的。

网友:
嘿嘿,直接上IOMUX软件撒

网友:
直接把鼠标放到 IOMUX软件的 PIN DIAGRAM里面,哪个PIN 有什么功能 一下子就显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的不是 pin定义,而是pin功能文件,以下举例说明
pin脚      ALT1            ALT2         ALT3     ...

这个的话就建议你查看参考手册和数据手册了。还有8楼朋友提到的IOMUX工具也可以使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