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ma8452重力传感器PCB布局要求(已解决)

楼主(2014-08-04):
    请问飞思卡尔的工程师,mma8452重力传感器PCB布局是否要求在PCB的左下角位置才行?

网友A:
布局的位置应该是没有要求一定在板子的左下角。但是关于mma8452的电路板设计还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关于这点,我们有一篇应用笔记,你可以参考: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 ... df?fromsite=zh-Hans

网友B:
不一定吧,我的MMA8452设计在了板子的中心位置,用着也没问题的。

网友:
放左下角的理由呢,应该是放在产品发生翻转位移最大的位置,所以还要看你的这块板子在你设备中的位置,然后根据产品在实际使用中产生翻转时的最大位移的地方。

网友:
个人愚见,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布局的位置应该是没有要求一定在板子的左下角。但是关于mma8452的电路板设计还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关 ...

有没有封装库共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吧,我的MMA8452设计在了板子的中心位置,用着也没问题的。

分享一下pcb  layout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封装库共享一下?

如果是要Alitum Designer的封装,没有哦,还是需要你自己去画。

网友:
话说按照pdf画个封装不是很快的嘛,别人画的不一定能达到你的要求,我喜欢那种脚稍微长一点的,手工焊方便,哈哈

网友:
反正有datasheet, 也可以自己测量嘛,自己画也就一会儿的事

网友:
这个楼主应该先了解一下重力传感器工作原理,才能根据自己的使用需求决定的呢

网友:
这个东西看你如何安装板卡,一般放在板卡翻转的最大角度位置

网友:
是的,主要还是看你自己的需求而定。

网友(2014-09-05):
看自己的需求吧!

网友:
不一定放在左下角,要放在设备里的位置,使用中产生翻转时的最大位移的地方。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