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Cyclone的FPGA上电后所有引脚的都会有个低电平脉冲吗?

楼主(2014-08-04):
小弟我最近在做一个计数器,当按键按下的时候才计数的,可是刚把程序配置进去就开始计数了,按下rst后数码管才变为0。这是怎么回事啊?上电后所有引脚的都会有个低电平脉冲吗?如何才能想要的结果。

网友A:
那个叫弱上拉,而且可以设置的。也可能是你的逻辑没有考虑周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叫弱上拉,而且可以设置的。也可能是你的逻辑没有考虑周全

弱上拉?那在quartusii里如何配置成上拉啊~??

网友:
你的程序问题吧?与上下拉没关系的,公布出代码啊,没代码谁猜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