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求助!加速度计 陀螺仪 磁力计在PCB上如何统一坐标系?

楼主(2014-08-04):
加速度计 陀螺仪 磁力计在PCB上如何统一坐标系?
陀螺仪用的是L3G4200D,加速度计用的是LIS3DH, 磁力计:HMC5883L. 在PCB上应该怎么安放芯片的方位,统一他们的坐标系?

L3G4200D:

网友:
如果说是自己写算法,其实就跟放置关系不大,算法调整一下也很简单的,关键是加速度和陀螺仪的坐标,你可以先画,然后算法调整一下就行

网友(2014-09-03):
这个只能软件校正了吧,不是一个芯片里面的东西,焊接也会造成角度偏差。
其实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X轴Y轴不是正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