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 新出的wifi模块,代码能否开源?

楼主(2014-08-04):
RT-thread 新出的wifi模块好像已经开始卖了,代码还能开源?想自己移植玩玩。

网友A:
开卖很久了吧,只支持STM32F407 ,因为是模块驱动,没有真正开源

网友B:
新出的当然也就不是老的模块。新的模块名称叫RW009

RW009和原来用的88W8686类似,是通过SPI接口和CPU连接起来。但是稳定性,支持的特性更好:
* 支持WEP/WPA/WPA2模式关联到AP;
* SPI驱动更简单,性能更好,速度更快;
* 支持SoftAP和station共存,好像这种也叫双Wi-Fi。

RW009在RT-Thread上的驱动代码在:
https://github.com/RT-Thread/rt- ... ponents/drivers/spi

硬件模块,先上些图片

还在找加工工厂生产,会比较快提供样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新出的当然也就不是老的模块。新的模块名称叫RW009

RW009

这个模块是哪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RW009

这个模块是哪家的?

以R开头的(如RN、RM、RW,分别是realnet有线以太网,realnet modem无线网络,realnet wifi无线局域网),肯定是服务公司推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R开头的(如RN、RM、RW,分别是realnet有线以太网,realnet modem无线网络,realnet wifi无线局域网) ...

奥,那RT-Thread开始商业化了,这是好消息
好的开源项目走向商业化,是如虎添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卖很久了吧,只支持STM32F407 ,因为是模块驱动,没有真正开源

新的RW009 SPI Wi-Fi驱动是基于RT-Thread的通用SPI驱动框架,所以理论上来说可以支持所有运行RT-Thread并具备SPI外设的芯片,而不仅仅局限于STM32F407

同样的,因为是基于SPI传输方式,所以它甚至可以运行在裸机的设备上,就例如ENC28J60一样

网友:
这个的驱动是开源的,现在在4088开发板上面也有支持了,在4088的github上面,例程里面有个wifi的例子,就是基于这个模块的。

网友:
RW009   在服务公司没找到链接额,
原来就在组件里头啊,有机会搞个玩玩,
不知道 usb HOST 驱动网卡,等外设怎么样了,这样就可以使用淘宝上十多块的wifi网卡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出的当然也就不是老的模块。新的模块名称叫RW009

RW009和原来用的88W8686类似,是通过SPI接口和CPU连接 ...

支持WEP/WPA/WPA2模式关联到AP;
可以支持加密了?

网友:
这个是8686吧?

网友D:
WM-N-BM09 是内部带了协议处理的.驱动比较简单.

网友:
协议栈依然是用RT-Thread上的lwIP协议栈,因为是SPI接口的,所以使用起来超级简单,自己随意飞飞线都可以,就类似图中模块,焊接直接邮票孔,DIY直接飞杜邦线。原来的基于bsd socket的程序(例如web server,client,json等)也都不需要修改就用上了。
这也让有线以太网,Wi-Fi无线网络,GPRS/WCDMA无线网络(PPP方式),做到了应用层的统一。

网友(2014-09-19):
引用 网友D:
WM-N-BM09 是内部带了协议处理的.驱动比较简单.

WEP/WPA/WPA2   也是WM-N-BM09自带的?

不需要软件实现吗?

网友E:
这个价格太贵了,我会说TB上MT7681的零售价才20出头吗,还有十几块的WIFI转串口模块

网友:
RT , 这个必须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价格太贵了,我会说TB上MT7681的零售价才20出头吗,还有十几块的WIFI转串口模块 ...

十几的wifi转串口稳定性咋样?TB上搜不到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十几的wifi转串口稳定性咋样?TB上搜不到啊

关键字"ESP8266",不要告诉别人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关键字"ESP8266",不要告诉别人哦

多谢,已经了解了,还有MTK出的那个,各弄两个回来试试看。
不晓得稳定性如何。。。

网友G:
ENC28J60  用法应该类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ENC28J60  用法应该类似吧

是的,类似的用法。

网友:
有性能介绍这些吗,

网友:
wifi模块,马克!!!

网友:
RW009 模块看来不错

网友:
看资料说,这个模块是内置了一个STM32F205RxY6 + BCM43362,既然已经有颗STM32在里面,
为什么还要通过SPI在外面又接一个系统呢? rtt可以直接跑在这个模块上吧?如果还是外接,
那不是很浪费吗?

网友:
商业上的动作,顶。活下去然后再去实现理想。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新出的当然也就不是老的模块。新的模块名称叫RW009

RW009和原来用的88W8686类似,是通过SPI接口和CPU连接 ...

做好了么!可以买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做好了么!可以买了么?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5573-1-1.html
楼主位就有购买链接

网友I:
如果能把直接通过Spi连BCM43362,成本就更有优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如果能把直接通过Spi连BCM43362,成本就更有优势了

另外一个帖子说过了,支持这种以sdio/spi方式连接wifi芯片,芯片价格有优势(当然也包括稳定性)。但这种方式限于bcm wifi代码版权,不能够以开源的方式进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一个帖子说过了,支持这种以sdio/spi方式连接wifi芯片,芯片价格有优势(当然也包括稳定性)。但这种 ...

是否可以参考另一家WIFI提供商的做法,把RF Driver放在固定的地址,WIFI驱动以库的方式提供?

网友(2015-09-06):
产品应该不错,就是价格有点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