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焊了 一块cycloneIII的板子,检测不到器件!!!

楼主(2014-08-04):
如附图所示,这是要崩盘的节奏吗
哪位大神能拯救我???

Session log:

!Error: JTAG chain problem detected
!Error: TDI connection to the first detected device UNKNOWN_FE000001 might be shorted to GND
!Error: The TCK and TMS connections to the device before the first detected device UNKNOWN_FE000001 might have a problem
!Info: Detected 13 device(s)
!Info: Device 1: UNKNOWN_FE000001
!Info: Device 2: UNKNOWN_FE000001
!Info: Device 3: UNKNOWN_FE000001
!Info: Device 4: UNKNOWN_FE000001
!Info: Device 5: UNKNOWN_FE000001
!Info: Device 6: UNKNOWN_FE000001
!Info: Device 7: UNKNOWN_FE000001
!Info: Device 8: UNKNOWN_FE000001
!Info: Device 9: UNKNOWN_FE000001
!Info: Device 10: UNKNOWN_FE000001
!Info: Device 11: UNKNOWN_FE000001
!Info: Device 12: UNKNOWN_FE000001
!Info: Device 13: UNKNOWN_FE000001

!Error: JTAG chain problem detected
!Error: TDI connection to the first detected device UNKNOWN_FE000001 might be shorted to GND
!Error: The TCK and TMS connections to the device before the first detected device UNKNOWN_FE000001 might have a problem
!Info: Detected 8 device(s)
!Info: Device 1: UNKNOWN_FE000001
!Info: Device 2: UNKNOWN_FE000001
!Info: Device 3: UNKNOWN_FE000001
!Info: Device 4: UNKNOWN_FE000001
!Info: Device 5: UNKNOWN_FE000001
!Info: Device 6: UNKNOWN_FE000001
!Info: Device 7: UNKNOWN_FE000001
!Info: Device 8: UNKNOWN_FE000001

网友:
2.5V改3.3V试试

网友A:
TCK经1k下拉到GND,4脚接2.5V。如果还不好用,6脚经5.1k上拉到3.3V。

网友B:
FPGA芯片肚低GND有没有接地?

网友C:
Msel怎么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K经1k下拉到GND,4脚接2.5V。如果还不好用,6脚经5.1k上拉到3.3V。

谢谢 我按你的弄了还是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Msel怎么配置的?

MSEL[2..0]=010;开始接的的3.3V,换成2.5V也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GA芯片肚低GND有没有接地?

你是说FPGA的各引脚都接地了么??

楼主:
还是不行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是说FPGA的各引脚都接地了么??

肚皮上,肚皮上有个超级大的焊盘

楼主:
我的配置芯片是EPCS4SI8,现在我用AS下载模式是能烧写EPCS4的,但是FPGA无法按照我的程序来工作起;用Jtag模式,Auto Detect不到器件!!!我的EP3C16是不是挂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配置芯片是EPCS4SI8,现在我用AS下载模式是能烧写EPCS4的,但是FPGA无法按照我的程序来工作起;用Jtag ...

你把JTAG各个管脚对地测测看看有没有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肚皮上,肚皮上有个超级大的焊盘

我用的FPGA是EP3C16Q240C8,肚子上没有焊盘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JTAG各个管脚对地测测看看有没有烧掉。

TMS TCK TDI TDO这几个脚对地都没有短路。。。

网友A:
测量JTAG的那个简牛插座上的TCK、TDO、TDI、TMS各点是否与FPGA上对应的引脚连接上了,保证FPGA焊接没有问题。
然后就是,你这是用一个JTAG口,调试几块FPGA啊?怎么感觉像一个一个串着下去的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JTAG的那个简牛插座上的TCK、TDO、TDI、TMS各点是否与FPGA上对应的引脚连接上了,保证FPGA焊接没有问题 ...

只有一块FPGA哈  刚才发现TCK TMS短路了 会不会是芯片挂掉了。。。

楼主:
刚才测试了一下,发现JTAG 的TCK TMS短路了,焊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的芯片坏了吗

网友A:
芯片焊接,JTAG插座焊接,还有PCB板制造上有没有工艺不好带来的为腐蚀掉的毛刺导致两线短路
如果都没有,那FPGA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焊接,JTAG插座焊接,还有PCB板制造上有没有工艺不好带来的为腐蚀掉的毛刺导致两线短路
如果都没有,那 ...

嗯 谢谢你的回答 我重新今天重新焊了一块板子,现在能检测到器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