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区分电路中的数字地和模拟地??

楼主(2014-08-04):
怎么区分电路中的那些模块是数字地还是模拟地??

或者一个陌生的电路(自己设计板子),里面有好几个模块怎么归类这些到底那些为数字地还是模拟地??

例如飞思卡尔智能车里面,大家都习惯把电机驱动模块归类为模拟地而其他一律为数字地,正确吗???

、、、、、

网友:
楼主需要时间

楼主:
赶紧告诉我嘛

网友A:
这么复杂的问一时半会说不清楚,要靠自己慢慢积累,帮不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复杂的问一时半会说不清楚,要靠自己慢慢积累,帮不了你。

有那么复杂吗??你不妨大概说说吧,拜托了

网友B:
你应该先却说 了解它们各自的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先却说 了解它们各自的概念。

这么复杂???我应该了解了一些的,你们的告诉我方法,我应该能理解的。授之渔而后鱼。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复杂???我应该了解了一些的,你们的告诉我方法,我应该能理解的。授之渔而后鱼。 ...

配合模拟电路部分工作的就是模拟地,配合数字电路部分工作的就是数字地,电路就是有电流回路,原则上数字回路与模拟回路的电源是单独分开最后一点连接到电源。

补充:方法就是多学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合模拟电路部分工作的就是模拟地,配合数字电路部分工作的就是数字地,电路就是有电流回路,原则上数字 ...

太宽泛了吧。。。。。

网友C:
数字地和模拟地是相对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而言的。
所谓数字信号是指信号电压增量是离散的,比如方波,它只有0,1两个离散数据
而模拟信号是指信号的电压增量是连续的,比如正弦波,它从0,1中间是连续变化的。
一般分割数字地模拟地是为了分割干扰,给信号相对干净的地。因为数字信号的变化太快,会导致更多的干扰。
目前这两个概念已经慢慢模糊化了,为了提供最短的耦合路径,基本上我们都会整层铺地,然后走线避开部分干扰源即可。
或者在干扰容易耦合进来的位置,比如USB,耳机等接口位置设置小范围的模拟地来分割干扰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字地和模拟地是相对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而言的。
所谓数字信号是指信号电压增量是离散的,比如方波,它只 ...

你这个回答还有点建设性,谢了。

网友D:
接地是个大学问,EMC将近8成,因接地引起
楼主可以看下Tim William写的“电路设计技术与技巧”第一章节“接地”,还有ADI的众多关于数模混合电路接地的Application Note
一般地要求不严苛的电路,模拟数字地可以眉毛胡子一把抓;有的时候则必需分割,否则ADC的分辨率下降,或某项EMC测试fail,这会得将模拟地连好后(铺铜或者走粗线),单点跟数字地混合(一般接在电源的电容负极处)
没有绝对的标准做法,要因电路而已。
我个人的理解是,模拟电路脆弱,对电源要求高。而数电里的高速开关,会导致地电平变化(是的,地并不是一潭死水,稳定的电位,在很多时刻),所以一些时候,模拟地,数字地要处理下后,再汇合为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地是个大学问,EMC将近8成,因接地引起
楼主可以看下Tim William写的“电路设计技术与技巧”第一章节“接 ...

你这个回答更有用,谢谢了

网友E:
一般我是这么区分,测量包括放大跟采集用模拟地,其他用数字地。当然大功率部分还有功率地。外壳还有大地。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一般我是这么区分,测量包括放大跟采集用模拟地,其他用数字地。当然大功率部分还有功率地。外壳还有大地。 ...

是的,地分为好多种的:功能地Common,保护地Earth,屏蔽地......
总而言之,设置它是期望它能成为其它信号电位的参考点,也就期望它能相对稳定点的,虽然现实总是难做到的
对应地,咱们常用EDA软件里,接地符号也有好几种的,三角形的,扫帚形的,bar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我是这么区分,测量包括放大跟采集用模拟地,其他用数字地。当然大功率部分还有功率地。外壳还有大地。 ...

还有功率地啊,它是怎么和数字地、模拟地连接分开的 ,这贴后面的朋友们回答的越来越有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地分为好多种的:功能地Common,保护地Earth,屏蔽地......
总而言之,设置它是期望它能成为其它信 ...

非常感谢,,,通过你们的提示指点,我结合搜索了解了很多相关的

网友(2014-10-29):
楼主好问题,赞一个

网友F:
这个要看你的板子要求高不高                   对电源纹波要求不高的        不重要               要求高的就要特别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要看你的板子要求高不高                   对电源纹波要求不高的        不重要               要求高 ...

不管要求高不高都得按照要求严格去设计呀 你说是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管要求高不高都得按照要求严格去设计呀 你说是吧

理论上是这样的
但是实际中要求不高的都是不分的

只有高频  或者敏感的电路会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理论上是这样的
但是实际中要求不高的都是不分的

恩恩,,,那就看心情吧

网友(2014-11-28):
收藏了,基础概率说得很好,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