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 ubuntu10.04编译LTIB(已解决)

楼主(2014-08-04):
各位大神好:
    根据网站内 i.MX6 Ubuntu12.04上编译LTIB  提供的pdf文档,修改相关的地方,在ubuntu10.04上面编译LTIB, 依旧碰到类似的问题,host_config.log最后一段如下:

Processing: m4
================
Build path taken because: no prebuilt rpm,
Try m4-1.4.16.tar.gz.md5 from the GPP
Try m4-1.4.16.tar.gz from the GPP
http://bitshrine.org/gpp//m4-1.4.16.tar.gz:
2014-08-04 13:56:13 ERROR 404: Not Found.
Can't get: m4-1.4.16.tar.gz at ./ltib line 802.
Died at ./ltib line 1392.
traceback:
main::build_host_rpms:1392
  main::host_checks:1447
   main:554

其中:Build path taken because: no prebuilt rpm 这个在之前也多次出现,请问这是什么意思?怎么解决?
菜鸟多谢了!!!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我会帮你转给我们的I.MX工程师,还请耐心等待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我会帮你转给我们的I.MX工程师,还请耐心等待下。

多谢了~~~!

网友:
其中:Build path taken because: no prebuilt rpm  编译过程找不到对应的rpm包
编译过程中:
Try m4-1.4.16.tar.gz.md5 from the GPP
Try m4-1.4.16.tar.gz from the GPP
http://bitshrine.org/gpp//m4-1.4.16.tar.gz:
2014-08-04 13:56:13 ERROR 404: Not Found.
Can't get: m4-1.4.16.tar.gz at ./ltib line 802.
网络问题,导致下载不到m4的包,所以编译不通过。

网友:
这里不知道你的host的环境是否已经配置OK,你可以参考一下:i.MX Linux BSP Environment Setup

网友B:
或者你还可以将m4-1.4.16.tar.gz和m4-1.4.16.tar.gz.md5拷贝到 /opt/freescale/pkgs 下再编译也是可以的。

m4-1.4.16.tar.gz.md5的话,你可以在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message/396936#396936这里下载到。
如果有问题再联系我~~

网友C:
呵呵,回复的还挺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回复的还挺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你还可以将m4-1.4.16.tar.gz和m4-1.4.16.tar.gz.md5拷贝到 /opt/freescale/pkgs 下再编译也是可以的。

大神你好,先向你吐吐苦水吧~我们有3个人,已经三天了就是编译LTIB,以及SDK,无一成功。ubuntu的版本从9.04, 10.04到12.04.
现在搞得很疲惫,有点茫然了。
总结一下:
1,我们水平差;
2,ubuntu的版本差异,里面的各个库,工具的版本对LTIB的编译都有影响。
3,没更新或编译个东西,时间长,等待后,不成功很折磨人。
最后,请教大神指导一条思路,尽早的跨过这一步。

楼主:
额~回复能拿飞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你还可以将m4-1.4.16.tar.gz和m4-1.4.16.tar.gz.md5拷贝到 /opt/freescale/pkgs 下再编译也是可以的。

大神,使用ubuntu9.04 ltib能安装上了,使用默认的./ltib -m config 没有问题,只是编译官网下载的sdk的时候,出错。
我们在./ltib 时增加了一些 Toolchain component options  ---> 选项,然后就出现了下面的问题:
+ set -e
+ '[' -n y ']'
+ '[' XTOOL = CSL -a -d /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arm-none-linux-gnueabi/include/c++ ']'
+ '[' XTOOL = UCLIBC-SYSROOT ']'
+ i=
+ cp -a /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include/c++ /home/changjy/imx6/ltib/ltib/tmp/base_libs//opt/freescale/rootfs/arm/usr/include
cp: cannot stat `/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include/c++':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or: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changjy/imx6/ltib/ltib/tmp/rpm-tmp.15560 (%install)

RPM build errors: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changjy/imx6/ltib/ltib/tmp/rpm-tmp.15560 (%install)
Build time for base_libs: 8 seconds

Failed building base_libs

f_buildrpms() returned an error, exiting
traceback:
main:572

Started: Tue Aug  5 01:18:31 2014
Ended:   Tue Aug  5 01:23:27 2014
Elapsed: 296 seconds

These packages failed to build:
base_libs

Build Failed

Exiting on error or interrupt

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另外,为什么编译官网下载的sdk时,会有各种链接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使用ubuntu9.04 ltib能安装上了,使用默认的./ltib -m config 没有问题,只是编译官网下载的sdk的 ...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BSP是哪个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BSP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建议你参考论坛中的i.MX6 Ubuntu12.04上编译LTIB来编译吧,环境也建议你使用Ubuntu12.04。如果不可以的话再联系我~~

网友D:
LTLIB的有官方手册的吧,我刚刚编译成功,用的是UBUNUTU,大概花了半小时左右。需要的话我可以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参考论坛中的i.MX6 Ubuntu12.04上编译LTIB来编译吧,环境也建议你使用Ubuntu12.04。如果不可以的话 ...

走捷径了,拷贝别人的虚拟机了~谢谢~以后有问题再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LTLIB的有官方手册的吧,我刚刚编译成功,用的是UBUNUTU,大概花了半小时左右。需要的话我可以发给你 ...

~谢谢~走捷径了,拷贝别人的虚拟机了~若有问题再请教~

网友E:
可以尝试14.04……
中国就是网络很头疼,编译一半以上问题都是下载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尝试14.04……
中国就是网络很头疼,编译一半以上问题都是下载不到…… ...

嗯,拷贝过来的就是14.04

网友:
引用 楼主:
走捷径了,拷贝别人的虚拟机了~谢谢~以后有问题再请教

虚拟机还是自己搭建一个比较好的。问题解决了就好,有问题欢迎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和讨论哈~~

网友B:
楼主你好,这里你问题解决的话,麻烦帮忙结帖哈,在你发的帖子后标为(已解决)就好了,非常感谢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这里你问题解决的话,麻烦帮忙结帖哈,在你发的帖子后标为(已解决)就好了,非常感谢的哈~~ ...

额~~请问在哪重新编辑帖子?不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请问在哪重新编辑帖子?不会啊~~~

应该是你发的帖子的左下角回复的后面,如果你哪里不可以修改的话,我这边忙你改一下吧

网友B:
欢迎楼主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创帖提问哈~~大家一起交流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欢迎楼主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创帖提问哈~~大家一起交流和学习~~

好的,谢谢。可能是时间长了,没发现“编辑”。麻烦您帮忙结贴吧。
刚接触飞思卡尔,很多地方不会,以后会经常在这麻烦各位的。
谢谢,祝飞思卡尔越来越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可能是时间长了,没发现“编辑”。麻烦您帮忙结贴吧。
刚接触飞思卡尔,很多地方不会,以后 ...

好的,不客气的,欢迎有问题在本论坛中创帖提问,大家一起交流学习的。

网友(2015-01-05):
ubuntu作开发,少好多东西。

网友:
做开发应该是CentOS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