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扫描数码管电流不够,什么办法解决好?

楼主(2014-08-04):
如图,这是扫描段的,段用了一个74HC138,位用了三个74HC595,实际电路只接了18位数码管,图中有24位。
现在是用段扫描,因为数码管的小数点不用,就只需扫描7次。
问题是:
驱动电流不够,亮度暗了,所以就没加上限流电阻,亮度也不均匀了。
解决方法:
1、在595每个引脚输出接三极管驱动?
2、在595输出接uln2003或2803或者其他芯片?
3、还有哪些方法?

编辑原因:32位改成24位

网友A:
直接用LED驱动芯片得了,天微有很多款,LZ可以去看看哪款适合。

网友B:
二楼真相了。
搞一大堆芯片,不如一个LED驱动芯片好弄。

网友C:
不是有人说32个数码管用 5片595么,分4组。

不过俺也不会,不知道具体应该怎么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LED驱动芯片得了,天微有很多款,LZ可以去看看哪款适合。

我考虑过,购买时买了TM1620还有图中这几个芯片,但好像Tm1620这芯片只能驱动共阴的数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楼真相了。
搞一大堆芯片,不如一个LED驱动芯片好弄。

具体型号推荐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有人说32个数码管用 5片595么,分4组。

不过俺也不会,不知道具体应该怎么扫 ...

我这图好像从你那找到的,哈哈。

4片应该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有人说32个数码管用 5片595么,分4组。

不过俺也不会,不知道具体应该怎么扫 ...

我这图好像从你那找到的,哈哈。

5片应该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型号推荐没?

用TM6932 是8位16段的共阴,可以作16位8段的共阳,一个不够,两个浪费。用TM1628是7位10段的共阴,可以作10位7段的共阳,用两片就可以作20位7段,一个要三条数据线,两个的话四条数据线可以控制,还带40个按键扫描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考虑过,购买时买了TM1620还有图中这几个芯片,但好像Tm1620这芯片只能驱动共阴的数码管。 ...

可以驱动共阳,不过1620不行,其它的型号可以

网友D:
595+2803应该可以完美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TM6932 是8位16段的共阴,可以作16位8段的共阳,一个不够,两个浪费。用TM1628是7位10段的共阴,可以作1 ...

好的,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595+2803应该可以完美解决

可以试试,有对图上那样接线的最好办法更好

网友:
电路的接法,在TM1628的规格书里面有共阳数码管和共阴数码的电路图,两片的DIO和CLK可以共用,STB要分别使用才能控制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型号推荐没?

深圳天门微。
ZLG7289
HD7279
MAX7289
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TM6932 是8位16段的共阴,可以作16位8段的共阳,一个不够,两个浪费。用TM1628是7位10段的共阴,可以作1 ...

官网说的是10段7位,而不是10位7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官网说的是10段7位,而不是10位7段?

7位10段是共阴,共阳就是10位7段,规格书里面有说明接法的。
今天不知道怎么了,不能上传附件和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7位10段是共阴,共阳就是10位7段,规格书里面有说明接法的。
今天不知道怎么了,不能上传附件和图片。 ...

刚看了手册,知道了,还有例程程序呢,呵呵。谢谢了。

网友E:
TM1628用过很多了,蛮好用的。
楼主位也没说具体的LED尺寸,这个也很关键,1.2英寸以下用天微的可以,再大了亮度可能也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TM1628用过很多了,蛮好用的。
楼主位也没说具体的LED尺寸,这个也很关键,1.2英寸以下用天微的可以,再大 ...

是的,说的不详细。
用的是0.56的那种,尺寸不大。
已经购买TM1628了。
你用过了,驱动过共阳数码管没有?驱动例程是否发出了参考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说的不详细。
用的是0.56的那种,尺寸不大。
已经购买TM1628了。

TM1628既能驱动共阳,又能驱动共阴,他的PDF中应该有典型电路的

HT1632C才是终极杀手,你这个应用半片不到就够了, ,这个能驱动48位8段数码管(无论共阴还是共阳),够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TM1628既能驱动共阳,又能驱动共阴,他的PDF中应该有典型电路的

HT1632C才是终极杀手,你这个应用半片不 ...

嘿嘿,就用20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