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此图中LNA前的阻抗匹配部分参数计算

楼主(2014-08-04):
这种阻抗匹配的方式似乎比较少见,特别是其中串联一个电容C30,其用意何在?

网友A:
不是pi型匹配网络吗?

网友:
匹配是用机器调出来的。。。

网友:
限幅?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pi型匹配网络吗?

PI型匹配把电容放在中间的好像很少见啊

网友B:
多高频率?不是碰到电容就是用来匹配的,在蓝牙这电容是隔离的

网友:
蓝牙和WIFI的都串了这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高频率?不是碰到电容就是用来匹配的,在蓝牙这电容是隔离的

在V段,140M左右

网友:
1)隔离dual fet gate bias
2) nf 匹配用的

网友:
这不是源端部分接入的匹配方式吗,如果输入阻抗为50ohm的话,输出阻抗 = 50 * ((C36+C30)/C30)的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