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M3064ALC44-4用JTAG烧写显示:can't access the JTAG chain

楼主(2014-08-04):
求助:无法对EPM3064这个片子进行烧写,下载电路原理图如附件所示。检查几遍电路连接和原理图一样,
软件是quartus9.0,下载器是普通的usb blaster,但每次都显示can't access the jtag chain,请问应该如何解决?

楼主:
求关注,自顶一发

网友A:
1.没上电
2.接错线
3.没设置下载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没上电
2.接错线
3.没设置下载器

您好,上电和接错线我都检查了,请问下载器设置主要是设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