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用过TI的FFT库,想请教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14-08-04):
刚开始接触FFT,想用DSP的AD采样一个正弦波电流,计算相位。我看了TI的FFT文档,发现TI提供的FFT分两种,一种是复数的CFFT,还有一种是实数的RFFT。我想请问下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呢?输入的数组应该都是实数啊,输出都是复数?那怎么选择我需要使用哪一种FFT呢?谢谢

网友:
同学习,复数的好像是通讯里面用的,也不知道怎么用。。。实际的用到的是实数的,用过实数的,不知道复数的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