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在用什么型号DSP做项目

楼主(2014-08-04):
我想了解下大家都用那些型号的DSP在做项目,随便对以后项目选型参考下。
本公司产品还在用的DSP型号有:TMS320F206、TMS320F28027、TMS320F28062就这三个型号

楼主:
用的都是TI的,补充下!

网友:
你这几个型号主要都是用于控制的。信号处理上用的比较多的是C5509,C6416,或者现在都用达芬奇系列的做视频处理。

网友:
在TI ,这些型号已经不能称为DSP了。现在处理器的发展导致很多概念都模糊化!

网友:
DSP的MCU系列

网友:
6678  6748

网友:
TS201,C6678

网友:
F28335、F28346.
想用C6713B,没用成。

网友:
最古老的2812.。。

网友:
TMS320F28035,还用过2407A呢

网友A:
兄弟用的哪个型号啊

网友:
用这么高大上的DSP来做什么处理?

网友:
TS201跟6678通过什么接口连接?

网友B:
楼主公司是做驱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公司是做驱动的吧

不是做驱动的,做安防的。

网友:
到底选用哪个DSP型号,与公司以前的产品采用的型号(一般不会经常更换)、功能、价格、速度、功耗等都有关系,不是别人用啥自己就可以用啥的。如果对功耗敏感,就可以选用674x系列,如果运算速度要快(不惜血本),就用66x多核的,再快就用fpga并行硬件实现

网友:
顺便说一句,如果对处理速度要求不高,用单片机(例如MSP430)也可以进行简单的数字信号处理,在电池供电的系统里很有用,不一定要追求高大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兄弟用的哪个型号啊

BF592/BF512/BF7xx.
兄弟你也在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BF592/BF512/BF7xx.
兄弟你也在用?

我接触时间不长,想用bf7x,但是参考好像比较少,现在保守用bf53x,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接触时间不长,想用bf7x,但是参考好像比较少,现在保守用bf53x,

官方的支持还是挺强的,我们有706的EVB和仿真器。

网友:
TMS320C6421

网友D(2014-09-10):
Blackfin 609,接下来可能会试试浮点的ADSP-21489

网友E:
电机控制大家都用什么系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机控制大家都用什么系列?

现在电机控制国内做变频器的主要厂家用的都是TI的TMS320F28系列的,也有一些厂家用瑞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现在电机控制国内做变频器的主要厂家用的都是TI的TMS320F28系列的,也有一些厂家用瑞萨的。 ...

谢谢,不过我问的不是交流电机,直流伺服电机控制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不过我问的不是交流电机,直流伺服电机控制那种

伺服这一块也是如此的,主要是TI的F28xxx系列

网友:
做电源,用28335和28035

网友:
28069,28027逆变器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机控制大家都用什么系列?

2802x/2803x/2806x

网友:
逆变要这么快A?逆天还是逆变?

网友:
我做图像处理,再用达芬奇系列的双核结构,集成的dsp是c6000系列。

网友:
c2000系列的28xxx

网友:
28335这个,门控/伺服

网友:
控制基本上只能2000系列,但不能准确的叫d s p

网友:
28335做控制。

网友:
280x,2802x,2803x,28335,

网友(2014-10-10):
我还在用2812,想换又懒得换

网友:
28335,2812

网友G:
图像方面推荐用DM642啊,价格稳定性都还不错,最近做3D投影仪,觉得蛮划算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235&ns=1#detail

网友:
davinc新的系列出来没

网友:
28*35和DM642感觉是最常用的dsp了

网友H:
我们主要做逆变器的,有28035,2808,28335

网友:
28335,感觉功耗比较高

网友:
28335,功耗确实有点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们主要做逆变器的,有28035,2808,28335

师兄 同行啊 哈哈

网友:
你是做啥的。怎么叫我师兄?

网友(2014-11-15):
C2000的DSP2812

网友:
正准备用28035开发一些小东西

网友:
山景的,新唐的DSP有人用过没?

网友:
电机驱动,TI的28027,28035

网友:
一般都是电机控制器,。

网友:
ADI的blackfin51x、53x还有70x系列

网友:
TMS320F28035做电机控制的项目

网友I:
目前都在用ADI的芯片: BF512 BF609 BF706

网友:
2407.28035

网友:
引用 网友I:
目前都在用ADI的芯片: BF512 BF609 BF706

老兄用的bf609这个高端片子用在那方面的呢?
还有bf70x现在用的人是不是很少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图像方面推荐用DM642啊,价格稳定性都还不错,最近做3D投影仪,觉得蛮划算的!

这个板子的门槛好高啊

网友(2014-12-16):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的门槛好高啊

从基础开始,一步步学,硬件学习是积累的过程

网友:
tms320f28035

网友:
引用 网友D:
Blackfin 609,接下来可能会试试浮点的ADSP-21489

这个片子价格不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目前都在用ADI的芯片: BF512 BF609 BF706

ADI的价格贵吗?

网友(2015-01-15):
学习了不少知识。

网友:
28032 28062 28069 28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