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ucm360拔掉jlink后启动问题

楼主(2014-08-04):
调试ADUCM360遇见一个问题,带jlink程序运行正常,在调试的时候把jlink拔掉,程序运行也正常。但是一旦断电在重启就不运行了。我猜测程序仅仅下载到ram了,但是有没有办法确定,另外一种就是启动方式的问题选择,我验证了我把P2.2管脚长期接高和接地都是一样的效果,不能启动。哪位坛友能指教一下。谢谢!(我用的是片内16M)

网友:
启动模式对吗?

楼主:
启动模式是通过P2.2来控制的。低时串口下载,高是正常jtag和swd下载

楼主:
我目前了解到的就是p2.2控制的从串口下载与否。我看见他的库文件里有RSTLIB
但是貌似里面没有能够设置如何复位,都是查看状态,或者禁止某些能够引起复位的标志寄存器

楼主:
我猜测有像stm32那样的,从ram启动,但是我没找到。您知道吗

网友:
看了一下手册,没有像STM32那样的启动模式选择信号,只有P2.2.
那再检查一下JTAG接口是否连接正确吧,只能一步一步排查。

网友:
还是确认下RST管脚是否伺候好了吧

楼主:
应该没问题吧。10块都是

网友:
想用ADucm360做HART的压力变送器,哎,纠结中。。。。。。。。。。。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我这几天也是在调试这个芯片,也是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们有一块官方的评估板,最小系统电路一样,同样的程序,官方的板子没有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JLINK 调试没有问题,脱离JLINK第一次调试可以运行,一旦上电或者RST就不能运行了。
因为这个问题折腾了半个月,最开始怀疑电源不稳定,后来怀疑474的电容,最后怀疑startup.s写的不对,各种的折腾,不行。
今天测了一下CLK的频率P0.4发现只有5.2MHz,确定是片子有问题。
我跟ADI的FAE和Evaluation都交流过,做了很多测试发给他们,他们从没遇到过这种问题,而且我手上也有他们的EVALUATION板,引脚的电源是一样的。
所以给你个建议,申请样片或者换一批片子试试,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在上面。

网友:
另外我也试过各种的RST上拉电阻,下拉电容,芯片单独供电,不行.
串口下载模式也无法进入,估计是他们这个批次的芯片不行,又或者是从国外流进一批次品ADUCM360,巧的是我们都中招了。

网友B:
而且还有个奇葩的问题,因为芯片是坏的内部时钟是5.2MHz,所以UART、SPI、TIMER所有都的时间都是不准确的。
100多一片的片子,怎么就这样了。

楼主:
不会吧这么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我这几天也是在调试这个芯片,也是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们有一块官方的评估板,最小系统电路一样 ...

你有没有把自己的芯片换到评估版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且还有个奇葩的问题,因为芯片是坏的内部时钟是5.2MHz,所以UART、SPI、TIMER所有都的时间都是不准确的。 ...

你们后来换芯片解决了吗

网友:
今天才确定是真正片子的问题,不敢在外面买Adi的芯片了,跟网上认识的一个用过这块芯片的兄弟要了两片芯片,明天从北京寄给我,到了才能试。

楼主:
你的片子的批号发上来看看,没准儿咱们是一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片子的批号发上来看看,没准儿咱们是一批

D30  #1345
2729206.1
MALAY

楼主:
好几天没来了,问题解决了,是假片子,从ADI寄回来的新片子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