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模仿的开关电源部分,有个电阻经常烧掉,请大.....

楼主(2014-08-05):
        最近做的一个板子上,想把ACDC部分也集成上去,之前是买的模块,插在上面。原理图和pcb都是仿的模块的。

        板子做好后发现上电的时候经常烧掉一个电阻,AC一进来先过的这个电阻,然后才是整流桥和其他元件。

        我对ACDC不了解,这部分全是仿的,原理图和pcb的截图在下面,请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改怎么调整呢?谢谢

        烧掉的电阻是R20 金属膜电阻 10欧,功率1/2W。(原模块上的是碳膜电阻 10欧 1/2W)

网友A:
那个是保险电阻,类似保险丝的作用,不是普通的碳膜电阻。

网友A:
还有你的C10,确认是那样用的吗?
看不出其功能。

网友A:
C12,C13是官方的DEMO板的参数还是原板的参数还是你计算的参数?

网友B:
那个桥堆怎么感觉连接的不太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2,C13是官方的DEMO板的参数还是原板的参数还是你计算的参数?

是原板的参数,我用表量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保险电阻,类似保险丝的作用,不是普通的碳膜电阻。

那个电阻我截了个图,看上去很像一个碳膜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桥堆怎么感觉连接的不太对啊

桥那就当个示意图吧,我就随便加了个图上去,实际用的是DF06

网友C:
楼主快收了神通吧,太危险了,要人命的。

网友:
原来的也是1N4007吗?

网友:
变压器如何复制的啊?

网友D:
很奇怪楼主的变压器是怎么抄的?

开关电源这种东西,不是随便抄抄就行的吧?

网友:
那个电阻的功能是防浪涌电流,因为你刚开始上电的时候,如果没有那个电阻,电解电容的等效电阻很小,所以一下子电流会很大,有可能烧坏你整流桥内的二极管。加个电阻起限流作用,经常烧的话是你的电阻阻值和功率不对,加大电阻阻值和功率,建议用50R/5W左右的电阻,碳膜电阻也可以的

网友:
楼主这电路很不严谨啊,各种器件的连接怪怪的。
那个R20应该是限流电阻,防止上电瞬间的冲击电流的,如果会被烧坏,只能说明电流太大了。
只能建议楼主从整流桥开始慢慢往上加元件看看,一点点加,加一点儿上个电看看。什么时候把这个电阻烧掉,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同样感觉C9C10很诡异,感觉你初级次级没共地啊,你那个C9说是Y电容吧,位置接的不对,说是滤波吧,你好好的次级地不接,你跑初级去滤波也很诡异啊。
还有LNK605和线圈的同名端异名端接法最好也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奇怪楼主的变压器是怎么抄的?

开关电源这种东西,不是随便抄抄就行的吧? ...

变压器拆下来发给定做变压器的,让他们给照着做的

网友E:
电阻烧掉应该是有大电流(脉冲大电流)。问题是 变压器的初级尖峰吸收电路怎么没有?1N4007不该用肖特基二极管么? Y电容为什么还要串个电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快收了神通吧,太危险了,要人命的。

我也是在硬着头皮做。。。

网友:
哈,把滤波电容减小10倍容量吧(400V耐压的那个),或者用保险电阻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保险电阻,类似保险丝的作用,不是普通的碳膜电阻。

错了吧。那个是PTC,不是保险,不是电阻。作用是抑制上电电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阻烧掉应该是有大电流(脉冲大电流)。问题是 变压器的初级尖峰吸收电路怎么没有?1N4007不该用肖特基二 ...

上电时烧电阻,显然是瞬间电流过大,显然是整流桥后端电容充电电流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要么加EMI扼流圈,要么换PTC。

网友:
引用 网友F:
错了吧。那个是PTC,不是保险,不是电阻。作用是抑制上电电流。

PTC不是用在这个位置的吧,就是抑制浪涌也是NTC。
这么一点功率还不至于,这里的电路得用功率型的,瞬间承受功率要够。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电时烧电阻,显然是瞬间电流过大,显然是整流桥后端电容充电电流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要么加EMI扼流 ...

你好,谢谢上面的解答。我在7楼发了原板上的电阻的图片,看上去不像是ptc。如果要换成ptc的话也用10欧的吗?还需要注意其他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的C10,确认是那样用的吗?
看不出其功能。

谢谢回复,刚才检查了一下,C9和C10之间还有条线与GND连接,我漏接了

网友:
整流桥接错了

网友:
电阻可以用个 5D-9

网友:
开关电源注意电源方向。顺序。。。

网友:
lnk这个地方应该是用电感的

网友:
佩服露珠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