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24 Interrupt函数编译不过去

楼主(2014-08-05):
void __attribute__((__interrupt__,no_auto_psv)) _U2TXInterrupt(void)
{
        ;
}

提示警告错误
Warning [349] E:\PIC\PIC24\PIC24.c; 38.47 non-prototyped function declaration for "__attribute__"
Error   [315] E:\PIC\PIC24\PIC24.c; 38.47 "{" expected

请问是否是编译器问题?中断函数头文件请问在那个文件里面?谢谢了

网友A:
推荐用XC16  看帮助手册。。。。

网友B:
用C30编译器 应该没有问题,这个编译器没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用XC16  看帮助手册。。。。

谢谢啊,我最后在安装编译器文档里找到这个  void interrupt U2TXInterrupt(void) @ U2TX_VCTR    //发送中断,可以一试,不行的话我再试试你推荐XC16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C30编译器 应该没有问题,这个编译器没有用过

恩,好的,谢谢了,我也下了一个C30 ,还没来及试,有时间我试试

网友(2014-12-27):
引用 网友A:
推荐用XC16  看帮助手册。。。。

能不能帮忙看下这个帖子中的问题,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9469-1-1.html

网友:
能不能帮忙看下这个帖子中的问题,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9469-1-1.html

网友:
你用的是DSPIC的编译器,中断的写法不是那样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