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29302WU容易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8-05):
我的电路如图片所示,MIC29302WU每次焊上去都坏掉,这和电阻电容的布局有关系吗?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超压输入或者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压输入或者假货。

这个稳压芯片带载输出电压和空载输出电压不同啊,你发现了吗?

网友(2017-12-30):
引用 楼主:
这个稳压芯片带载输出电压和空载输出电压不同啊,你发现了吗?

因为这个芯片有最小负载电流的要求,挂一个电阻就好了。

网友:
一般用spx29302,输出用个电阻和led。没搞假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