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 STM32F303VCT6 的 ADC

楼主(2014-08-05):
这篇帖子将介绍如何使用 STM32F303VCT6 的 ADC 功能,属于[记录我的 STM32 示波器的研发经历]的副产品。STM32F3 系列的模拟电路部分功能比较强(相对于ST其它的MCU),其中STM32F303VCT6 最高主频 72MHz,256K Flash,48K RAM;最牛的,是它的72MHz的ADC时钟,以及6bit分辨率下8个时钟周期的采样+转换时间,这相当于9M/s的采样率了 。

而 STM32F3 Discovery 开发板的价格也非常便宜,作为学习的起点是个不错的选择。

系统时钟的设置
上面刚刚说到Discovery开发板便宜,额,其实是有代价的:没有外部晶振,开发板上STM32F303VCT6的时钟是那个做ST-Link2的STM32F103C8T6的MCO给的8MHz。。。
所以,你最好是把官网提供的固件程序里面的system_stm32f30x.c文件拷贝到自己项目里面用,而不要用外设示例程序里面的,否则,你可能就会和我刚开始一样:在下载程序到MCU时提示你丢失目标MCU。如果你不幸干了这事儿,请去ST官网下载 STM32 ST-LINK Utility 来恢复。
Discovery 固件程序里面的system_stm32f30x.c也没有什么秘密,主要是里面定义了这个宏:
#define PLL_SOURCE_HSE_BYPASS

然后,剩下的代码自己就知道如何正确的配置时钟了。

ADC的设置
GPIO的设置
需要配置采样通道对应的GPIO为模拟端口。顺便说一句:为了省电,应该将所有不用的IO都设置成模拟端口。
因为要双ADC交替采样,所以下面这2个IO口需要连接在一起。
        GPIO_InitTypeDef         gs;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gs.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s.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s.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s.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s.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GPIOA, &gs);
        gs.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GPIOA, &gs);

ADC 时钟
STM32F3 的ADC时钟比其它系列的要复杂(越复杂越强嘛),它可以有2个时钟源:

  • PLL输出。这个设置的目的是可以实现不受HCLK影响的自由时钟频率配置,分频系数可以是:1, 2, 4, 6, 8, 12, 16, 32, 64, 128, 256 等等。缺点是,不保证和内部TIM的同步(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可以配置ADC的触发方式和TIM同步就可以了,当然,外部触发会慢一个时钟。
  • HCLK。这个设置可以保证ADC时钟和TIM时钟肯定是同步的。缺点是分频系数选择少:1,2,4。没了。

从制作示波器的角度看,PLL其实更加合适,因为你用片上RAM做存储,数据深度不大的情况下,要看低频波形,还是调低ADC频率比较方便。
摘录对应的代码(完整的设置代码在最后):
ADC_CommonInitTypeDef cs;
RCC_ADCCLKConfig(RCC_ADC12PLLCLK_Div1);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ADC12, ENABLE);
cs.ADC_Clock = ADC_Clock_AsynClkMode;

规则通道的采样模式
STM32的ADC通道可以分为规则通道(Regualar Channel)和注入通道(Injected Channel)两种。从灵活性上面来说,注入通道更灵活,可以随意插入正在进行采样的规则通道序列中,也可以以交替模式安排4个ADC里面的每个采样通道按照触发顺序依次采样。更重要的,注入模式中每个采样通道都有独立的数据寄存器(STM32F3有4个ADC,每个ADC的注入模式最多有4个通道,所以一共对应有4X4=16个数据寄存器),从而不会发生Overrun的情况。
然而就示波器的应用来说,规则通道更合适,因为它可以达到最大的采样率,且配置简单。最重要的:它可以用DMA!注入通道的交替触发采样是无法用DMA的(坑爹啊)!

双ADC的交替采样模式下,有几个参数是需要精心设计的:
  • 采样周期。共分8挡,最短1.5个ADC时钟周期,最长601个时钟周期。采样周期加上前面讲的PLL时钟分频系数,可以搭配出多种不同的采样率,在捕获低频信号时会非常有用。
  • 转换周期。这个参数和分辨率有关。采样周期+转换周期=总周期,采样频率/总周期=采样率。就这么简单。
  • 通道间采样间隔。别忘了我们可是双ADC采样,ADC1和ADC2在对同一个通道进行交替采样,在ADC1完成采样(注意,是采样,不是转换)后,要等几个(最少1个)ADC时钟周期才让开始ADC2的采样。

仍然以6bit分辨率为例:采样周期=1.5,转换周期=6.5,总周期=1.5+6.5=8,通道间采样间隔=3 时,ADC1在 t0 时刻采样,然后ADC2就会在 t0+1.5+3=t0+4.5 的时刻采样,然后如此继续下去。
这样,相当于8个ADC时钟周期里面,采样了2次(虽然2次并不是严格对齐的),72MHz/(8/2)=72MHz/4 = 18M/s采样率。

我为什么老抓住6bit分辨率不放?因为我的显示屏只有320X240啊,垂直不能同时显示2个8bit分辨率的波形啊!!!而且我SPI的显示屏啊,刷新率是硬伤啊,6bit分辨率意味着我能少刷几个像素啊!!!哎。。。(我后来都想整单色LCD了,那刷新率杠杠的,不过没关系,我还有STM32F429i Discovery,哈哈哈!)
Common 设置:
cs.ADC_Mode  = ADC_Mode_Interleave;
cs.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Disabled;
cs.ADC_DMAMode = ADC_DMAMode_OneShot;
cs.ADC_TwoSamplingDelay = 2;  //2就是3个周期的通道间间隔
ADC_CommonInit(ADC1, &cs);   //双通道模式下,只需配置Master ADC

每个 ADC 的设置:
        ADC_StructInit(&adcs);
        ADC_VoltageRegulatorCmd(ADC1, ENABLE);
        ADC_VoltageRegulatorCmd(ADC2, ENABLE);
        osDelay(1); //延迟 1ms,需要用你自己的延时函数替换。其实2us就足够了,CMSIS_RTOS 没有那么精细,1ms算了。
        ADC_SelectCalibrationMode(ADC1, ADC_CalibrationMode_Single);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ADC_SelectCalibrationMode(ADC2, ADC_CalibrationMode_Single); ADC_StartCalibration(ADC2);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RESET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2) != RESET );
        adcs.ADC_ContinuousConvMode = ADC_ContinuousConvMode_Enable;
        adcs.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6b;
        adcs.ADC_ExternalTrigConvEvent = ADC_ExternalTrigConvEvent_7;
        adcs.ADC_ExternalTrigEventEdge = ADC_ExternalTrigEventEdge_None;
        adcs.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s.ADC_OverrunMode = ADC_OverrunMode_Enable;
        adcs.ADC_AutoInjMode = ADC_AutoInjec_Disable;
        adcs.ADC_NbrOfRegChannel = 1;
        ADC_Init(ADC1, &adcs);
        ADC_Init(ADC2, &adc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4, 1,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4, 1,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ADC_Cmd(ADC1, ENABLE);
        ADC_Cmd(ADC2, ENABLE);

DMA的设置
ADC转换那么快,用CPU等中断再往数组里面存那是不现实的哇!(我用注入交替触发模式试过,用中断存数组大约只有200K/s的速率)
ADC1、2做双交替采样的DMA设置,有2个选择:
  • 只用1个DMA通道,一次在ADC2的EOC事件后一次读取2个采样结果到一个数组中
  • 用2个DMA通道,分别读取2个ADC的采样结果到2个数组中

我选了第二个,原因么:
  • 我不缺DMA
  • 以后从双采样切换到独立采样(也就是双通道示波器变身四通道示波器)时,比较自然
DMA里面需要确定你的采样存储深度,让DMA在读取完这么多组数据后自动停止,发送给LCD去显示。当然,你也可以让DMA继续采样来提高捕获率或者实现余辉效果,不过那需要内存支持,算法就复杂了,我还没有搞到那么深。等以后用到那个地步了,可能我也不会选择 soc 的 ADC 了。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RCC_AHBPeriph_DMA2, ENABLE);
        ds.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1->DR;
        ds.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ppADCValue1[0];
        ds.DMA_BufferSize                         = ADCDeepth;
        ds.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s.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s.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s.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s.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s.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s.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
        ds.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s);
        ds.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2->DR;
        ds.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ppADCValue2[0];
        DMA_Init(DMA2_Channel1, &ds);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DMA_Cmd(DMA2_Channel1, ENABLE);
        DMA_ITConfig(DMA2_Channel1, DMA_IT_TC, ENABLE);
        ns.NVIC_IRQChannel = DMA2_Channel1_IRQn;
        ns.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4;
        ns.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8;
        ns.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s);

好了,最后启动 Master ADC的转换就开始了 ADC_StartConversion(ADC1);

最后,把上面的代码整合一下,看个全貌(不是全部工程,但应该更容易应用到你自己到项目中去,因为少了很多乱七八糟的和我个人环境设置有关的东西):
#define ADCDeepth 300
uint8_t appADCValue1[ADCDeepth];
uint8_t appADCValue2[ADCDeepth];

void ADCInit(void){
        GPIO_InitTypeDef         gs;
        ADC_CommonInitTypeDef cs;
        ADC_InitTypeDef         adcs;
        DMA_InitTypeDef         ds;
        NVIC_InitTypeDef         ns;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gs.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s.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s.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s.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s.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GPIOA, &gs);
        gs.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GPIOA, &gs);

        RCC_ADCCLKConfig(RCC_ADC12PLLCLK_Div1);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ADC12, ENABLE);
        cs.ADC_Clock = ADC_Clock_AsynClkMode;
        cs.ADC_Mode  = ADC_Mode_Interleave;
        cs.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Disabled;
        cs.ADC_DMAMode = ADC_DMAMode_OneShot;
        cs.ADC_TwoSamplingDelay = 2;  //2就是3个周期的通道间间隔
        ADC_CommonInit(ADC1, &cs);    //双通道模式下,只需配置Master ADC

        ADC_StructInit(&adcs);
        ADC_VoltageRegulatorCmd(ADC1, ENABLE);
        ADC_VoltageRegulatorCmd(ADC2, ENABLE);
        osDelay(1); //延迟 1ms,需要用你自己的延时函数替换。其实2us就足够了,CMSIS_RTOS 没有那么精细,1ms算了。
        ADC_SelectCalibrationMode(ADC1, ADC_CalibrationMode_Single);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ADC_SelectCalibrationMode(ADC2, ADC_CalibrationMode_Single); ADC_StartCalibration(ADC2);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RESET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2) != RESET );
        adcs.ADC_ContinuousConvMode = ADC_ContinuousConvMode_Enable;
        adcs.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6b;
        adcs.ADC_ExternalTrigConvEvent = ADC_ExternalTrigConvEvent_7;
        adcs.ADC_ExternalTrigEventEdge = ADC_ExternalTrigEventEdge_None;
        adcs.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s.ADC_OverrunMode = ADC_OverrunMode_Enable;
        adcs.ADC_AutoInjMode = ADC_AutoInjec_Disable;
        adcs.ADC_NbrOfRegChannel = 1;
        ADC_Init(ADC1, &adcs);
        ADC_Init(ADC2, &adc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4, 1,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4, 1,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ADC_Cmd(ADC1, ENABLE);
        ADC_Cmd(ADC2,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RCC_AHBPeriph_DMA2, ENABLE);
        ds.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1->DR;
        ds.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ppADCValue1[0];
        ds.DMA_BufferSize                         = ADCDeepth;
        ds.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s.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s.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s.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s.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s.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s.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
        ds.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s);
        ds.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2->DR;
        ds.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ppADCValue2[0];
        DMA_Init(DMA2_Channel1, &ds);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DMA_Cmd(DMA2_Channel1, ENABLE);
        DMA_ITConfig(DMA2_Channel1, DMA_IT_TC, ENABLE);
        ns.NVIC_IRQChannel = DMA2_Channel1_IRQn;
        ns.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4;
        ns.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8;
        ns.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s);
}
void DMA2_Channel1_IRQHandler(void){
        if(DMA_GetITStatus(DMA2_IT_TC1)!=RESET){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2_IT_TC1);
                //数据拿到了,接下来看你的了!
        }
}

网友:
分享精神值得表扬

网友:
分享精神值得表扬+1 刚好准备做这芯片的开发

网友A:
楼主能分享一下程序,然后小弟研究研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分享一下程序,然后小弟研究研究吗

上面就是程序,我特地从项目里面摘出来的;否则全是自定义的配置,直接给出来你们是根本编译不了的。

网友(2014-09-06):
顶楼主!!这是ADC综合运用的导向贴!赞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就是程序,我特地从项目里面摘出来的;否则全是自定义的配置,直接给出来你们是根本编译不了的。 ...

楼主,我想请教一下,最近在学校搞个检测项目,也是用到 STM32F303VCT6。需要多路ADC检测,问题是ADC12_IN6,ADC34_IN1,这些通道怎么开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想请教一下,最近在学校搞个检测项目,也是用到 STM32F303VCT6。需要多路ADC检测,问题是ADC12_I ...

  • IO 配置为 GPIO_Mode_A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你的采样通道%, 1,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网友A:
引用 楼主:
  • IO 配置为 GPIO_Mode_A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你的采样通道%, 1, ADC_SampleTime_1 ...

  • 请问STM32F303VCT6的ADC连续采样多路该怎么配置了?我搞了一天都搞不懂。希望你们帮助我。配置为:
    void ADC_Config(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CommonInitTypeDef ADC_CommonInitStructure;

            RCC_ADCCLKConfig(RCC_ADC12PLLCLK_Div1|RCC_ADC34PLLCLK_Div1);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ADC12|RCC_AHBPeriph_ADC34, ENABLE);

            ADC_GPIO_Config();
            ADC_DMA_Config();

            ADC_StructInit(&ADC_InitStructure);

            ADC_VoltageRegulatorCmd(ADC1, ENABLE);
            ADC_VoltageRegulatorCmd(ADC2, ENABLE);
            ADC_VoltageRegulatorCmd(ADC3, ENABLE);
            ADC_VoltageRegulatorCmd(ADC4, ENABLE);

            Delay(10);

            ADC_SelectCalibrationMode(ADC1, ADC_CalibrationMode_Single);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ADC_SelectCalibrationMode(ADC2, ADC_CalibrationMode_Single);
            ADC_StartCalibration(ADC2);

            ADC_SelectCalibrationMode(ADC3, ADC_CalibrationMode_Single);
            ADC_StartCalibration(ADC3);

            ADC_SelectCalibrationMode(ADC4, ADC_CalibrationMode_Single);
            ADC_StartCalibration(ADC4);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RESET );
            calibration_value_1 = ADC_GetCalibrationValue(ADC1);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2) != RESET );
            calibration_value_2 = ADC_GetCalibrationValue(ADC2);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3) != RESET ){}
            calibration_value_3 = ADC_GetCalibrationValue(ADC3);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4) != RESET ){}
            calibration_value_4 = ADC_GetCalibrationValue(ADC4);

            /* ADC Dual mode configuration */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terleave;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Clock = ADC_Clock_AsynClkMode;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1;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Mode = ADC_DMAMode_Circular;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2;
            ADC_CommonInit(ADC1, &ADC_CommonInitStructure);

            /* 配置ADC1在连续模式下分辨率为12bits*/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配置ADC的转化分辨率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ADC_ContinuousConvMode_Enable;//配置选择连续采样或单次采样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vent = ADC_ExternalTrigConvEvent_0;//ADC内部边沿触发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EventEdge = ADC_ExternalTrigEventEdge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设置ADC是左对齐还是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OverrunMode = ADC_OverrunMode_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AutoInjMode = ADC_AutoInjec_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RegChannel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ADC2, &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ADC3, &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ADC4, &ADC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1, ADC_SampleTime_1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2, 2, ADC_SampleTime_1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3, 3, ADC_SampleTime_1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4, 4, ADC_SampleTime_1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5, 5, ADC_SampleTime_1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6, 6, ADC_SampleTime_1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7, 7, ADC_SampleTime_1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8, 8, ADC_SampleTime_1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9, 9, ADC_SampleTime_1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0, 10, ADC_SampleTime_1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1, 11, ADC_SampleTime_1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2, 12, ADC_SampleTime_1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3, 13, ADC_SampleTime_1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4, 14, ADC_SampleTime_1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5, 15, ADC_SampleTime_1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11, 16, ADC_SampleTime_1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12, 17, ADC_SampleTime_1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3, ADC_Channel_1, 18, ADC_SampleTime_1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3, ADC_Channel_2, 19, ADC_SampleTime_1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3, ADC_Channel_3, 20, ADC_SampleTime_1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3, ADC_Channel_5, 21, ADC_SampleTime_1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3, ADC_Channel_12, 22, ADC_SampleTime_1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3, ADC_Channel_13, 23, ADC_SampleTime_1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3, ADC_Channel_14, 24, ADC_SampleTime_1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3, ADC_Channel_15, 25, ADC_SampleTime_1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3, ADC_Channel_16, 26, ADC_SampleTime_1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4, ADC_Channel_1, 27, ADC_SampleTime_1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4, ADC_Channel_2, 28, ADC_SampleTime_1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4, ADC_Channel_3, 29, ADC_SampleTime_1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4, ADC_Channel_4, 30, ADC_SampleTime_1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4, ADC_Channel_5, 31, ADC_SampleTime_1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4, ADC_Channel_12, 32, ADC_SampleTime_1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4, ADC_Channel_13, 33, ADC_SampleTime_1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4, ADC_Channel_6, 34, ADC_SampleTime_1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4, ADC_Channel_7, 35, ADC_SampleTime_1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4, ADC_Channel_8, 36, ADC_SampleTime_1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4, ADC_Channel_9, 37, ADC_SampleTime_1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4, ADC_Channel_10, 38, ADC_SampleTime_1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4, ADC_Channel_11, 39, ADC_SampleTime_19Cycles5);

            ADC_DMAConfig(ADC1, ADC_DMAMode_Circular);//配置DMA循环模式
            ADC_DMAConfig(ADC2, ADC_DMAMode_Circular);//配置DMA循环模式
            ADC_DMAConfig(ADC3, ADC_DMAMode_Circular);//配置DMA循环模式
            ADC_DMAConfig(ADC4, ADC_DMAMode_Circular);//配置DMA循环模式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_DMA */
            ADC_DMACmd(ADC2, ENABLE);        /* Enable ADC_DMA */
            ADC_DMACmd(ADC3, ENABLE);        /* Enable ADC_DMA */
            ADC_DMACmd(ADC4, ENABLE);        /* Enable ADC_DMA */

            ADC_Cmd(ADC1, ENABLE);
            ADC_Cmd(ADC2, ENABLE);
            ADC_Cmd(ADC3, ENABLE);
            ADC_Cmd(ADC4, ENABLE);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RDY));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2, ADC_FLAG_RDY));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3, ADC_FLAG_RDY));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4, ADC_FLAG_RDY));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DMA频道使能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DMA频道使能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DMA频道使能
            ADC_StartConversion(ADC1);
            ADC_StartConversion(ADC2);
            ADC_StartConversion(ADC3);
            ADC_StartConversion(ADC4);
    }

    void ADC_DMA_Config(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DMA1 Channel1 Config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选择通道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_CDR_ADDRESS;//设置外设地址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C_ConvertedValue;//设置内存映射地址
            DMA_InitStruct.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外设作为数据传输的来源
            DMA_InitStruct.DMA_BufferSize = 39;//缓冲为39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关外设地址映射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关内存地址计数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字节 外设数据宽度为32位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循环模式
            DMA_InitStruct.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高优先级
            DMA_InitStruct.DMA_M2M = DMA_M2M_Disable;//关内存到内存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STM32F303VCT6的ADC连续采样多路该怎么配置了?我搞了一天都搞不懂。希望你们帮助我。配置为:
    void  ...
    1.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RegChannel = 1;

    这里的数字不能瞎写,你需要采样几个通道就是几。例如,你 ADC1 采样 10 个通道,你就要写 10。“1” 是你从别人代码里面拷贝过来的,看过手册,搞明白每行代码的用途才行。

网友:
    写的很好,谢谢。

网友A:
    楼主,我的多路采样ADC还是不行我ADC1、ADC2、ADC3、ADC4都要用起来,楼主能教导一下吗?下午是我配置的ADC1和ADC12通道采样都正常的程序: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CommonInitTypeDef ADC_Common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the ADC clock */
            RCC_ADCCLKConfig(RCC_ADC12PLLCLK_Div2|RCC_ADC34PLLCLK_Div2);

            /* Enable ADC1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ADC12|RCC_AHBPeriph_ADC34, ENABLE);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Clock             = ADC_Clock_AsynClkMode;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Disabled;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Mode           = ADC_DMAMode_OneShot;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2;
            ADC_CommonInit(ADC1,&ADC_CommonInitStructure);

            ADC_StructInit(&ADC_InitStructure);
            /* Calibration procedure */
            ADC_VoltageRegulatorCmd(ADC1, ENABLE);

            /* Insert delay equal to 10 */
            Delay(10);

            ADC_SelectCalibrationMode(ADC1, ADC_CalibrationMode_Single);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RESET );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ADC_ContinuousConvMode_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vent   = ADC_ExternalTrigConvEvent_1;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EventEdge   = ADC_ExternalTrigEventEdge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RegChannel         = 10;
            ADC_InitStructure.ADC_OverrunMode             =   ADC_OverrunMode_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AutoInjMode             = ADC_AutoInjec_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1,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2, 2,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3, 3,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4, 4,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5, 5,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6, 6, ADC_SampleTime_1Cycles5);//PC0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7, 7, ADC_SampleTime_1Cycles5);//PC1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8, 8, ADC_SampleTime_1Cycles5);//PC2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9, 9, ADC_SampleTime_1Cycles5);//PC3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0,10, ADC_SampleTime_1Cycles5);//PF2

            ADC_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

            DMA1_Configuration();
            ADC_DMAConfig(ADC1,ADC_DMAMode_Circular);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s DMA interface        */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RDY));
            ADC_StartConversion(ADC1);/*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void DMA1_Configuration(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
            /* ADC Channel configuration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1->DR); //外设首地址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C_ConvertedValue0;  //自己定义的存储区
            DMA_InitStruct.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数据传输外设到内存
            DMA_InitStruct.DMA_BufferSize = 10;//数据大小10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外设地址寄存器地址自动增加地址禁止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内存地址自动增加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外设数据大小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内存数据大小,同上
            DMA_InitStruct.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循环传输
            DMA_InitStruct.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高优先级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使能DMA1_Stream
    }
    但就不知道怎么添加其他通道进行采样,ADC2、ADC3、ADC4的一些通道进行采样,希望你能帮我这个小菜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的多路采样ADC还是不行我ADC1、ADC2、ADC3、ADC4都要用起来,楼主能教导一下吗?下 ...

    需要配置 ADC2、3、4 的 DMA 通道。参见手册v3版本,第184~187页:

网友B(2014-10-07):
    四ADC交错采样岂不是可以做到单通道最高32M的采样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ADC交错采样岂不是可以做到单通道最高32M的采样率?

    DMA 会成为瓶颈的;而且也没有办法控制 ADC34 能够准确的在 ADC12 开始之后的1/4个采样+转换周期开始,所以,放弃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DMA 会成为瓶颈的;而且也没有办法控制 ADC34 能够准确的在 ADC12 开始之后的1/4个采样+转换周期开始, ...

    定时器触发做不到么?

网友C(2014-12-04):
    在STM32F103中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          //扫描模式用于多通道采集
    在STM32F30x中为什么没有看到这句?难道不用配置,直接使用?
    在F103中有个Scan的寄存器位,但是在F30x中却没有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STM32F103中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          //扫描模式用于多通道采集
    在STM32F30x中 ...
    1.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RegChannel  = 10;

    STM32F3 是通过指定采样通道的数量来设置多通道采样的。ADC_NbrOfRegChannel = 1,就相当于单通道(1个ADC);大于 1,就相当于 STM32F1 的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32F3 是通过指定采样通道的数量来设置多通道采样的。ADC_NbrOfRegChannel = 1,就相当于单通道(1个A ...

    非常感谢,楼主,能说说你是看参考手册的哪个部分有介绍关于《指定采样通道的数量来设置多通道采样的》么?再次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STM32F3 是通过指定采样通道的数量来设置多通道采样的。ADC_NbrOfRegChannel = 1,就相当于单通道(1个A ...

    还有一个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2; 这个参数具体是做什么用的,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2; 这个参数具体是做什么用的,能产生什么样 ...

    决定采样的“均匀”程度。数值是同一 ADC 外设中不同通道的采样时钟间隔,同一外设的不同通道不可以重叠采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决定采样的“均匀”程度。数值是同一 ADC 外设中不同通道的采样时钟间隔,同一外设的不同通道不可以重叠 ...

    比如ADC1通道 1和通道2采集电压,这个值就是当通道1转化完成后等待多少后启动通道2采集?是同一个ADC,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能保证数据采集的稳定正确?谢谢楼主!

网友D(2015-04-06):
    想请教一下楼主,STM32F303的差分ADC该如何配置?
    我试着配了一下,采出的数据不对。

    void Init_ADC(void)
    {
      /* Configure the ADC clock */
      RCC_ADCCLKConfig(RCC_ADC12PLLCLK_Div2);

      /* Enable ADC1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ADC12, ENABLE);
       /* ADC Channel configuration */
      /* GPIOC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 Configure ADC Channel7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ADC_DeInit(ADC1);

      ADC_StructInit(&ADC_InitStructure);

      /* Calibration procedure */
      ADC_VoltageRegulatorCmd(ADC1, ENABLE);

      /* Insert delay equal to 10 祍 */
      Delay_systick(10);

      ADC_SelectCalibrationMode(ADC1, ADC_CalibrationMode_Differential);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RESET );
      ADC_GetCalibrationValue(ADC1);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Clock = ADC_Clock_AsynClkMode;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Disabled;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Mode = ADC_DMAMode_OneShot;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0;
      ADC_CommonInit(ADC1, &ADC_Common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ADC_ContinuousConvMode_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vent = ADC_ExternalTrigConvEvent_0;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EventEdge = ADC_ExternalTrigEventEdge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OverrunMode = ADC_OverrunMode_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AutoInjMode = ADC_AutoInjec_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RegChannel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7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1, ADC_SampleTime_7Cycles5);
        /* Select the differetiel mode for Channel 7 */
      ADC_SelectDifferentialMode(ADC1, ADC_Channel_1, ENABLE);
      ADC_SelectDifferentialMode(ADC1, ADC_Channel_3,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wait for ADRDY */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RDY));

      ADC_StartConversion(ADC1);
    }

网友(2017-03-24):
引用 网友D:
    想请教一下楼主,STM32F303的差分ADC该如何配置?
    我试着配了一下,采出的数据不对。

    感谢24楼和楼主。

    搞了两天,终于有数据了。

网友E:
    楼主整合代码的第12行有错。。。函数是AHB1  内容是AHB  这个程序难道没有经过实际验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整合代码的第12行有错。。。函数是AHB1  内容是AHB  这个程序难道没有经过实际验证吗? ...

    应该是 RCC_AHBPeriphClockCmd,而不是 RCC_AHB1PeriphClockCmd。代码是从更大的工程里面挑选出来的,去掉了无关的部分,这样可以把 ADC 这块看得更清楚,挑选摘录代码的时候,应该是出现了笔误。
    只是帖子发布时间比较久了,好像已经不能修改了。

网友(2017-07-07):
    最近也在调f3

网友:
    不小心点了发送,楼主成功避过了adc的坑,errata写着用交错模式时不能使用单dma传输,否则会overrun。

网友(2022-04-02):
引用 楼主:
    需要配置 ADC2、3、4 的 DMA 通道。参见手册v3版本,第184~187页:

    楼主你好 :有 STM303的编程手册么 ?

网友(2023-11-07):
    进来学习的,准备用F303来做

网友:
    STM32全系列中,ADC综合性能超过F303有哪几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