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控制芯片复位RESET时序问题

楼主(2014-08-05):
MT6260D的芯片,核心也是arm,芯片的RESET和POWERKEY引脚与一外部的单片机引脚连接,想实现重启ARM的功能,请问这个重启是如何实现的,之前没搞过这里,时序图也看的云里雾里,是直接拉低RESET脚200毫秒吗,还是需要这两个引脚配合才能完成呢,大致的时序是怎么样的,拉低再拉高吗?还是只需拉低即可呢?搞过的朋友,支个招吧!

楼主:
只要拉低200ms以上就行,powerkey引脚开关机都无任何问题,现在还想问下,这个RESETB脚,在开机的状态下,拉低后到底是重启还是断电关机呢,因为我这里的测试情况是,前几次拉低它会重启,但是到后来,拉低这个脚就变成关机,启动不起来了,好像有点要启动的意思,但启动不起来,高手们,这是咋回事呢,是硬件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