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scale codewarrior编译出错求解

楼主(2014-08-05):
Freescale codewarrior烧写程序时出现以下错误
Error:  Detect frequence   Loop count suspended

必须要先进入DEBUG模式然后才能下载成功,请教下具体原因,谢谢!

楼主:
必须要在仿真模式下才能下载?

网友:
楼主这是啥版本的CodeWarrior软件呀?
Help里能搜到相关错误提示不?

网友:
楼主用的CW的版本号是多少?还有你是怎么烧写程序的?请描述清楚。

网友:
另外,以后楼主有问题,可以直接到飞思卡尔版块发,不需要进这个子版块,这样容易被忽略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