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笔记本的FN和Ctrl按键功能交换

楼主(2014-08-05):
发现lenovo键盘的NC设计,FN按键在ctrl按键的外边。如下图的排布。总觉得这样的设计非常反.人.类,fn的使用率很低,却占了一个非常好的位置,ctrl按使用率很高却排在了里面,ctrl+c和ctrl+v按起来非常的别扭。网上找了好多按键映射软件都不支持FN功能映射。求论坛大神帮忙。实在没办法就只能拆开键盘割线了。  笔记本型号是T430U。

网友A:
进bios, 找键盘鼠标设置, 然后找
Swap Fn/Ctrl Key的属性, 然后实验disable or enable

如果不幸, 没有此选项, 可以考虑升级bios

网友B:
我记得有一个软件可以重新定义键盘的,你百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有一个软件可以重新定义键盘的,你百度一下

试过很多了,其他的按键随意映射都没问题,就是FN按键不行,网上有说FN按键是硬件来的,跟系统没关系。

网友:
bios里面看一下, 有的可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bios, 找键盘鼠标设置, 然后找
Swap Fn/Ctrl Key的属性, 然后实验disable or enable

好的谢谢您,我进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bios, 找键盘鼠标设置, 然后找
Swap Fn/Ctrl Key的属性, 然后实验disable or enable

果然好用,太感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果然好用,太感谢了。

然后把键盘上帽扣下来,交换位置,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然后把键盘上帽扣下来,交换位置,即可

哈哈, 这个必须要做

网友:
同感啊,  买笔记本 必要配置就是 Ctrl键在外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然后把键盘上帽扣下来,交换位置,即可

键帽 大小不一样,   好明显不能换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然后把键盘上帽扣下来,交换位置,即可

这两个键大小不一样啊,怎么换呢?呵呵.

网友:
这设计确实非常不舒服

网友:
LZ T430 好用否

网友:
贴纸伺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然后把键盘上帽扣下来,交换位置,即可

不得不说那两个按键不一样大,没法换,不过一般也不看键盘,不换也不影响使用。

楼主:
觉得还可以,比较轻薄,性能也足够,没有明显的发热,待机时间在4小时左右。缺点是USB接口只有2个,插一个无线鼠标之后就剩下一个了,明显不够用。另外除了独显之外,其他的设备都有XP下的驱动。

网友:
习惯问题罢了,2周用下来估计就习惯了

网友:
我是在大脑中将它们的位置交换了,另买USB hub一口变四口

网友:
“发现lenovo键盘的NC设计”
+1024

另外,不止 fn键 NC,F1 --- F12 键 更NC。

还好联想内部还是有清醒的攻城狮,在 BIOS 里面留了一手。

网友D:
两个键盘帽子不一样大,怎么交换?

网友:
你的T430是巧克力键盘?我的是W510还是传统机械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个键盘帽子不一样大,怎么交换?

不是仅仅交换键帽就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