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51单片机汇编]初步试验成功一个51三路pwm发生器

楼主(2014-08-05):
在前一阵求助帖的基础上
增加了一点代码
初步试验成功了由51单片机完成的
能同时输出三路pwm波的发生器
它可以供要求不高的场合调光,调速......等等
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原代码见下一楼
做成一个呼吸灯的例子了

楼主:
原代码在这
欢迎大家批评指教

楼主:
今天又试验了一下
在p10,p11,p12三个口上各接入一相同的红色led
又在代码中将初始值设定为相同的数据
上电后出现一个问题:
3个红色led的呼吸时间不一样
呼吸的速度快慢有差异
有的快有的慢
基本是p12:p11:p10的呼吸次数为4:2:1
这是什么原因呢?
待查..............

网友A:
不用硬件pwm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硬件pwm么?

那请你推荐几个价格实惠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你推荐几个价格实惠的?

没注意看标题,原来你是玩asm, 够牛x了

推荐 mpc82g516,有6路pwm硬件,类似的 stc12c5a60s2 也有

网友:
一般的应用个人认为不建议用ASM。浪费很多时间在简单的重复劳动。

楼主:
自打我自学51单片机起
到现在为止一直用的是汇编
对于C,我认为那是天书
我老眼昏花
实在是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注意看标题,原来你是玩asm, 够牛x了

推荐 mpc82g516,有6路pwm硬件,类似的 stc12c5a60s2 也 ...

stc的单片机
玩玩还凑合
搞产品绝对我不用它
稳定性太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打我自学51单片机起
到现在为止一直用的是汇编
对于C,我认为那是天书

握个爪,同样只懂汇编不懂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握个爪,同样只懂汇编不懂C。

那也请你帮看看我发的代码
是哪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注意看标题,原来你是玩asm, 够牛x了

推荐 mpc82g516,有6路pwm硬件,类似的 stc12c5a60s2 也 ...

看过mpc82g516的手册后
感觉stc是仿造的mpc82g516啊
...............

网友:
找个带硬件pwm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过mpc82g516的手册后
感觉stc是仿造的mpc82g516啊
...............

mpc本来就是stc当年的  代工 OEM+ODM 供应商

楼主:
如果另找的话
开发工具,烧写器等等
都得更换
还得从头学习新的软硬件
要费很多精力和时间
还不如在这个基础上再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c本来就是stc当年的  代工 OEM+ODM 供应商

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过mpc82g516的手册后
感觉stc是仿造的mpc82g516啊
...............

w79e2051 4051 带硬件PWM,可以试试,稳定性比STC好太多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建议和好主意
但是我还是想在原来的基础上做改进
如果另找的话
开发工具,烧写器等等
都得更换
还得从头学习新的软硬件
要费很多精力和时间
本人老亦
学不进了

楼主:
怎么大家都说用汇编的厉害呢?
我倒是觉得用C语言的才叫厉害
如果汇编和C都会
那就更厉害啦~~~~~~~~~~~~~~

楼主:
刚才有改进了一下
把那3段改变pwm的代码
合并成了一段去调用
终于解决了问题

但是中断代码还是没有得到优化
没有达到最佳
还是有改进的余地
继续想办法
.....................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打我自学51单片机起
到现在为止一直用的是汇编
对于C,我认为那是天书

好吧,我和楼主相反,让我看汇编,哪个叫天书,上单片机课老师上的是汇编,后来自学c。

网友:
呵呵 我也一直用汇编,其实把要用的都写成子程序,以后用什么调用就行

网友C:
C与汇编都要懂,并不是什么难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C与汇编都要懂,并不是什么难事。

C与汇编都会
那就算高手啦~~~~~~~~~~~~~呵呵

网友D:
厉害,现在用汇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现在用汇编

我学单片机的时候
用的就是汇编
一直到现在
呵呵
..............

网友:
谢谢楼主,我找到了,楼主么么哒!

网友E(2014-09-04):
问楼主一个问题,两路的pwm可以控制四轮的智能小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楼主一个问题,两路的pwm可以控制四轮的智能小车么?

当然可以啦
把我这个里边去掉一路就可以
其实我的这个
就是为计划中的wifi小车准备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啦
把我这个里边去掉一路就可以
其实我的这个

打不开楼主的文件

楼主:
你是说zip文件吗?
我刚试了
是好的
可以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