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上电不瞬间拉底的8位单片机

楼主(2014-08-05):
价格在4块以内 20和IO以上

网友:
不知道在说什么

网友:
不知道再说什么++

网友:
我猜是“上电瞬间不会拉低IO”的单片机

网友:
单片机上电会拉低吗?
一般上电不都是高阻吗

网友:
上电一瞬间具体要求有多快。几百ns级别的应该可以吧。试试NEC的呗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要求,是不是继电器上电时动作一下?

网友:
设计问题

网友:
不加上拉电阻吗???

网友:
就是这个上电时候的高阻比较烦人,我输出PWM引脚上有上拉电阻(从设备内部上拉),结果上电后有4ms时间高阻状态,从设备这个管脚是高,导致LED会闪一下。
只好再加个电子开关,由MCU配置开通关短。
用的是STM8L系列的MCU,不知道其他MCU是不是也是这个状态。

网友:
如果是STM8L
这个现象建议你检查代码

单步执行一下,感觉应该是IO初始化的时候配置成PP输出了
如果是定时器的问题,先不开启定时器时钟试试

网友:
如果上电时IO有内部上拉,则在外部加一个电阻更小的下拉电阻,程序中将IO先置低再设置为推挽模式。